大小通吃的电感表,精度还很好

楼主(2012-10-11):
             大小通吃的电感表,精度还很好

                                      ----许剑伟 莆田十中

1、制作
先是试制了网上流行的LM311电路。因手上没有LM311,用LM393代换。虽然只有几个元件,但也焊接了几个小时。
原电路出现以下问题:
1、频率稳定性不好,跳得比较历害
2、测量大电感误差非常大,可达20%
3、测量更大的电感,如10H以上的电感,很多无法测量,不起振。
解决方法:
  用示波器观察,谐振器上面的波形非常差,说明电路Q值太低。
  原电路使用33k电阻反馈(就是那3个100k电阻的并联值),测大电感时,频率低,阻抗大比33k电阻还大, Q值严重下降,造成电路不起振,就算起振了,测值误差也大得惊人。所以改用1兆欧高阻耦合。
  改了之后,可以测到1000H以上的大电感,而且很准。
2、性能
  为了与电桥比对,所以上限频率只做到200kHz,辅助电感是220uH
  零点缓慢漂移,得经常清零,比较讨厌。这是谐振元件温漂害的。
  不过,秒一级的稳定性比较好,读数不会乱跳,因为频率只会跳1个计数值(1计数对应2Hz,计数时间采用0.5秒),所以清零后,及时测量,还是可以准确测量0.x uH电感的。
  从几uH到1H之间实测来看,误差小于1%,1H到几百H,误差可以5%左右估算,一般是偏大。因为本电路测量大电感的电压比较高,不易与电桥比对。铁芯电感的电感量随测量电压升高,电感量略有增加。
3、校准
通过修改程序中的这一句校准:
c0 = 3.12e-9 * c2c(f);
其中3.12e-9表示谐振电容在1kHz频率下是3.12nF。
实测700uH空芯线圈,根据误差大小,调整3.12的值,重新下载,使得测量准确。
本表测量的结果实际上是等效并联电感。
4、电容容量修正
•谐振器的极限谐振频率是200kHz。
•涤纶电容随频率变大而变小,所以程序内建修正表,改正电容的容量误差。
以下是3.12nF电容的真值修正表,其中b数组是容量的修正系数
code float a[5]={100,   1000,  10000, 100000, 200000 }; //频率
code float b[5]={1.004, 1.000, 0.992, 0.975,  0.973  }; //修正量(涤纶原真修正表)
•修正值改进
那个1M欧的耦合电阻,在超声波范围内并不是存阻的。当频率较高时,电阻两端的分布电容及LM393内的信号耦合是不可以忽略的。虽然是电容耦合量很小,但在密勒效应的作用下,会被成百上升倍放大,有效谐振电容变小。频率比较高时,谐振器的阻抗很小,所以反馈系数非常弱,这就造成密勒效应的影响严重,可影响2%以上,为此高频率下,有效谐振电容仅修正系数仅为0.973是不够的。
此外,LM393的延迟也会造成振荡频率变小,引起测值变大。如果谐振器高Q,则影响小。整个回路的Q值只有20左右,所以频率高时,这个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用排除法证明:表笔接20R电阻测量电路中的那个功率电感,结果输电感量变大了2%,并联串联关系的转换远没有2%变化,谐振电压的变化也远不足以造成2%的变化,而接电阻后谐振阻抗变低,密勒效应更大,应造成电感量测值变小才对。显然,这2%的增加是LM393引起的。
以上因素,结合起来,修正表变为
code float a[5]={100,   1000,  10000, 100000, 150000 };  //频率
code float b[5]={1.004, 1.000, 0.992, 0.960,  0.950  };  //修正量(综合修正表)
•测量100uH以下的电感的改正
测量这种电感,频率大约在150kHz至200kHz
这个范围内频率变化,产生如下效果:
功率电感约有0.5uH的变化,电感量随频率变大而变小,引起电感测值变小。
涤纶电容随频率增加,容量变小,引起电感测值变大。
以及其它方面因素影响,相互补偿,最后结果150kHz以后的电容修正值与200kHz的修正值是一样的。所以电容修正表上限只要做到150kHz即可,大于150kHz的使用150kH的修正值。
//==========================================================================
//  LC表驱动程序 V1.0
//  许剑伟 于莆田 2012.10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clude <reg52.h>

//==========================================================================
// 项目:LCD1602 四线驱动程序
// 设计要点:
//     LCD1602 的运行速度慢,而单片机运行的速度快,因此容易因为速度不
//     匹配造成调试失败。因此,调试之前应准确测试lcd_delay() 延时函数
//     准确的延时量,如果不能满足注释中的要求,则应调整循次数。每步操
//     作所需的延时量,按照数据手册指标指行,同时留下足够的时间余量。
// 硬件连接:
//     至少需要9条线,电源线2条,7条信号线。信号线详见程序中的接口定义。
//     清注意对LCD1602比对的调节,否则无显示。
// 设计:许剑伟,于莆田,2010.12
//==========================================================================
sbit lcd_RS = P0^1; //数据命令控制位,0命令1数据
sbit lcd_RW = P0^2; //读写位,0写1读
sbit lcd_EN = P0^3; //使能位,下降沿触发
sbit lcd_D4 = P0^7; //数据端口D4
sbit lcd_D5 = P0^6; //数据端口D5
sbit lcd_D6 = P0^5; //数据端口D6
sbit lcd_D7 = P0^4; //数据端口D7
//==========================================================================
void lcd_delay(int n){ //LCD专用延时函数
  //32MHz钟频下,约循环3000次延迟1毫秒
  int i,j;
  if(n<0)    { for(i=0;i< 20;i++); return; } //10us
  if(n== 0)  { for(i=0;i<100;i++); return; } //50us
  for(;n;n--){ for(j=0;j<2000;j++);        } //n毫秒
}
//==========================================================================
void lcd_B(char f, uchar c, char t){ //控制四线式接口LCD的7个脚
  //f=0写命令字, f=1写RAM数据, f=2读地址(或读忙), f=3读RAM数据
  lcd_EN = 0;
  lcd_RS = f%2;
  lcd_RW = f/2%2;
  //移入高四位
  lcd_D4 = c & 16;
  lcd_D5 = c & 32;
  lcd_D6 = c & 64;
  lcd_D7 = c & 128;
  lcd_EN = 1;  lcd_delay(-1);  lcd_EN = 0; //使能脉冲
  if(f==4) { lcd_delay(t); return; }
  //移入低四位
  lcd_D4 = c & 1;
  lcd_D5 = c & 2;
  lcd_D6 = c & 4;
  lcd_D7 = c & 8;
  lcd_EN = 1;  lcd_delay(-1);  lcd_EN = 0; //使能脉冲
  lcd_delay(t);  //不同的命令,响应时间不同,清零命令需要2ms
}
//==========================================================================
void lcd_init(){ //LCD1602 初始化
  //启动四线模式须势行9个步骤,初始化所须耗时较长,约65ms,时限不可减
  lcd_delay(20); //启动lcd之前须延时大于15ms,直到VDD大于4.5V
  lcd_B(4, 0x30, 9); //置8线模式,须延时大于4.1ms
  lcd_B(4, 0x30, 5); //置8线模式,须延时大于100us
  lcd_B(4, 0x30, 5); //置8线模式,手册中未指定延时
  lcd_B(4, 0x20, 5); //进入四线模式
  lcd_B(0, 0x28, 5); //四线模式双行显示
  lcd_B(0, 0x0C, 5); //打开显示器
  lcd_B(0, 0x80, 5); //RAM指针定位
  lcd_B(0, 0x01, 5); //启动清屏命初始化LCD
}
//==========================================================================
//=========================几个功能常用函数=================================
void lcd_cls()         { lcd_B(0, 0x01+0, 2);  } //清屏
void lcd_cur0()        { lcd_B(0, 0x0C+0, 0);  } //隐藏光标
void lcd_goto1(uchar x){ lcd_B(0, 0x80+x, 0);  } //设置DDRAM地址,第1行x位
void lcd_goto2(uchar x){ lcd_B(0, 0xC0+x, 0);  } //设置DDRAM地址,第2行x位
void lcd_putc(uchar d) { lcd_B(1, 0x00+d, 0);  } //字符输出
void lcd_puts(uchar *s){ for(; *s; s++) lcd_B(1,*s,0); } //字串输出
//==============字符显示函数====================
#define digW 4 //数字显示位数宏
void lcd_puti(long a,char w){ //定宽显示正整数
  char i=0, s[10]={32,32,32,32,32,32,32,32,32,32};
  if(a<0) { a=-a; lcd_puts("-"); }
  else    lcd_puts(" ");
  do{
   s[i++] = a%10+48;
   a /= 10;
  }while(a);
  for(;w;w--) lcd_putc(s[w-1]);
}
void lcd_putf(float a,char n,char w){ //浮点输出,n是保留小数的位数,w是数字宽度
char i,g,fi=0;
long b,c=1;
if(a<0) { lcd_putc('-'); a = -a; }
else    { lcd_putc(' '); }
for(i=0;i<n;i++) a *= 10;
for(i=1;i<w;i++) c *= 10;
b = a;
for(i=0;i<w;i++){
  g = b/c;
  b -= g*c;
  c /= 10;
  if(g>9||g<0) g='*'-48;
  if(i == w-n ) lcd_putc('.');
  if(!g && !fi && i<w-n-1) { lcd_putc(' '); continue; }
  lcd_putc(g+48);
  fi = 1;
}
if(!n) lcd_putc(' '); //无小数点的补足显示宽度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loop) { uint i; for(i=0;i<loop;i++);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2(uint k)   { for(;k>0;k--) delay(10000);  } //长延时,k=100大约对应1秒

//==========================================================================
//==================================EEPROW偏程==============================
sfr IAP_data  =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
写字节时,可以将原有数据中的1改为0,无法将0改为1,只能使用擦除命令将0改为1
应注意,擦除命令会将整个扇区擦除
*********************/
int eepEn = 0;
void saEEP(){ //触发并EEP保护
if(eepEn==12345) IAP_trig = 0x5A;  //先送5A
if(eepEn==12345) IAP_trig = 0xA5;  //先送5A再送A5立即触发
IAP_cmd = 0;      //关闭令,保护
IAP_contr = 0;    //关EEPROM,保护
IAP_trig = 0;
IAP_addrL = 255;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255;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
uchar readEEP(uint k){ //读取
IAP_addrL = k;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k>>8;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contr = 0x82; //设置等待时间,1MHz以下取7,2M以下取6,3M取5,6M取4,12M取3,20M取2,24M取1,30M取0,前导1表示许档IAP
IAP_cmd = 1;      //读取值1,写取2,擦除取3,擦除时按所在字节整个扇区撺除
saEEP(); //触发并保护
return IAP_data;
}
void writeEEP(uint k, uchar da){ //写入
IAP_data = da;    //传入数据
IAP_addrL = k;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k>>8;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contr = 0x82; //设置等待时间,1MHz以下取7,2M以下取6,3M取5,6M取4,12M取3,20M取2,24M取1,30M取0,前导1表示许档IAP
IAP_cmd = 2;      //读取值1,写取2,擦除取3,擦除时按所在字节整个扇区撺除
saEEP(); //触发并保护
}
void eraseEEP(uint k){ //擦除
IAP_addrL = k;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k>>8;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contr = 0x82; //设置等待时间,1MHz以下取7,2M以下取6,3M取5,6M取4,12M取3,20M取2,24M取1,30M取0,前导1表示许档IAP
IAP_cmd = 3;      //读取值1,写取2,擦除取3,擦除时按所在字节整个扇区撺除
saEEP(); //触发并保护
}

xdata struct Ida{
float L0;
float C0;
} cs;

void cs_RW(char rw){
uchar i,*p = &cs;
const int offs=512;
if(rw){
  eraseEEP(offs);
  for(i=0;i<sizeof(cs);i++) writeEEP(i+offs,p[i]);
}else{
  for(i=0;i<sizeof(cs);i++) p[i]=readEEP(i+offs);
}
}

//==========================================================================
//================================电感表主程序==============================
//==========================================================================
sfr P1M1=0x91; //P1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1M0=0x92; //P1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0M1=0x93; //P0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0M0=0x94; //P0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2M1=0x95; //P2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2M0=0x96; //P2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3M1=0xB1; //P3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3M0=0xB2; //P3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WAKE_CLKO = 0x8F;
sfr AUXR = 0x8E;
sfr BRT = 0x9C;

sbit K1=P3^7;  //清零键

long feq=0;
char Tk=0,Tkm=12,fa=0;
void timerInter1(void) interrupt 3 {//T1中断
fa++;
}
void timerInter0(void) interrupt 1 {//T0中断
  uchar a,b,c;
  if(++Tk>=Tkm){ //读取计数值
        Tk = 0;
    TR1 = 0; //暂停计数
        a = fa, b = TH1, c = TL1;
        fa = TH1 = TL1 = 0;
        TR1 = 1;
        feq = (a*256L*256L + b*256L+c) * (24/Tkm);
    if(feq<=5) feq = 0;; //去除本频率(通常有1Hz)
    if(feq<300&&feq>10) Tkm = 24; //低频(小于10视为不起振)
        else                Tkm = 12; //频率较高时,闸门时间减小一些,加快测量速度
  }
}
void putLx(float L){
  if(L<1e-4) { L*=1e6; lcd_putf(L,2,4); lcd_puts(" uH"); return; }
  if(L<1e-3) { L*=1e6; lcd_putf(L,1,4); lcd_puts(" uH"); return; }
  if(L<1e-2) { L*=1e3; lcd_putf(L,3,4); lcd_puts(" mH"); return; }
  if(L<1e-1) { L*=1e3; lcd_putf(L,2,4); lcd_puts(" mH"); return; }
  if(L<1e+0) { L*=1e3; lcd_putf(L,1,4); lcd_puts(" mH"); return; }
  if(L<1e+1) {         lcd_putf(L,3,4); lcd_puts("  H"); return; }
  if(L<1e+2) {         lcd_putf(L,1,4); lcd_puts("  H"); return; }
  if(L<1e+5) {         lcd_puti(L,5);   lcd_puts("  H"); return; }
  lcd_puts("Overflow.");
}
float c2c(float f){ //针对涤纶电容修正
code float a[5]={100,   1000,  10000, 100000, 150000 };  //频率
code float b[5]={1.004, 1.000, 0.992, 0.960,  0.950  };  //修正量(综合修正表)
//code float a[5]={100,   1000,  10000, 100000, 200000 }; //频率
//code float b[5]={1.004, 1.000, 0.992, 0.975,  0.973  }; //修正量(涤纶原真修正表)
char i;
if(f<a[0]) return b[0];
if(f>a[4]) return b[4];
for(i=0;i<4;i++){
  if( f>=a[i] && f<a[i+1]) return b[i] + (b[i+1]-b[i]) * (f-a[i]) / (a[i+1]-a[i]);
}
}
float Lx=0;
void calcL(){ //电感计算
float f,w,c0;
f = feq/1.024;
c0 = 3.12e-9 * c2c(f);
w = 2*3.1415926*f;
if(w) Lx = 1/(w*w*c0);
else  Lx = 1e20;
lcd_goto1(0); putLx(Lx-cs.L0);
lcd_goto2(0); lcd_puts("F="); lcd_puti(f,6); lcd_puts("Hz");
}

main(){
uchar kn=0;
eepEn = 12345;
//端口初始化
P3M0 = 0x00;    //00000000
P3M1 = 0x20;    //00100000 P3.5置为高阻口

delay2(5);    //等待升压电源电压上升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cur0();   lcd_puts("LC 1.0");   //隐藏光标并显示片本
lcd_goto2(0); lcd_puts("XJW Putian,2012"); //显示作者
delay2(200);  lcd_cls(); //启动延时
eepEn = 12345;
cs_RW(0);   //读EEPROM

AUXR |= 0x40;
TMOD =  0x51;  //T1置为16位计数器,T2置为16位定时器
TR0 = TR1 = 1; //起动计数
ET0 = ET1 = 1; //开定时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calcL();
  if(!K1 && kn <255) kn++;
  if(K1) kn=0;
  if(kn==3){ //键按下
    lcd_cls();
    if(!feq) { cs.L0 = 0; lcd_puts("Removed."); }
        else     { cs.L0 = Lx; lcd_puts("Cleared."); }
        cs_RW(1);
        delay2(50);
  }

  delay(2000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许老师回复 。唉!再报名预定吧!到时请吱短信吧。年岁大了,600度老光,只会动烙铁,其它的力不从心啦。 ...

表面上看只有几个元件,其实做套件,细节也很多的。PCB设计的每个细节,要考虑PCB与元件是否匹配;买元件时,得多家淘宝店才能买齐。M3圆头螺丝、铜柱子、排针找一家,单片机等电子元件找一家,云母电容找一家,PCB找一家,电阻找一家。为了找到合适的220uH电感并比对,还另找一家买个几款220uH几款电感。

因为买的时候不知道220uH电感质量,所以只能每种买10个,共买了5种。经电桥测试,确定了最好的那种电感,但只有10个,所以只能装10台。
STC及1602,虽然只买10套(是2012年批号的),不过,我原选还有很多备件,单片机还有2009年和2011批号的40片,是好片子,AD高线性,用于制作LCR效果很好。

优化组合之后,才得到可行的购买方案。

前几天,有位坛友非要我装入几个Rd测量的电阻电容。其实,我是真的没有那些阻容。
淘宝上买东西,一次性买过多东西并不合适,因为不知道对方卖的是什么货。确定没问题,才会多买一些。

我出这几套,主要是给我的老师的。他们都曾帮助过我。也没想要全部焊接的,只想帮他们把单片机程序下载进去即可,他们都是高手,焊得比我好多了。

网友(2018-05-13):
量产吧!我想要一套!要成品!

网友(2012-11-22):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最新版的电路和PCB能发个上来吗?

PCB还一样,调换了几个元件的数值。谐振电感换为25微亨,R4换 3.3K ,R5换10K,R6换300K,第一批没有装的电源测试51K、100电阻装上,程序是新的。

R4是清零键上边LM393片左边第一个电阻。

网友(2012-10-11):
上次买的做Q表的单片机集成块还没有用,可以用上面的程序吗?能不改成LED数码管的。

楼主:
Q表那个是3V的单片机,这个是5V的,不一样。
可以改成LED,但程序也得改动。

网友:
比英文还难懂!超厉害的楼主

网友:
其待推出套件。

网友:
很好玩的DD,谁有直流电压电流、功率、内阻4用表件,玩腻了的给我一套玩玩

网友C:
成本几何(含人力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Q表那个是3V的单片机,这个是5V的,不一样。
可以改成LED,但程序也得改动。

是STC12C5A60S2是几伏工作电压,程序能直接用吗。

网友:
很好的电感表作品,楼主辛苦了。

楼主:
图中清零按键画错了。
正确的应接到P3.7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中清零按键画错了。
正确的应接到P3.7

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

是的。。。

网友:
好贴好图顶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顶楼图已改正!

楼主:
几个老朋友需要这个电感表,所以准备开板。
有需要的报名一下。每件40元。

以下内容:
PCB板及上面的元件及 1602液晶。
主谐振电容使用云母电容。这种电容稳定性好且高Q,有助于提升谐振器Q值,但精度不行,得进行标定。到时标定了再给大家。
大约制作20套以内,做这东西比较费时,还得等我有空。大约用时几个星期吧,多于20套也不大算制作了。
如果远不足20套,那就每人两套。小量做这东西本身贴钱的,请体量。

主要功能:
  用于矿机元件测量。因为量程很宽,照顾了小电感精度,则大电感量程上不去,反之,照顾大电感,小电感精度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过,测量精度总体还行,谐振法测量,还是比较好的测量方法。精度大约在2%至3%级别,实测结果是,小电感1%左右误差,超大电感5%左右误差。
  谐振法测量对电感的Q值有一定要求。所以测量大电感的次级是不行的,次级电感小,谐振频率高,超出变压器的自谐振频率,所以无法则量。当然,把初级去除,次级就可以测量了。

  可以测量1uF以下的无极性电容。精度一般,也就普通万用表的水平。精度与电感档差不多。最小分辨力比万用表好,可达0.1pF,所以测量几pF电容是可以的。我可能会屏蔽这个功能,有需要的自行打开此功能。因为测小电容用Q表更历害的,它有固定的接线柱,测量更可靠。

如果有热心人愿意帮助大家出套件,我就多开一些板子,小于50片免费赠送。因为一次性开板50片与100片,费用差不了多少,我就多开板50板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个老朋友需要这个电感表,所以准备开板。
有需要的报名一下。每件40元。

要一台!

网友:
刚看见,好极了!差点错过,订一套

网友:
看到了,不错的测量仪器,要是有外壳就定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个老朋友需要这个电感表,所以准备开板。
有需要的报名一下。每件40元。

要一台有外壳更好

网友:
要一台,同学们赶快报名。

网友:
我也报名要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几何(含人力成本)?

成本(不含人工费):
10套:650+200*1
20套:650+200*2
30套:650+200*3
40套:650+200*4
50套:650+200*5
……

即,大批量,每块成本约20多

出过几次套件,总结一个规律,不管电路简单还是复杂,不管是多少套,总是会产生一个固定费用,约600至900元。除非使用别人的成果,这个费用才会下降一些。

网友:
这个我可以定一套。

网友:
我和我的朋友也要,先定2套。

网友:
我要2套,请统计进去,到时提醒一下!

网友:
电路使用的晶振要求严吗

网友:
要一套。期待早出成果。祝顺利!

网友:
我要4套统计进去。

网友:
想要一套,不知道怎么联系,怎么送货,如何付款?

网友:
好东西,好事情,顶上去。

网友:
报个名,要两套。

我前没有买Q表,希望这个保留测量小电容功能。

楼主:
我增加一个RD测量功能

1N5819

1N4148

1N60

网友:
报个名,要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个老朋友需要这个电感表,所以准备开板。
有需要的报名一下。每件40元。

套件算我一个。我报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增加一个RD测量功能

Rd表测好

清零改P3.3了?

网友E:
期待出电感电容频率套件。。。。

网友F:
手里只有STC89C52。用他楼主能搞一个吗?好期待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出电感电容频率套件。。。。

  这次给坛友做的是电感表(附加小电容测量),给矿机制作使用的,不做频率计。
  矿机DIY,需要测试电感、电容。偶尔频率测量可以使用示波器即可。
  准确的频率测量,可以用数字示波器或频率计或万用表,这些仪器量程宽、表笔也是专业的,弄个二手的也不贵。DIY要达到或接近它们的水平,是很费劲的。
  如果给这个LC表加入频率计,功能上会显有些重复,因为最高也只测到到10MHz左右(普通示波器也可以达到这一级别),为了提升灵敏度,还要加入一组高频放大器,吃力不讨好。因此,测频率接口让位给Rd测量接口了。

  因为这个LC表本身就自带频率计,只是没有设计信号输入及放大接口,有需要的,还是自行DIY一个接口板吧。不过,分布参数对测量是有影响的,接口及切换开关没弄好,会影响到L/C的测量精度。

  我自己也曾经DIY过收音机、矿机等。上学时期,觉得很难。根本原因就是元件参数测不出来、波形也看不到,瞎搞。DIY收音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套件,这是别人设计好的,安装容易。还有一种就是根据现有元器件,电路、电感……通通自己搞,这个难度就大了很多,带有“设计”的成份了,需要知道元器件的参数。制作矿机,“设计”的成份多。

  Rd测量倒是挺实用的,用万用表测量Rd很麻烦的。当你要批量比较Rd时,万用表测法就相当费事了。所以这次决定增加一个Rd测量模块。不然,一块8cm*5cm的PCB板子上,剩余一大片,觉得可惜。PCB厂是按面积计价的,不是按钻孔数量算钱的(钻50孔与钻500孔,费用一模一样),所以我尽量把PCB排满。

  两年前,与大家一起讨论矿机,为了测量大电感、二极管Rd,没有现成工具可以测量,都是使用间接方法,所以这次就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元件夹上去,参数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里只有STC89C52。用他楼主能搞一个吗?好期待噢?

用STC89C52不可以。
其一,Rd测量功能要使用到A/D转换器,STC89C52没有这一功能。
其二,STC89C52没有提供高阻接器,测量LM393频率时,会影响LM393的稳定性,不利于提升精度。
其三,程序上不兼容。

网友F:
单片机刚入门,像楼主这功夫,我不知要多少年。

网友:
数一数也下了二十多套了,因刚上次做的那套坏了!我也要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刚入门,像楼主这功夫,我不知要多少年。

呵呵,单片机我也是外行的。我只会与STC程序,其它单片机程序没有写过。
我是搞电脑的,写电脑程序的功力还不错。因为电脑程序与单片机程序是相通的,所以我刚学会下载程序(花了7天才学会下载),就会写单片机程序了。

反正,只要学会了下载程序,大家的单片机水平就基本一样的。
软件设计水准,那属于电脑与电子技术。学习电脑就学会了写程序,学习矿机就学会了电子技术,学习下载就学会了单片机。
我差不多就是这样理解单片机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单片机我也是外行的。我只会与STC程序,其它单片机程序没有写过。
我是搞电脑的,写电脑程序的功力 ...

RD 是什么意思?望科普!

楼主:
PCB板已下单加工,过几天就会回来了。所以过些天,可能就可以出件了。
汇款到支付宝 xunmeng04@163.com  许剑伟
务必注意:
1、请在支付宝留言中填写详细地址、姓名、电话。很重要。否则发货时会带来万分不便。
2、我只用顺丰快递发货,邮费到付。
3、没有支付宝的,建议找有支付宝的人代付吧。(支付宝最方便,不易出错。支付宝的钱不够时,可用网银在线补款,很方便)
4、非要用银行卡转帐的,请用电话联系:1385026221八
5、对电子线路不熟悉的,请使用9V电池或6V且微小功率的三线变压器调试。功率大,轻微失误可能造成元件烧了。功率小了,接错线一般不会烧板子的。
6、Rd测量部分,已在PCB板上设计了,但这部分功能是增补的,所以元件不够,就不焊接这几个元件了,请自行找元件焊接(6个电阻和几个电容)。
   来坛两年,大家比较喜欢铜脚电阻。所以这次采用铜脚电阻。不过,Rd测量部分的电阻我没有买,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就找几个铁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RD 是什么意思?望科普!

做矿石收音机,讲究二极管的零点电阻,称零点Rd
阻抗匹配关系中,Rd是一个重要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板已下单加工,过几天就会回来了。所以过些天,可能就可以出件了。
汇款到支付宝   许剑伟
务必注意: ...

RD部份的元件如是贴片就不好买了,建议都用通用件。我只能转帐或顺丰到付。没懂支付宝愈闷中!

网友H:
引用 楼主:
PCB板已下单加工,过几天就会回来了。所以过些天,可能就可以出件了。
汇款到支付宝   许剑伟
务必注意: ...

看我这屏和你的板匹配吗?如能直接匹配不用改就用上他。后面有几个电阻。

网友:
许老师出品的,都是精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板已下单加工,过几天就会回来了。所以过些天,可能就可以出件了。
汇款到支付宝   许剑伟
务必注意: ...

顺风到不了我们这个小县城,咋办哦?

楼主:
我这用顺丰快递。
顺丰到不了看来只有三个方案:
1、由他人转寄。梁老师用顺丰方便,Q版用韵达方便。大家的具体情况不一样。
2、以后,我把余件拿给淘宝或本坛上专业出套件的人,由他们配足器件并出货给你。不过,这样价格会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我这屏和你的板匹配吗?如能直接匹配不用改就用上他。后面有几个电阻。

我焊接公座,你焊接母座,两者不一样。
为了换为母座,你得把座子剪下来,再用牙签通孔,再换在公座。太费工。屏很便宜的,一个不到10元。所以,旧屏还是配原来的板子比较合适,不要改来改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焊接公座,你焊接母座,两者不一样。
为了换为母座,你得把座子剪下来,再用牙签通孔,再换在公座。太 ...

明白!

网友:
我也定一块,许老师辛苦了,谢谢了。

网友:
已付款,耐心等待中。

网友:
我要两套,辛苦许老师了。

网友:
支付宝已汇款,电话地址见短信,谢谢!

网友:
许老师,支付宝已付款,请查短信

网友:
日前已跟帖要一台,只能工行汇款,请消息工行帐号。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成本(不含人工费):
10套:650+200*1
20套:650+200*2

许老师我要2套有Rd的,请回复一下我,证明已注意了,并消息一下,我就马上付款,辛苦了!

楼主:
每块都有Rd功能,就是差了几个阻容没有焊接。
Rd那几个电阻,手上只有细铁脚的。
焊上去,若想拆来来,就比较费事。因为是双面板。我定的板子,可能是没有过孔沉铜的。高温下用力拆元件,会把铜泊弄坏。多数人没有恒温烙铁,这时,要是新手,不小心会把板子拆坏。
当然,铜脚与铁脚也没有多大区别。受潮时,细铁脚的比较容易坏。再者,装起来感觉不好看,左边的铜腿粗,右边铁腿细,心情不好。

没有拆过双面板元件的,拿这个板做实验,可惜了。必竟做一次板子不容易。

如果要在双面板上拆元件,注意技巧:
拔元件时,只能拔,不能插。比如,拆独石电容,用力不对的话,一脚是拔,另一脚是插。当插的那一脚也处于高温状态,那一脚上的铜泊就会脱落。当然,如果处于常温状态,双面板的强度比单面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许老师我要2套有Rd的,请回复一下我,证明已注意了,并消息一下,我就马上付款,辛苦了!

*征宇 zy_***@unitedtex.com

是你汇的吗?

地址、姓名、电话未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征宇 zy_***@unitedtex.com

是你汇的吗?

是我,都在消息里啦!要么消息没发成功。再发一遍,辛苦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征宇 zy_***@unitedtex.com

是你汇的吗?

苏州园区的,我又发了一遍地址,您看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每块都有Rd功能,就是差了几个阻容没有焊接。
Rd那几个电阻,手上只有细铁脚的。
焊上去,若想拆来来,就 ...

我会用到吸锡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会用到吸锡烙铁!

好的。如果有铜腿电阻,我就焊下去。如果没有,我就拿铁腿的,你自焊下去。

我的铁腿电阻引脚比较细,所以不想焊下去。如果是钢腿的,我就焊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如果有铜腿电阻,我就焊下去。如果没有,我就拿铁腿的,你自焊下去。

我的铁腿电阻引脚比较细, ...

全部焊上更好,你更了解它们了!我焊毕竟是初次嘛!必有麻烦因素!

楼主:
顺便说一下:

这个电感表电路完全是针对矿石收音机制作的。把量程做得很宽。精度也比较高,当被测电感理想,主量程内实测可达1%以内精度。但这也有代价:

本电路使用了较小的谐振电容,振荡频率比较高,测量音频电感受到严重条件限制。

1、通常铁芯电感在3kHz以下频率可以取得较大的Q值,测值变得准确。在15kHz频率Q值将下降到1或2,测量精度严重下降,而且15kHz频率往往远离铁芯电感实际应用频率。

当电感量达到1H以上,本表谐振频率降到2.7kHz以下,这时铁芯电感的Q值不会很低,测值有效。
测量200mH至10mH的铁芯电感,本表不能可靠测量的。这时,频率可高达20kHz,铁芯电感的Q值不行,谐振不可靠。
10mH以下铁芯电感估计比较少见。

2、如果是铁氧体电感,几乎不存在这个问题,它的Q值比铁芯电感高得多,各种电感量都可以测量。

3、测量T725变压器,可以测量初级电感,但不可以测量次级电感。原因也是Q值问题。次级电感量小,谐振频率很高,远超1kHz,而T725变压器自谐振频率只有1kHz,造成Q值低下(实际上,大于1kHz已不再表现为电感,而是电容),无法测

4、如果非要测量几十mH铁芯电感,简单的方法是绕制一个500mH至1000mH的辅助电感,与被测电感串联,实现降频率测量,分别测出辅助电感L0及串联总电感L,则Lx = L-L0

总之,谐振法测电感,也是要讲Q值的,跟矿机类似。

网友:
高频测小电感,低频测大电感,针对不同铁芯的频率特性注意查看显示屏频率值。

楼主:
实际上,要保各种电感都测量正确,还要加一个1H左右的辅助电感。电路图如下。
这个1H的电感没地方买,得自己绕。比如使用节能灯的EI形磁芯,大约用0.1至0.15线径吧,绕满。

需要降频测量时,采用A、B夹子,然后短路清零。不需要降频,使用A、C夹子。

网友J:
小许老师好。我要一套。请提供您的工行、农行卡号,以便于汇款。(用本坛短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许老师好。我要一套。请提供您的工行、农行卡号,以便于汇款。(用本坛短信)。谢谢。

太迟了。不要汇款,等以后吧。
我这次只定了10套。我是根据实际汇款数量购买关键元件数量(单片机、1602液晶)。
PCB板还很多。

网友:
因外出,刚回,我15曰预定了一台,留给了我一台吗?请提供您的银行帐号,以便于汇款。(用本坛短信)。谢谢。

网友:
许老师请回复,急用啊!

楼主:
我手上还有PCB,但STC和1602不够。
如果你会单片机下载,送你一两张板。
不然,就等这10套做完以后再看看,如果要的人多,争取再弄10套。

网友A:
谢许老师回复 。唉!再报名预定吧!到时请吱短信吧。年岁大了,600度老光,只会动烙铁,其它的力不从心啦。得矿机病了。

楼主:
焊接元件,超过70%焊完了。

网友:
谢谢许老师,关注中。

网友H:
出炉了,要一套带RD的。铁脚电阻没关系。麻烦帮我全部焊上吧。没支付宝,请站内短消息给我个汇款帐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出炉了,要一套带RD的。铁脚电阻没关系。麻烦帮我全部焊上吧。没支付宝,请站内短消息给我个汇款帐号。

呵呵,其实铜腿、铁腿对精度没有任何影响的。只要关键部件过关就可以了。
因为多数人喜欢铜腿的(或者说是一种情节,希望更完美),所以我就焊铜腿电阻。要不然,他自己打磨更换,若是技术不过关,弄坏板子,就会影响仪表的可靠性。看着自己焊花了的板子,就会对他的准确信失去信心。这是“心理学”

楼主:
这块板子上的自锁开关质量不大好,手感不怎样。
如果要自行更换,请注意要点:

焊盘处于高温状态时,不要用力“压、插”元件,但可以“拔”元件。
自锁开关有6个脚,用焊锡将引脚连接起来,共两个焊点。然后三脚一起熔锡,并拔出。
因为无法一次性拔出,所以要两个焊点交替加热并拔出。这时请注意,每次加热时,应等待另一个焊点降温。因为,此焊点是拔应力,另一个焊点可能就是压应力。高温时“压”元件,焊盘易脱落。

此法可以取出十几个引脚的集成电路,而不损伤焊盘。

如果是为了测试需要,同一个焊盘要更换几十次元件,这时,烙铁头要光滑一些,最好使用恒温烙铁。

我有台二手6位半万用表,内部有许多维修的痕迹,据说是被售后修过。他们把双面板全焊花了,焊盘大量脱弱,且断线一堆,然后只得用焊锡补接。原因就是使用爆力,不注意拆焊技巧。当然,早期的双面板质量本身也比现在的差了许多,不耐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