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LM1875变压器不足30w会产生什么现象 谢谢!!

楼主(2012-10-12):
  新手 LM1875变压器不足30w会产生什么现象 谢谢!!

网友:
大音量时LM1875功率变小,声音变差。小音量时可以忽略。

网友:
如同摩托车的化油器堵塞了一样

网友:
变压器发热严重,导致烧变压器,声音失真。

网友:
小音量下影响不大,大音量下就会失真

网友:
会出现低音不足

网友(2012-11-11):
小音量下影响不大

网友:
我在用30W的变压器呢....

网友:
不知道,应该是发喘的结果,对吗

网友:
变压器功率小, LM1875效果发挥就差了, 无意义了, 要用LM1875, 就变压器60W以上

网友:
火牛功率小了,音质变差,不好听了,输出功率乘二等于所需火牛功率

网友:
小牛拉大车的现象

网友:
坏处多多。
功放不能省在电源上的,这是基本知识。

网友:
学习了,功放不能省在电源上的,这是基本知识。

网友:
如果你的胃口是每顿两碗,而食堂定量供应每人每顿只给一碗。这样上班和生活一段时间后,你就能理解那台功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