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U1733c 100K美国安捷伦手持电桥的朋友吗?

楼主(2012-10-13):
有用过U1733c 100K美国安捷伦手持电桥的朋友吗?请说说精度怎么样?买了同惠TH2822C觉得不行退了,想购入U1733c但不知道怎么样?

u1733c

u1733c

网友A:
楼主把2822给退了啊
不管东西本身怎么样,买到不称心的工具的确非常遗憾。我觉得尽量要到实体店购买,售后,质量都比网上有保证
1733C与同惠2822C相比,外形稍小,略显秀气,显示屏显示的参数和布局略有不同
1733C最大的优点是有直流电阻模式,四线测量电阻比一般万用表要好不少
几乎没有附件,随机只给一副鳄鱼夹和一节9V干电池。其它附件通通得另掏钱购买。。相当不厚道
再说精度问题,不经计量部门校准的“精度”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2822给退了啊
不管东西本身怎么样,买到不称心的工具的确非常遗憾。我觉得尽量要到实体店购买,售后 ...

谢谢朋友!我这地处偏远,没有这种实体店,您上次说的校准标贴我买的TH2822C没有,不知道安捷伦的售后怎么样?

网友(2012-11-12):
          台湾厂的吧, 未必比大陆厂的好多少

网友B:
TH2822C也满足不了,什么问题呀?

网友:
agilent的东西就是贵点,而且附件少,这个手持的好像是收购的台湾的一家公司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比较多,谢谢邓老师,已经购入了AT826正在使用中!

你得把图片拿出来看看
最好是裸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2822C也满足不了,什么问题呀?

问题比较多,谢谢邓老师,已经购入了AT826正在使用中!

网友(2012-12-31):
U1733C 具有自动量识别L C R的功能,测量准确度也很高,如果单纯是想测试电容,可以买U1701B。

网友(2014-10-09):
U1733C 几千大洋可以买到(实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2822给退了啊
不管东西本身怎么样,买到不称心的工具的确非常遗憾。我觉得尽量要到实体店购买,售后 ...

1733C最大的优点是有直流电阻模式,四线测量电阻比一般万用表要好不少

怎么看表的外形是三个测试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1733C最大的优点是有直流电阻模式,四线测量电阻比一般万用表要好不少

怎么看表的外形是三个测试孔?

三个端口里面的铜片是分开的,加上接地实际是5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