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矿机,响了

楼主(2012-10-14):
首先是天线

机器二号外部
机器二号内部:

双回路,据说好得多,但我的双回路始终没有声音。

网友:
双回路的确是选择性和灵敏度比较适中的一种电路.
但是我看到楼主用的是双连电容.如果只用其中一连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双回路的初次级各用一连就得严格同步,这点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通常装双调双回路都用同只单连,各自独立调谐.或者初级不调 ,只调次级.
以上意见供楼主参考.
另外,我看到分线器的线都扎在一起,这是不妥的.最好把分线器与线圈尽量靠近.不要把所有的线都扎在一起,这样会增加分布电容.使回路的Q值变坏.

网友:
俩线圈距离太远了,弄近点(平行)试试。
羡慕你的架天线条件,把天线展开在房顶上越长越好。
听筒直流电阻要800欧姆以上。

楼主:
关于矿机1:并不是两个回路线圈,只是替换实验线圈。
关于矿机2:线圈抽头没有处理好,捆在一起,也仅仅是为了布线方便。好,回去把它拆掉,看看效果怎么样。
关于天线,本来想用L型,无奈刚好短了4、5米,没有办法捆在两个排气孔(那之间距离起码是8米,目测)上,只好随便拴在两个距离很近的通气孔上!
为了这个天线,弄了一身灰。哎,楼顶没有直达楼梯,需要经过一个小孔钻进去。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矿机1:并不是两个回路线圈,只是替换实验线圈。
关于矿机2:线圈抽头没有处理好,捆在一起,也仅仅是 ...

买个梯子,或是自己做把梯子不就行啦。

网友:
不错!安装工艺还可以好点!

楼主:
下一步准备把线圈换成花篮线圈。 还不会制作, 学习中。。。

网友:
不错啊!看得我都想做一个了

网友:
不错!比我的第一个可阔气多了。。。

收音机 就是要调谐的嘛。。不调怎么会有台。。

调着才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