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新作,6P6P推挽 值得试试

楼主(2012-10-16):
给大家看看图就好啦,制作过程中忘记拍照,

声音表现我很满意,这个线路值得一做!
输出牛和电源牛都是找人订做的,质量都很好!对声音贡献也不小哇

网友:
做得不错,前放管还是12AU7吗?

楼主:
是的, 第一次做的不尽人意,布局没做好
这次改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第一次做的不尽人意,布局没做好
这次改善了

支持一下,底盘能自己手工做成这样已相当好了,边折的很直,加工的很准,罗丝头也沉的很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底盘能自己手工做成这样已相当好了,边折的很直,加工的很准,罗丝头也沉的很好,学习一下。

这里看到的机箱是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看到的机箱是买的

哦,我以为是自己手工做的呢。
早年我都是用铁皮剪,台钳,枪钻,锉刀自己做的,时代不同了,哈哈。
线布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以为是自己手工做的呢。
早年我都是用铁皮剪,台钳,枪钻,锉刀自己做的,时代不同了,哈哈。
...

哈,我特佩服像您这样动手能力超强的前辈!

网友:
好工艺, 好元件, 好胆机, 工夫不负有心人, 看看也享受

网友:
问下楼主,线路板自己弄的吗?

网友:
搭棚做法--漂亮。。。。。。赞

网友B:
这电路很经典了,在别的 音响论坛,很多 制作 6V6 推挽的人都首选这电路。
如果嫌12AU7贵,用国产的6N1照样也能解决。
6P6还是很好推的管子,几乎什么管子都能把它搞响

网友:
好作品。支持---DIY。

楼主:
谢谢,板子是自己做的
人懒,挑个适合自己的办法做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很经典了,在别的 音响论坛,很多 制作 6V6 推挽的人都首选这电路。
如果嫌12AU7贵,用国 ...

海河前辈,如果改用6N1的话,需要怎么修改参数呢?

前面那一级说实话 没整的特别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河前辈,如果改用6N1的话,需要怎么修改参数呢?

前面那一级说实话 没整的特别明白

  不是 前辈,
只是爱忽悠而已

就是1楼那图,第一级:共阴极基本放大——直接耦合第二级
                      第二级:屏阴分割式倒相——从屏极和阴极输出两个 相位相反,幅值相同的信号。
                      第三级:推动放大,也是共阴极基本放大电路。

改成6N1 需要仔细的算算,如果要求不高,我估计直接换上就能响,当然了,12AU7需要 用6.3V灯丝的接法才能直接插6N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河前辈,如果改用6N1的话,需要怎么修改参数呢?

前面那一级说实话 没整的特别明白

  您仔细 再仔细的反复 资料区的老贴,我记得有个什么 电路 就是用这种模式,而是用的是6N1,而且还是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仔细 再仔细的反复 资料区的老贴,我记得有个什么 电路 就是用这种模式,而是用的是6N1,而 ...

是这个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图吗?

貌似 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 就是这个

我是想在原PCB上调整一下阻容参数就好,
这样可以方便更改试试
海前辈得空帮忙算算呀,我可以负责试试调试,听声音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在原PCB上调整一下阻容参数就好,
这样可以方便更改试试
海前辈得空帮忙算算呀,我可以负责试试调 ...

不用太细致的计算。我看看1楼电路 的参数,应该差不多。顶多是换上6N1之后,有些地方的电压有一定变化,这都没事。如果一楼的图,12AU7 您是 6.3V供给灯丝,就是说4脚、5脚并在一起,和9脚组成灯丝回路。那么你稍微改改,4脚~5脚之间是灯丝,9脚接地。就能插上6N1了。
再说,都有了12AU7还考虑6N1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太细致的计算。我看看1楼电路 的参数,应该差不多。顶多是换上6N1之后,有些地方的 ...

呵呵 肯定是想试试不同的管子不同的味道撒

我还打算飞线来试试6N8P呢

网友:
很不错,楼主请问一共花费多少钱啊.能否帮我做一台啊.

网友:
电路板的适合厂机,DIY还是要搭棚好,6P6换成南京6V6GT,会更上一层楼

网友C:
出几瓦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几瓦功率?

输出功率12W左右

网友:
非常好~~~6P6P推挽比6V6更好声哦~赞一个~漂亮

网友:
好,支持推挽机!
一直以来总以为推挽机才是好机,单端的感觉比较小家子气,没力度!

网友:
好工艺, 好元件, 好胆机, 工夫不负有心人, 看看也享受。

网友D:
你好,12AT7可以代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12AT7可以代替吗

改一下灯丝,用6N1替代可以
12AT7我没有试过,理论上出声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老大你太强了!快出套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太细致的计算。我看看1楼电路 的参数,应该差不多。顶多是换上6N1之后,有些地方的 ...

海河前辈,请问如图红色部分是起什么作用?

另,我换上6N1之后,增益变大很多,如何调整参数呢,直偶线路,不敢随便改呀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河前辈,请问如图红色部分是起什么作用?

另,我换上6N1之后,增益变大很多,如何调整参数呢,直 ...

那 图上的圈也不是 红色啊     这是 低音补偿电路。接上之后可以适度提升 低音效果。

增益大 不是什么坏事。 要是影响不大,就这样吧。6N1也不是 什么 高增益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 图上的圈也不是 红色啊     这是 低音补偿电路。接上之后可以适度提升 低音效果。

增益大 不是 ...

换上6N1之后的低音已经足够强了  呵呵

高频好像比之前更好些,清脆丝丝

网友(2012-11-15):
是不是把音频柱到电位器的线换成屏蔽线会好些。

网友(2013-01-28):
这是 我见过的  最漂亮的   走线清新  很舒服   一个字  好

网友(2013-07-28):
很经典的电路了,声音肯定错不了

网友(2013-09-30):
很好,什么时候搞个玩玩,记号。

网友:
我倒是绝对6P14推挽更好声点,比较接近现代声

网友(2023-10-14):
引用 楼主:
换上6N1之后的低音已经足够强了  呵呵

高频好像比之前更好些,清脆丝丝

这两个图是在音响界厂商选择使用最多,寿命最长的图纸。经典得改无可改。

如换6N1后放大倍数过大,电位器的使用不方便,可用半可变电位器代入首个三极管阴极通到喇

叭的负反馈电阻,调至功放机的电位器转大半时满输出,音质还再会更华丽耐听。

网友(2024-03-17):
输出牛不好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