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小电源变压器阻抗值实例

楼主(2012-10-16):
用电感表、电阻表测量小电牛初次级电感和电阻,用《电源变压器替代矿机阻抗变压器简算表》计算。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78133-1-1.html

1号小变压器--- 220V/6V/1W小电源变压器实测值:初级电感48.1H;次级电感50.1mH;初级电阻2.66K;次级电感4.7欧。

实测值计算结果如下表:

测值、计算结果:
1---测试音频映射系数频率取值100Hz,相当于10倍映射系数,便于与725变压器比较;
2---按已知电压测初级电感值计算,此小变压器相当初级阻抗30.2K、次级阻抗22欧;
3---按初次级电感值计算,初级阻抗30.2K、次级阻抗31欧。

分析:
1---按已知电压测初级电感值计算,小变压器有初次级效率系数,一般不会超过85%;
2---按初次级电感值计算,电感表挡位有误差;
3---综合取值。
4---变压器效率与初次级线阻有关,初级电阻2.66K;次级电感4.7欧,可以仿725相近阻抗值挡位对比分析。

仿725变压器数据:
端子号        阻抗(欧)  匝数        电感量(亨)  电阻(欧)
     1            0           0            0              0
     2           32          120          0.059           15.5
     3           150         260          0.275           34
     4           300         367          0.547           48
     5           500         474          0.919           62
     6           800         600          1.47            79
     7           1.5K        822          2.71            109
     8           2.5K        1061         4.50            140
     9           5K         1500          8.98            200
     10          10K        2121          19.7            302
     11          20K        3000          35.9            437
     12          40K        4243          71.9            637
     13          100K       6708          180            1.52K
     14          200K       9487          359            2.64K

楼主:
矿机音频变压器的映射系数取值至少为5倍200Hz。最好取值为8-12倍,可以获得较好的频响曲线。

仿725与1号小变压器音频响应值同为100Hz左右,可以直接对比。

1号小变压器初级阻抗30K,初级线阻2.66K,次级阻抗22-31欧线阻4.7欧;
仿725变压器取初级阻抗40K,初级线阻637欧,次级阻抗32欧线阻15.5欧。

1号小变压器与仿725变压器效率值简单对比,还是初级线阻637欧的仿725效率高!

实际使用中,矿机音频变压器初次级都要根据检波管的Rd值和耳机阻抗值适时调整。小电牛为定值,只能做超阻比例匹配。仿725变压器可以宽泛调整匹配,更为方便

网友A:
好帖。非常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非常实用。

欢迎光临!

2号小变压器实测值:220V/6V/1W,初级电感39.7H,次级电感21.2毫亨,初级线阻4.45K,次级线阻3.8欧。

2号小变压器计算值:

测值明显说明,2号小变压器的初级线阻大,效率值不如1号小变压器。

市售普通电感表大挡位误差大,如果用许老师新设计的数字电感表,测值会准确许多。

楼主:
3号小变压器实测值:220V/12V/1W,初级电感34.4H,次级电感80.4mH,初级线阻4.68K,次级线阻13.4欧。

3号小变压器计算值:

以上三个1W小变压器初级阻抗值都不一样,使用时以实测值作为匹配值参考。

楼主:
4号小电源变压器实测值:220V/3V/2W,初级电感29.5H,次级电感3.8mH,初级线阻1.57K,次级线阻0.7欧。

4号小变压器计算值:

这个是2W小电源变压器,变压器大,电感渐低。

楼主:
计算表中的阻抗值不含线阻!矿机实际音频阻抗匹配时,仿725的1挡就能分出效果,所以矿机的音频阻抗匹配要相对准确!

楼主:
注:在矿机变压器设计中,取频率值1000Hz、映射系数5倍,实际是200Hz低频起点;1000Hz的10倍映射值实际100Hz低频起点。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78133-1-1.html

网友:
好资料,解决高阻耳机难找问题了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B:
同是220V变9V的变压器5W或10W的线阻小很多,阻抗有变化吗?

楼主:
同种铁芯材料的电源变压器功率大阻抗渐低

网友:
电源变压器功率越小,初级电感量越大。

网友C:
仿725的32欧端扣除15.5欧内阻实宜接16.5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725的32欧端扣除15.5欧内阻实宜接16.5欧。。。呵呵

图表是设计排绕值,工厂排绕值是12欧,还是较大,不过仿725线架空隙留量较大,可以加绕低阻值线包。

矿机一般用不到极低阻段,低阻端动圈耳机灵敏度都较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表是设计排绕值,工厂排绕值是12欧,还是较大,不过仿725线架空隙留量较大,可以加绕低阻值线包。

矿 ...

我有一个220v/1.5v变压器,是镍氢电池充电器拆下来的。请问版主,它的次级电阻大约多少?能接8欧姆耳机或者喇叭不?另外,您在上面表格中的阻抗,是不是都是感抗和直流电阻二者的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220v/1.5v变压器,是镍氢电池充电器拆下来的。请问版主,它的次级电阻大约多少?能接8欧姆耳机或 ...

没有含线阻,计算阻抗需要测变压器电感。

网友:
你发表的这个我早就用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是220V变9V的变压器5W或10W的线阻小很多,阻抗有变化吗?

瓦数越大的电源变压器虽然线阻越小但是瓦数越大的变压器的线包电感量也越小,电感量小的匹配变压器效果肯定好不了。

网友:
这是太好的资料,解决高阻耳机难找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