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再战3DQ无天地线矿机。

楼主(2012-10-16):
第一台DIY的双磁棒同步检波3DQ,已经被好友打劫了。只好再DIY一台(未全部完成)。其电路还有选择李老师的设计3DQ电路。
1、机壳利用废材料亚克力板加工。
2、空连为500P
3、3DQ安装在9针COM座里。
4、磁棒二组,6根200MM中波磁棒。
5、线圈为0.04*260的李兹线。L1=50匝、L2=5匝、L3=55匝(目前在调整中)
6、UA表=100UA。
7、耳机S--300(李老师赠)
8、音频匹配转换牛是李老师亲手料理的。
因未全部完成,仍然在调试过程中,先露个小脸。欢迎拍砖,向老师们学习取经。
目前本市收台8个,强台电流达到30UA。

网友A:
空了我也仿造一个

楼主:
谢谢板主的加分及鼓励。
补上电路图。说明在李老师的原电路上增加了UA表,音频匹配牛。再次感谢梁老师、李老师的热心帮助及指导。

李老师的设计电路图。

李老师的设计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了我也仿造一个

感谢关注。此电路的特点---接收效果好,简单而容易制作。最适合初学者的实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

谢谢老师的加分及鼓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今天安装上拉线调度盘。收强台时,电流达到30UA以上。

你的微安表怎样接线?直流吗?3DQ检波怎样实现?怎样定各极工作点电压?我也想做3DQ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

谢谢关注。今天安装上拉线调度盘。收强台时,电流达到30UA以上。
重新曝光 调整大小 重新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微安表怎样接线?直流吗?3DQ检波怎样实现?怎样定各极工作点电压?我也想做3DQ

UA表(并联一个无极电容2-3UF)直接串联在耳机输出端(3DQ的D漏极)。检波如电路图所示。

楼主:
继续折腾、、

楼主:
安装一个刻度盘。

网友:
一直都想重温矿机旧梦,但限于环境条件限制,也只能望梅止渴了……

网友D:
胆兄又一力作出台,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Q我还没玩,想你帮做个实验:L2,L3用20X20cm的框代替检波输出电流是否会更大?这时的灵敏度怎样?你这 ...

不用天地线。大框没试过,有时间会尝试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续折腾、、

3DQ我还没玩,想你帮做个实验:L2,L3用20X20cm的框代替检波输出电流是否会更大?这时的灵敏度怎样?你这机有外接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3dq很厉害。就像当年二极管代替矿石一样,现在它应该代替二极管;这个趋势似乎不可挡。发现3dq者,应该载入 ...

谢谢老师们的关注。其材料找一些废材料(废品站),工具嘛---手钢锯,手枪钻,开孔器。磁棒放在PVC管里发运不会损坏地。就这样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胆兄又一力作出台,祝贺~~

谢谢超板的加分鼓励。

网友E:
3dq很厉害。就像当年二极管代替矿石一样,现在它应该代替二极管;这个趋势似乎不可挡。发现3dq者,应该载入史册。
您的矿机很漂亮,可是业余老矿只有欣赏的份儿,没有亲手制作的冲动,因为大都没有如此专业化制作的条件,很难仿造,拍砖都找不到地方拍啊。请问,楼主这等精良做工,您用的是什么工具切割打孔?塑料板是在哪儿买的?用什么胶水粘贴?很长的磁棒邮购途中不会折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