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M-V55K型收录机的图纸

楼主(2012-10-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说说具体情况,是功放部分没声音,还是磁带收音部分?

网友:
是放磁帶沒有聲音,還是收音沒有聲音?

网友:
没声最好修的吧?!查电源,查剌叭,和功放!!!

网友:
该机我记得有电平指示灯,可观察放磁带时,电平指示灯是否闪亮,如闪亮证明前置放大器有信号输出,楼主可以试试,触及音量电位器的焊点,有无感应交流声?五段均衡器的运放有没有正常供电?一般收音机部分电路和磁头前置放大电路同时损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7楼前辈言之有理,有可能收音部分和磁头前置放大电路没有供电造成的。
       三洋MV55K是一台不错的双卡收录机,具有杜比B型降噪系统、自动选曲功能,轻触机芯;兼容二氧化铬、普通磁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