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代换问题

楼主(2012-10-17):
各位坛友,自己最近买了台J-51B收音机,两只功放管(3AX21A型)的腿都断了,现在买不到。请问什么型号看代换?谢谢!(自己菜鸟)

网友:
如果有3AX31,可直接代换。如果用现在常见的PNP硅中功率管代换,则末级偏置电路改动较大,要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才行。

网友:
几乎所有低频管都可以代替,例如:3AX31a,b,c等都行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坛友的指导,自己真不知道31能代替21型,31、81的的确现在能买的到。换了后不知道效果如何。再谢谢坛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坛友的指导,自己真不知道31能代替21型,31、81的的确现在能买的到。换了后不知道效果如何。再 ...

31,81六七十代都是常用管,直接代,没事的,不宜用硅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81六七十代都是常用管,直接代,没事的,不宜用硅管。

谢谢!知道了。

网友B:
我印象中好像3AX21和3AX31\81管脚排列顺序不一样,请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好像3AX21和3AX31\81管脚排列顺序不一样,请注意。

先说声谢谢!(这里真是个温暖的大家庭。) 还真是问题啊,我真的还不会测量管脚的,只是盲目的瞎碰,照葫芦画瓢。

网友C:
3AX31管脚排列示意图。手捏管壳,管脚指向自己时的示意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说声谢谢!(这里真是个温暖的大家庭。) 还真是问题啊,我真的还不会测量管脚的,只是盲目的 ...

当年管子封装一样管脚通常一样,不像现在这么杂,81有不少是玻封管,通常是以管脚长短及记号来区分的,如你安装时不明白可再发贴,我帮你查一下手册。

网友D:
你带换个啥子吆!!!要是想玩原味 你就去淘宝或者坛子里买相同型号的,要是想能响能听,自己用别的管子搭个电路 或者上个IC 就搞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带换个啥子吆!!!要是想玩原味 你就去淘宝或者坛子里买相同型号的,要是想能响能听,自己用别的管子搭个 ...

“你带换个啥子吆!!!要是想玩原味 你就去淘宝或者坛子里买相同型号的,要是想能响能听,自己用别的管子搭个电路 或者上个IC 就搞定了”——你的发言,很主观,既没有替楼主设身处地的着想,也缺乏对晶体管器件与电路的科学认识。我的话理由如下:
1,“你带换个啥子吆!!!”为什么要代换,肯定是楼主没有!
2,“要是想玩原味 你就去淘宝或者坛子里买相同型号的,”
a,用原型号了就保证是“原味”吗?你知道3AX21与3AX31等有多大的本质区别,代替了就一定不能出“原味”?
b,你知道,楼主哪里一定有(主观与客观)条件上淘宝(或者坛里)买器件吗?
3,“要是想能响能听,自己用别的管子搭个电路 或者上个IC 就搞定了”——你明知道楼主是初学者,他能够马上这样做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带换个啥子吆!!!要是想玩原味 你就去淘宝或者坛子里买相同型号的,要是想能响能听,自己用别的管 ...

我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错了。。。。。。。

也不是什么错不错的,只是疏忽了就是,知道了就好,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好像3AX21和3AX31\81管脚排列顺序不一样,请注意。

3AX21有两种排列图案,31只有一个排列图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3AX31代就可以,体积也相仿,81功率大随之的漏电因素也大,可能小机器上表现为噪声大。

81的穿透电流比较大,工作点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其他无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也不是什么错不错的,只是疏忽了就是,知道了就好,OK!

大哥,我疏忽了!我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我疏忽了!我知道了!!!

老弟哦,你的态度很诚恳,使我很感动。我的话,你知道就行了,也不必太在意哟。

网友(2016-05-27):
引用 网友C:
3AX31管脚排列示意图。手捏管壳,管脚指向自己时的示意图。

昨天修理一台长江16毫米电影机功放FK-162-15里面一个推动管没有了、查了半天才在论坛里查到这个管子!3AX31、就按你提供的管脚示意图一次成功!我用的管子是3AX31A、单是管子上的外加散热器没有。准备DIY一个上去!生活在互联网的时代就是幸福!谢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