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变压器

楼主(2012-10-18):
有谁知道环形变压器具体绕制圈数???????

网友A:
圈数是根据功率、电流和输入、输出电压来计算的,只有确定好这些才能计算出所要绕的圈数。搜索一下看有无相应的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数是根据功率、电流和输入、输出电压来计算的,只有确定好这些才能计算出所要绕的圈数。搜索一下看有无相 ...

我手头有十几个烧坏的环形变压(大小都有)想自己绕制就是不知道初级具体多少圈数

网友A:
这就好办了:数一下初级的圈数,按原圈数绕,如部分烧结分不清也无妨,有一点误差关系不大,可适当多绕点。有了初级总圈数就可以算出每伏的圈数,那么次级想要几伏就绕多少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好办了:数一下初级的圈数,按原圈数绕,如部分烧结分不清也无妨,有一点误差关系不大,可适当多绕点。 ...

谢谢你,只可惜有两个(一个1000瓦一个5000瓦)线圈已被他人拆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