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湾诠华1061 LCR数字电桥测试仪使用说明书.或者操作说明.首先表示感谢!

楼主(2012-10-21):
不大相信论坛没有知道台湾诠华1061 LCR数字电桥测试仪情况的朋友.
还有一事不明白:我自己做了一个简易的实验用的4端测试线.听说4端测试线短路电阻为0的.我实验多次电阻始终不为0.而是0.0014欧姆.电桥的测试频率1KHZ.增加或者减少短路电阻有变化.1KHZ时短路电阻最小.请论坛朋友帮助.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谢谢!

情况如照片:

网友A:
楼主做的测试线要不得呀!建议买专用夹子、用同轴线再加BNC插头制作。其实成品测试线也不贵,几十元淘宝能够买到。

当然,即使是规范的测试线,短路之后也会有剩余参数的,一般的电桥都是可以清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朋友!我下载了.用什么软件解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测试线要不得呀!建议买专用夹子、用同轴线再加BNC插头制作。其实成品测试线也不贵,几十元淘宝能够 ...

本身就是测试一下.已经买了成品测试线.不过想问一问.有剩余电阻可以清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我下载了.用什么软件解压啊?

用WinRAR或别的压缩、解压缩软件就可以。

下面是开路和短路清零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nRAR或别的压缩、解压缩软件就可以。

下面是开路和短路清零的说明:

特别的感谢您!下载的文件始终没有打开.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C(2016-04-21):
四线测试的接线跟你的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线测试的接线跟你的不一样啊

说一句实在话.这个就是应急对付着用一下.既不规范也不美观.让您见笑了!

网友:
我是想说标准接法才有可能回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