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个6N1+6P3P小胆机

楼主(2012-10-22):
用二手件装的胆机还在施工中(钣金活难死人!),前几天网上买的套件先到了,忍不住用了一晚上把机器装了出来。

1、先安装管座、接线柱、电源插座等结构件。

2、安装变压器、扼流圈等粗笨原件。套件安装方便,直接拧螺丝就行了。

3、焊接电源部分。
整机采用单点接地,接地点为主滤波电容的负极,找了个铜鼻子直接拧电源牛的固定螺丝上,灯丝、信号、电压放大、电流放大的地全部通过单独地线接于此点。

4、焊接放大部分。
电压放大级的信号输入线直接用裸线焊到管脚上,很担心工频干扰问题。

5、第一次搭棚焊东西,乱糟糟!
所有线路分了地、信号、电源三层布置,没玩过搭棚焊,焊出来的效果感觉乱糟糟!!

6、通电试机。
电子管功放电路简单,查了几遍没有焊错的地方,通电开机一次成功。6N1阴极电压2V左右,6P3P阴极电压20V左右,问题不大。反馈暂时没接,先开机试声。之前担心的严重交流声问题没有出现,距印象30cm处交流声几不可闻。音源为电脑的线路输出,感觉声音比较生硬,和石机没什么差别,也许需要煲一段时间。加上大环路负反馈后,声音柔和了一些,比没有反馈时耐听。

7、正面,套件的优点是省得自己做钣金活,外观还算可以。
开机”烧“了两小时,各个电压变化不大,机器运行正常。但发热太大了,电源牛有些烫手,机壳都有了些温度。

补充内容 (2012-10-24 21:39):
初步调整结果:
1、经过反复对比,确认还是加上反馈后效果好一些,最终加焊了两只反馈电阻。
2、套件里提供的耦合电容是BENNIC电容,声音发尖,估计是假货。找了一对70年产的油侵电容和两只WIMA电容,正在反复试听。

补充内容 (2012-10-24 21:44):
两种电容音色确实有差别,但听感都比套件提供的电容好。
3、套件提供的6N1上电试机时两个管芯的阳极电流不一致,阴极电阻压降相差0.3V左右。更换成拆机的71年产北京T级管,阴极电压一致了,音质暂时听不出什么差别。

补充内容 (2012-10-24 21:59):
4、用电脑的耳机输出做音源,音量电位器拧到最大,输出功率达不到5W,初步判断为推动不足。设想为其加一级前置放大。前置级用手上的拆机6J1,机箱内空间较大,新增的两只管子和若干阻容件新做块小板放机箱里。

网友A:
机器做好了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做好了效果怎么样?

试音效果编辑补充到主贴了。

刚开始试声,没达到预期的效果。声音比较干硬,高音足,中音比较干、不柔和,低音力度尚可。加2K的反馈电阻后,干硬感有改观,和自己焊的3886功放感觉差不多,没体现出盼望中的胆味,也许需要煲一段时间。

准备后期适当调整工作点、换耦合电容试试,这是第一次焊胆机,胆机的特性还不熟悉,慢慢玩慢慢摸索吧。

网友B:
我也做了个6N2+6P1的机子  也是套件  跟楼主的应该是同一家 电源牛也是非常的烫手  感觉电源牛功率不够  烫的都不敢用手摸

网友C:
电源变压器底下自己偷偷装个小风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了个6N2+6P1的机子  也是套件  跟楼主的应该是同一家 电源牛也是非常的烫手  感觉电源牛功率不够  烫 ...

商家是以利益为出发点的!!!估计牛的功率富裕量一点都没有,只要工作在接近极限状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变压器底下自己偷偷装个小风扇吧

装风扇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网友:
现在都是以最小成本然后利益最大化!估计牛功率肯定不行!不然怎么那么烫?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变压器底下自己偷偷装个小风扇吧

呵呵,还没热到那个程度。
以前玩过一个晶体管的甲类功放,变压器功率够,温度也是有些烫手。
现在这台功放也是甲类,只不过感觉更热一点罢了。电源牛看上去用料比较足。

网友:
现在的变压器确实不行。功率小了,线径和圈数还要减。很容易烧的

网友:
你用电脑做音源,声音肯定不会好的。改用CD或者VCD试一试,看看会好一些吧

网友D:
此套件在本版早已有定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套件在本版早已有定论的

来得晚没看到,请问结论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得晚没看到,请问结论是?

在本坛搜索

网友:
我的入门纯二FU7套件有可能也是这一家,输出牛不到半年死翘翘。拆开后见初级线圈浸漆不到位,中间的2/3空间没见有漆,报给他,其回答是“不保,只能另买”,另买我还找你买?

不过作为入门的玩意还是不错的。

网友E:
是哪家的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哪家的套件

淘宝上搜6N1+6P3P套件,能找到一大堆。
友情提醒,这个套件的品质只能说是一般。现在已基本确认两只耦合电容是假货、6N1品质一般、电源牛容量余量不大。还没测其输出波形,输出牛的品质现在看来不乐观。这玩意倒是能响,但要反复修改调试,请谨慎购买。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大

网友:
接线规整,调试认真,赞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搜6N1+6P3P套件,能找到一大堆。
友情提醒,这个套件的品质只能说是一般。现在已基本确认两只耦合 ...

期待你的波形测试图!

网友:
这套件给入门者练手用的,其价格便宜,其价格买不到烧友所用二个战神电容。其输出牛采用舌宽22的钢片,声音可想而知,所以希望值不要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你的波形测试图!

这个帖子已不能再增加图片,测试结果在另一个帖子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id4805909

网友:
学习了,真想做一个了,还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试试6P3P三极管接法。

网友(2013-04-25):
新手看后有收获

网友:
电牛热正常。但烫手就不正常了。

网友:
套件和自己预算备料有区别

网友:
焊接技术很好,机器样子虽雷同 ,但内部却有区别。这就是DIY.

网友(2016-04-12):
我的这个套件电源牛听了不到一年就挂掉了,现在还忧郁修还是不修

网友:
机箱不是现成的吗?怎么还用钣金活?

网友:
我也想搞一套练习一下!

网友:
自己DIY,要想做的漂亮,机壳加工钣金的确不容易...

网友(2017-05-21):
我是因陋就简,电源牛和输出牛都是自己绕,管子和铁心是从朋友的废品站找的,基本没花钱搞了个6n1十6P3P单端,声音一直没调到理想,看来不花钱不行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想问一下,电子管座旁边打那么多孔来干什么用的

网友G:
如果要体会diy的乐趣,就要自己找电路图,自己买元器件,网上的套件都不可靠,会因为成本的原因缩水,自己买的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体会diy的乐趣,就要自己找电路图,自己买元器件,网上的套件都不可靠,会因为成本的原因缩水,自己 ...

您说的在理,此套件的品质一般。装好后玩了一阵子电源变压器就烧了,换了变压器,送人。

这是自己装的第二台电子管功放,还是属于练手。后面又装了几台,直至把拆机的管子耗尽为止,玩了好几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在理,此套件的品质一般。装好后玩了一阵子电源变压器就烧了,换了变压器,送人。

这是自己装 ...

呵呵,折腾有理

网友:
我的6P3P单端电源牛也是功率小,灯丝压降太大,最近都不敢开机听了,怕坏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在理,此套件的品质一般。装好后玩了一阵子电源变压器就烧了,换了变压器,送人。

这是自己装 ...

自己装的  复件

网友:
电路是红灯711系列,装成双声道,带高低音调调节,输入输出端子都是纯铜的,长时间开机变压器仅温热,几乎听不到一丝交流声。

楼主:
机器弄得真不错

这台机器之后做了几台单端和推挽,有一部分机器用了开关电源,现在不玩了

FU-7单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44461-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95394-1-1.html

开关电源的6P1单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6419-1-1.html

开关电源6P3P单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08287-1-1.html

FU-7推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76223-1-1.html

开关电源6P3P推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19374-1-1.html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机器弄得真不错

这台机器之后做了几台单端和推挽,有一部分机器用了开关电源,现在不玩了 ...

用开关电源大动态会不会脚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弄得真不错

这台机器之后做了几台单端和推挽,有一部分机器用了开关电源,现在不玩了 ...

你的手艺太好了,另你是不是换头像了?

网友:
“电路是红灯711系列,装成双声道,带高低音调调节,输入输出端子都是纯铜的,长时间开机变压器仅温热,几乎听不到一丝交流声。”机子是自己配的还是买的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开关电源大动态会不会脚软

"脚软"是个感性指标,不能量化不好做评价。开关电源有反馈环节,比传统电源那种“供给端”不顾“需求端”需求的”直肠子“理论上要好点吧。
从测量结果上看,大动态时电源电压变化不大,对比传统电源,电源电压比同样是大动态工况时的其他两台机器的变化小。电源调试时也做了一些优化,比如环路相应在保证稳定工作的前提下尽量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手艺太好了,另你是不是换头像了?

头像换了,前一阵子被盗号,气人!换个了发怒的猫做头像

网友I:
网上的套件不敢下手怕上当哩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像换了,前一阵子被盗号,气人!换个了发怒的猫做头像

佩服,羡慕你的好手艺。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头像换了,前一阵子被盗号,气人!换个了发怒的猫做头像

你的网名是业余电台的呼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网上的套件不敢下手怕上当哩

那就自己组装,放心!采用电子管整流,即坛友们所谓的纯胆机,效果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网名是业余电台的呼号吗?

BG1TRK是我的业余电台呼号,十几年了,现在热情已过,很少开台。

网友J:
牛上贴膏药有利于散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牛上贴膏药有利于散热吗?

膏药是防止磨损变压器漆皮用的。
焊接时机箱倒置,变压器与桌面接触,贴块膏药预防把漆皮磨花,调制完成后去除。
这是练手玩的机器,元器件品质一般,早送给朋友玩了。

网友K(2017-06-24):
可以试着想办法降低输出功率,来减少功耗~!输出功率购用就行了!

网友:
有电路吗?

网友:
自己绕的电牛180W做6P3P单端的电源都热,更别说这个了。

网友(2017-07-28):
非常支持啊..是套件买的么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

网友L:
这套件的电源变压器就是个锅炉,谁用谁知道,我有一套,2-3个小时可以对付,时间长怕烧了

网友M:
我觉得套件其实没那么糟糕,一来可以体验其乐趣,二来可以丰富经验   一个套件才几百 还是能响的 已经很不错了 … 作为自己的第一台胆机 也是不过分的 至少能学习到其经验 了解不足 对以后的制作会更得心应手 这几百元 花的其实挺值,作为教材也是很不错

网友(2017-09-20):
引用 网友L:
这套件的电源变压器就是个锅炉,谁用谁知道,我有一套,2-3个小时可以对付,时间长怕烧了

把胆整流改成石整流,会好点!我是这么用的。
里面的器件太差了,都是铁的!我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套件其实没那么糟糕,一来可以体验其乐趣,二来可以丰富经验   一个套件才几百 还是能响的 已经很不 ...

拉倒吧!都是些铁器件,用磁铁能吸起来,铁的输入输出,铁的开关。糊弄人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可以试着想办法降低输出功率,来减少功耗~!输出功率购用就行了!

甲类的,除非降电压,否则怎么降低输出功率?
把胆整流取消掉,改成石整流会好一点!

网友:
牛牛贴膏药了,嘿嘿-------
换好一点的铁芯也可以让电源降一点温度。可以达到接受的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甲类的,除非降电压,否则怎么降低输出功率?
把胆整流取消掉,改成石整流会好一点!

非常正确。声音越大越省电。

网友:
发热除了变压器问题还可能是220V电压过高,试试变压器空载初级电流吧,空载也发热是铁损过大

网友:
学习,这种的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