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实用的变频器模拟量信号变开关量信号转换电路

楼主(2012-10-24):
    公司有台西门子M420变频器采用智能仪表输出的0-10伏控制电机转速,因工艺需要现需要从变频器上取一个开关信号控制另一台电机(接触器控制),查说明书没有合适的输出,只能从0-10V取信号。电路采用一只S9013三极管,两只偏置电阻(10K,5.5K),一只续流二极管,一只24伏继电器。用24伏电源,分压电阻,电位器搭了个取样电压电路。印制板用一个广告灯LED灯板改的。实测输入电压在升到2.6伏的时候继电器闭合,电压降到2伏的时候继电器断开.达到预订设计目的。
电路的背面
电路正面
24伏直流电源
取样
工作中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变频器内部有些点是可以用户自己设置定义的

查过了,所列的参数没有适用的。实际上本电路取的是变频器前的电压输入信号,也可以接变频器输出的模拟信号。

网友A:
一般的变频器内部有些点是可以用户自己设置定义的

网友:
感谢LZ的积极参与,请LZ依照大赛章程提供相关电路图就设计原理说明,感谢!

楼主:
上了电路简图,电路是一个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路。三极管be电压低于0.7伏截止,大于等于0.7导通,该电路应用了饱和导通段,原理大家应该都明白的。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通过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的开启和转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通过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的开启和转速吗?

只能控制开停

楼主:
补充说明。电路接好后接到设备上发现输入部分电压降很厉害,继电器不工作。检查发现输入地和负载地之间有电位差。后面加了个光电隔离开关,电路恢复正常。

网友(2012-12-07):
佩服 佩服

网友:
学习了,比较简单

网友(2013-02-03):
实用就好

网友(2013-03-10):
参与就好,谢谢分享,支付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