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区第一维修帖】爱普生1400打印机更换喷墨头

楼主(2012-10-24):
      恭祝维修区开张新气象,南宁人民发来贺电。 特发第一专题贴。

家里爱普生1400打印机早已病假多日,前几天狠下决心,花600大银购买一全新喷头,更换维修修复。 不多说了 看图说话。 A

1 首先打开上盖 小心拉出字车 拿出连供墨盒, 纸巾清洁一下进墨口,尽量不要污染手 虽然没毒 但是不好洗净。 开始拿工具维修了  工具就用中号十字螺丝批和小号一字批即可 B

2 把字车慢慢推向左边,腾出字车右边的区域方便打开排线保护盒,用螺丝批小心撬开扣扣向上提拉就好,也要注意排线安全哦。 C

3 字车移回中间,用一字批轻轻撬动触点排后面的锁定扣,注意2边都有的,2边都解开后向上拉触点排就可脱出来, 还是要注意右边的排线。然后放在字车右边外。 D
E 向上拉出触点排

4   到这一步字车内就剩喷头了, 用螺丝批拧松3颗固定螺丝后就可以把喷头拿出来了, F 看到裸体喷头,拧下3颗固定螺钉.JPG

5  拿出来的喷头裸照 G 拿出损坏的喷头整体 .JPG    用纸巾清洁一下。

6  拿出新的喷头 反向顺序安装就OK了!!   H

测试 完毕!!!  至此打印机病假 到期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维修换喷头工作,呵呵 自己摸索的,有啥不对还望各位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830U服役多年,喷头坏了,墨盒完了,修理要好几百,直接退役了,买了个新的。

呵呵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1400价格贵 换个喷头还是挺合算的。

网友:
呵呵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1400价格贵 换个喷头还是挺合算的。
那是自然,维修费不超过20%还是合算的,俺那么老的打印机,人家居然要500块,快到一半了。

网友B:
这机子高级,竟然是头和墨盒分离的。换头这一刀子下去还真没让人心疼呢。

网友C:
请教无烟版主,一台千泽电磁炉加热到一定程度就显示E6,这个故障和S3F9454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怎样确定这个S3F9454的好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高级,竟然是头和墨盒分离的。换头这一刀子下去还真没让人心疼呢。

爱普的机子都是头盒分离的, 佳能和惠普中低端机器才是连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无烟版主,一台千泽电磁炉加热到一定程度就显示E6,这个故障和S3F9454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怎样确定这个 ...

应该不是!机器松开外壳螺丝后试机,出现故障后断电摸一下IGBT感觉一下温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机器松开外壳螺丝后试机,出现故障后断电摸一下IGBT感觉一下温度。

这个IGBT换过,感温电阻换过,339换过【都是瞎换,呵呵】,故障依旧,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IGBT换过,感温电阻换过,339换过【都是瞎换,呵呵】,故障依旧,谢谢回复。

感温传感器在线路板上会有一些瓷片电容看看有没有漏电的, 5V的电压是不是异常?这些都可以导致故障出现, 线盘中间的热敏电阻用厚纸皮与陶瓷面板隔热后试试,问题排除就是这一路有异常,反之就是IGBT那一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温传感器在线路板上会有一些瓷片电容看看有没有漏电的, 5V的电压是不是异常?这些都可以导致故障出现, ...

谢谢无烟版主,

网友D:
换了喷头之后还需要将新喷头上的ID用维修软件写到打印机里面吗?听说不重写的话打印会有横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喷头之后还需要将新喷头上的ID用维修软件写到打印机里面吗?听说不重写的话打印会有横纹。

没那么神话,安装完毕了清洁一下打印头,清除气泡后就可以打印了,效果跟新机一样。

网友C(2012-12-22):
引用 楼主:
感温传感器在线路板上会有一些瓷片电容看看有没有漏电的, 5V的电压是不是异常?这些都可以导致故障出现, ...

瓷片电容没有漏电的,5V电压正常,线盘已经用纸板隔开,故障依旧。请问无烟版主,IGBT的感温电路都有哪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瓷片电容没有漏电的,5V电压正常,线盘已经用纸板隔开,故障依旧。请问无烟版主,IGBT的感温电路都有哪些 ...

感温电路很简单, 一热敏电阻串联一个固定电阻后连接在5V电源上,中间分压点送单片机进行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温电路很简单, 一热敏电阻串联一个固定电阻后连接在5V电源上,中间分压点送单片机进行处理。

是不是IGBT上面的感温电阻啊?这个也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IGBT上面的感温电阻啊?这个也换过了。

电磁炉有2套温度, IGBT有一套   锅具有一套, 2套电路都一样, 关键是看看单片机有多少个感温口,如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一个复选电路进行分时采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炉有2套温度, IGBT有一套   锅具有一套, 2套电路都一样, 关键是看看单片机有多少个感温口,如果只 ...

越来越专业了。本人菜鸟一个,不懂这个感温口啊,呵呵 。单片机指的是否S3F9454啊?

网友(2014-06-13):
我觉得买个2手激光的多好,喷墨的家用不合算,不是天天在用,堵头是时间问题

网友E:
仁兄真是认真人,让我无语以对。

网友E:
楼主:吾缺米急的想出点东东,哎!无奈此举。忏悔!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仁兄真是认真人,让我无语以对。

凡是就怕认真,所以矿坛内容充实,大家热心爱护。

凡事就怕撞到枪口上!正好你回的两个帖子都是我发的。你回贴我就看到提醒。   正好 你先看的版规,后回的帖子,结果内容一样,你说你这不是顶风作案?版规发的用户版规,结果回头马上就作案了,你说不重罚说得过去? 我自己都觉得好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吾缺米急的想出点东东,哎!无奈此举。忏悔!惭愧!

知错就行,本版也不追究 退分给你,但是若有再犯 ,你自己心理明白

网友(2014-08-05):
烟哥技术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那么神话,安装完毕了清洁一下打印头,清除气泡后就可以打印了,效果跟新机一样。

虽是旧帖。但作为爱普生的工程师 告诉你一下,换了喷头确实是需要用调整程序输入打印头头号的(也就是上面的ID)爱普生每个喷头都有个头号的,一般都需要输入到主板的EPROM的。这个ID是一个电压值,因为生产打印头的过程中,总有点点差异的,所以为了达到完美效果,就需要精确匹配。

当然  普通人维修可能没有调整程序,可能不能输入头号,若两个头的电压值相近的话 问题不大。但电压相差很大的话 就麻烦了,甚至打印模糊。
另外不输头号  在高分辨率打印的时候 精度及色彩  都是有偏差的。你的是1400  算是中端机了  建议还是找个程序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是旧帖。但作为爱普生的工程师 告诉你一下,换了喷头确实是需要用调整程序输入打印头头号的(也就是上面 ...

很感谢你的提醒, 做为资深矿坛同学,还是爱普生官方认正工程师,这个所谓的调整软件能不能给方便传一下呢?  一般用户没这玩意   感激不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感谢你的提醒, 做为资深矿坛同学,还是爱普生官方认正工程师,这个所谓的调整软件能不能给方便传一下呢 ...

因为调整程序 涉及到商业机密,本人就提供不了了。
建议你直接百度 爱普生1390清零程序即可找到,网页有说明怎么操作的,改电脑时间到某个日期即可。头号输入方法如截图,你自己慢慢研究一下吧。
PS:1390的行货型号,你的1400属于水货。硬件都是一模一样的。按理 程序应该是可以通用的。若实在不行 就搜一下1400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调整程序 涉及到商业机密,本人就提供不了了。
建议你直接百度 爱普生1390清零程序即可找到,网页 ...

感谢!!

网友(2015-06-06):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机器松开外壳螺丝后试机,出现故障后断电摸一下IGBT感觉一下温度。

经验丰富 佩服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谢你的提醒, 做为资深矿坛同学,还是爱普生官方认正工程师,这个所谓的调整软件能不能给方便传一下呢 ...

实话实说 没有资料就没有饭吃  谢谢

网友(2016-03-10):
今天到一台这机,我也打开看看

网友(2016-05-19):
单位也有这个型号的,若以后机头坏了,可以参照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