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收录机换电机

楼主(2012-10-24):
同事一菲利普收录机, 收音部分正常, 磁带无声. 拆开一看, 电机电压不到三伏. 只有按下暂停键才能看见轮子转动. 焊开电机接线, 将其接到拆机旧电机上, 动力十足. 判断原电机故障, 找了一个安装孔与高度相仿的电机接上, 为了让转动方向相同, 必须将电源反接. 结果发现调速电路不工作, 电机始终以最高转速转动, 音调偏高. 交换接线, 同时将皮带扭转, 变成 8 字型. 这次调速电路有效了. 反复播放磁带上的 "美酒加咖啡", 同时用电脑播放同一乐曲, 耳机塞入右耳, 左耳听收录机喇叭. 通过按键或者手摸主导轴飞轮的方法让两者同步, 经过七八次尝试, 竟然调整到在整首乐曲播放期间声像稳定在中间没有漂移. 同时也不得不佩服电机稳速电路的功能强大. 在没有采用锁相环技术的情况下, 能将带速稳定到与电脑音源的相位在数分钟内基本恒定的地步. 实在是厉害.

网友:
皮带变8字交叉会不会摩擦导致提前绷断??    其实误差还是很大的,只是人的耳朵和分辨率比较低而已,  不错的维修方式

网友A:
皮带变8字交叉会不会摩擦导致提前绷断??    其实误差还是很大的,只是人的耳朵和分辨率比较低而已,  不错 ...
我以前试过,当皮带反扭成8字形,录音机的抖晃度会有所上升,放音会产生音调畸变,但放语言类节目就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试过,当皮带反扭成8字形,录音机的抖晃度会有所上升,放音会产生音调畸变,但放语言类节目就不明显 ...

我也是这样想的,  2条皮带交叉着高速摩擦 放音肯定有点影响。

网友:
录音机电机转动无力,且电源电压严重下落,一般多是电机的电枢换向器部分因使用日久,落入金属粉末导致短路;但电机不好拆卸,我以前试过,拆卸电机之后,基本80%无法修复,剩余20%即便修复也用不长久。
         一般电子稳速电机,如元器件采用正品,电路设计精良,其本身的转速稳定度是较高的,不过决定录音机抖晃度的产生是有很多因素的,电机、传动带、皮带轮、惰性轮(又称惯性轮或飞轮)、靠轮、卷带离合器、卷带轮、送带轮、主导轴、压带轮、磁头、磁带、磁带计数器,包括盒带仓的设计是否合理,都会影响抖晃度。曾拆过很多日本国製造的组合音响,那里面的双卡机芯,飞轮为全塑料,很轻,但抖晃度很低,三洋与南通合资製造的收录机,机芯飞轮亦为全塑料,抖晃度也是很低的。

楼主:
时间仓促,没办法用单频率音频测试.不过我的耳朵对音频感觉还行。尤其是两个耳朵分别听两个音源没有发现声像飘忽的情况,也就是说相位都没有可觉察的变化,更不用说频差了。交叉对皮带寿命肯定有影响,不过我估计这个机子的寿命瓶颈不是皮带。

网友B:
我记得这种电机分正传和反转两种 标示分别为cw和ccw在电机后盖内有块调速板的,正转电机和反转电机要代换的话要换向把后盖打开,把调速板到电机的两根线换一下,转动方向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这种电机分正传和反转两种 标示分别为cw和ccw在电机后盖内有块调速板的,正转电机和反转电机要代换的 ...

拆了换下来的电机, 碳刷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的, 没有导线:
元件面
焊接面
找到的电机皮带轮是很宽的那种, 于是一起换下:

楼主:
从标签中的确看到了 CCW 的标识了. 以前还真不知道这个参数的意思. 受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了换下来的电机, 碳刷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的, 没有导线:
元件面

如果要改变电机转向,需要把铜箔割断,再另用细导线对调连接。
       以前大量修理收录机时,没少干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改变电机转向,需要把铜箔割断,再另用细导线对调连接。
       以前大量修理收录机时,没少干这事 ...

割断铜箔重新连线是个好办法. 下次再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试试.

网友C:
带速是每秒钟4,75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速是每秒钟4,75CM.

标称带速是 4.76cm/s. 考虑到英美的习惯, 精确的值很可能是一右八分之七英寸每秒, 即4.7625c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称带速是 4.76cm/s. 考虑到英美的习惯, 精确的值很可能是一右八分之七英寸每秒, 即4.7625cm/s.

有些收录机的说明书带速指标是4.8cm/sec ,如深圳爱丽华收录机就是如此标注的。
          收录机的带速,直接影响到放音效果,犹如唱片的转数一样,过快,听感上是音调变高,节奏加快,严重时甚至有男声变女声的趋势;带速过慢,听感上是音调变低,节奏慢,有时还能感觉到乐曲中的低音在增强,严重时,甚至有女声变男声的趋势。
           不过某些收录机,刻意把带速做成可调式的,一般都是应用在对保真度要求不高,录制语言类节目,为节省磁带设计的,如过去大量普及的学生用收录机,有的是正常慢速两档,用开关控制;有的是用电位器控制,如早年曾有一种小霸王盒式磁带复读机便是,但也有特例。東芝公司有一款收录机,具体型号忘记了,号称東芝机王,比夏普大三七要高级,其A卡的带速就是可调式的,并电位器有软定位,滑杆推至软定位处,是正常带速,向上为加快,向下为变慢。

网友:
眉大哥,一般业余条件下判断收录机的抖晃度,可以采用一盘录有正常钢琴乐曲的磁带(最好是原版正版磁带),播放,特别注意细听其中的慢板和音符延长(尾音),特别是低音部分演奏(中央C低一个八度的音符即可明显听出)。一般普及型收录机,以不明显听出”颤抖“(需仔细辨别可发现声音有颤动发飘的现象)为合格,中高档机以仔细也听不出”颤抖“为合格。 歌曲因有伴奏部分特别是一些电子乐器、打击乐器本身就有颤音效果,不易听出,但可选节奏较强,而自己熟悉的歌曲作为调整带速用。

楼主:
我觉着可能仅仅是标注不同吧. 实际上大家还是应该遵从相同的标准的.

楼主:
我认为我的方法接近用示波器看利萨如图形了. 相当于在数分钟内, 那个椭圆的长轴没有转动. 我觉着跟上次调万用表平衡一样, 撞大运了.

楼主:
普通人的耳朵绝对音准不是很好(指挥家好一些), 但是听两个音的频差就容易得多了. 用电脑同时播放同一专辑的同一首歌曲, 在整个播放期间不仅完全合拍, 连声像都没有飘忽一下, 相当不错了.

网友D:
三洋M9940K录音机 放部分磁带严重机芯抖动并停止
是怎么回事?

楼主:
如果仅仅是播放部分磁带才有问题, 应该怀疑这些磁带是否合格产品. 磁带不象电影胶片有齿孔, 完全是靠主导轴与压带轮通过磨擦的方式拖动磁带的, 磨擦力是有限的. 如果磁带本身与带盒之间的磨擦力过大, 抖晃或者停走都是可能的.

网友:
我还保留一片试机录音带,可以测试带速和抖晃还有其它项目,好久没用也忘记了。

楼主:
如果有仪器, 将录有1000Hz正弦波信号的测试带的放音信号与标准的1000Hz正弦波信号同时输入示波器的两个通道, 然后选择X-Y方式显示, 将显示的图形(椭圆或者直线)调节到连续数秒钟稳定不变即可. 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 借助两个扬声器同时播放标准信号与测试信号, 调节带速听两个声音的拍频逐渐变慢并基本消失即可. 现在网络音源丰富, 用同一专辑的数字音乐与磁带进行对比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洋M9940K录音机 放部分磁带严重机芯抖动并停止
是怎么回事?

如果磁带没有播放到尽头,自停装置已停机,多数是因为磁带的原因,即所谓反张力过大引起的,判断是否为盒带的问题很简单,用一只六角铅笔(或圆珠笔、水笔都可以)插入磁带的带盘孔并旋转,如能很轻松的转动,证明磁带没有问题;反之,转动费力,则证明是磁带问题,常见于一些盗版录音带和低质录音带。原因是带盒加工粗糙,紧固螺丝时带盒变形,造成带盘摩擦力增加所致。如想保留其中的录音内容,办法很简单,就是找一些高质量的空白带,将螺丝卸掉,取出带盘,将需要保留内容的磁带装进去,扣好带盒并上好螺丝,注意螺丝不能拧的过紧,再把磁带放入录音机反复快速进退1~2遍,即可正常播放。

网友(2012-12-27):
可以考虑将电机浸泡在无水酒精中清洗

网友:
其实只要给老电机加加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试过,当皮带反扭成8字形,录音机的抖晃度会有所上升,放音会产生音调畸变,但放语言类节目就不明显 ...

抖晃率上升不是一点点

网友:
老树开新花呀,数字应用和模拟技术的巧妙结合。

有创意!

楼主(2013-04-27):
这个电位器就是调节带速的.

网友:
好像可以把板子旋转180度装上。

楼主:
割断几根印刷电路板然后重新连线也行. 不过从效率上将, 扭转一下皮带不过几秒钟的事情, 而"割", "接" 则费事得多. 另外动刀子烙铁, 保不齐割伤或者烫伤自己. 不安全.

网友:
2条皮带交叉着高速摩擦 放音肯定有点影响

网友E(2015-08-11):
将电机拆开,将电机两个接线柱调换焊接就可以改变转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收录机的说明书带速指标是4.8cm/sec ,如深圳爱丽华收录机就是如此标注的。
          收录机的带速 ...

您说的是不是东芝RT-S98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电机拆开,将电机两个接线柱调换焊接就可以改变转向了

有时过份追求完美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我拆开坏电机看了一下那个电路板的结构就放弃了拆好电机的打算. 自忖没有那个把握.

网友F:
如果有频率计测试带速就方便多了,用1000Hz标准带放音,调整可调电阻使频率计显示最接近1000,这样比较准确!

网友:
皮带扭转抖晃率肯定会上升,放3000Hz单音可以很明显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频率计测试带速就方便多了,用1000Hz标准带放音,调整可调电阻使频率计显示最接近1000,这样比较准确 ...

电脑与录音机播放同一首乐曲, 分别送到左右耳朵, 在数分钟内没有发现声像位置发生漂移, 这说明两者的频率接近到在数分钟内没有明显相位漂移的程度.

网友(2016-08-04):
引用 网友G:
我的三样C30收录机,电机速度慢,大概女声像男声那个程度吧,12V电压在线测量正常,调速电路的电位器拧到 ...

应该是皮带拉长变松了,通病,淘宝上买一包,里面有合适的换上就行!

网友H(2016-09-03):
我的机器,四根接线,电机要用手转一下,电动机才能启动,还有一个黄色元件不认识!

网友H:
就这个元件,我不认识啊。

网友:
条皮带交叉着高速摩擦 放音肯定有点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这个元件,我不认识啊。

应该是高频瓷片电容,滤出电机干扰用的!
不过有一种电感也是这种封装,串在电机回路里,作用同上,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能判断是什么元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机器,四根接线,电机要用手转一下,电动机才能启动,还有一个黄色元件不认识!

电机难启动或者说启动力矩太小,一般以下几个原因!
1供电电压太低!
2电机内部稳速电路有故障!
3电机电刷磨损严重或者太脏!
4机芯开关触点严重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