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简易心电图机

楼主(2012-10-24):
这个作品,感觉挺好玩的就拿出来参加下这届的比赛吧!如果不是在网上看到的我都不敢相信用红外管竟然能检测到人体血管里面血流动,也因为这个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百闻不如一见嘛,我就给做了一个效果还不错,在这里我详细的介绍下,这个东西没准可以延伸到更多的东西出来,看大家的想象力了,好了废话不多说,直接上视频,喜欢的继续看下面的讲解!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4NzI1NjQ4.html (去掉ht-tp中间的横杠)

这个是12864的显示电路,没什么好说的,挂个图看看就好了

这个是原理图吧!仔细看看主要有3个部分(信号采集、信号低通放大、信号整形),下面也就按照这3个部分来讲解原理

1.信号采集:
   比较简单也是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一对红外接收发射管,看上图指示,他主要通过血管舒张导致红外接收管接收的信号变化然后进行放大获取的,感觉生物信号很微妙,我也说不太明白,这个信号确实也看不到,倒是可以用心来体会。

2.信号放大、低通
   这个主要是运用了运放MCP602,相关放大参数上面也有,由于人体反射的信号非常微弱,单片机无法识别这个信号,所以经过经过了2级放大看图,放大倍数为101,低通2.34HZ这样可以比较好的除掉其他的干扰杂波,由于人的脉搏一般是在每分钟80左右吧,如果按照2.34HZ通过计算则是2.34*60=144/分钟,这个频率还是非常高的,当然如果你觉得量程不够可以修改相关参数,比如改成470K和4.7k的电阻,这样可以达到3.39*60=203/分钟,这个够威武了吧,不过每秒钟跳3.3下估计也快挂了吧,哈哈 开个玩笑。好了 经过放大信号和低通滤波就到了下一级了。

3.信号整形,给单片机单纯的高、低电平
   由于单片机是一种数字型的芯片,而通过放大后的信号很明显是个模拟信号,这样比较会产生误操作,那么就需要将信号进行整形了555芯片算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芯片啊,用它进行整形低价实惠,电路如上所示。当然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整形电路也可以发出来参考下了。

当然这个电路还有12864的电路和启动复位电路,在这里就不赘述了,比较简单

整体布局

背面跳线,比较凌乱吧,还有若干个贴片电容电阻,估计是看不到了

整体造型

我的作品就这样了,通电后看着右边的“心跳”和中间的波形图是不是有那么种心电图的味道啊,对了这里要说下视频中15是采集15秒钟的心率然后乘以4得到每分钟的心率,这个也是时间和精度的综合考虑吧,如果测60秒当然是最准的,但时间太长了,才1秒快是快,但心率不是0就是60估计也没什么意思吧,是不是。下面我在把程序贴出来。供大家业余做个玩玩。

楼主:
悲剧 本来可以放视频的 但我好像没有权限放视频,哪位大哥帮忙把视频链接放到下面吧,就是上面那个链接http中间的横杠去掉

网友A:
已经把视频转过来!

作为一种业余玩玩可以,真的需要准确测试,还请到专业的医院进行吧~~

网友:
很好的制作,赞!!! HY XHS-8-1-2你太有才了!.g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把视频转过来!

谢谢版主帮转过来,这个确实是业余玩玩的,只是测量心率的,不过心率这东西跟人的心情有很多的关系,紧张跟不紧张的,运动后跟运动前都是不一样的,平时测测还是没什么大问题,如果去医院肯定不仅仅是测心率了。

网友B:
这测量的不是心脏的电信号,测到的是脉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测量的不是心脏的电信号,测到的是脉搏图。

是的,准确来说是心率计,心脏的跳动和脉搏的跳动是一致的

网友C:
请教:视频怎样存到本坛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视频怎样存到本坛的·呀?

没有存在论坛,是存在优酷上然后把链接弄过来就可以了,不过我还没权限弄链接

网友:
支持一下,折腾就是硬道理。

网友D:
多参数监护仪有这项功能,测血氧%度及心率,但是心电图测的是微弱心脏生物电信号,一个周期重P波QRS波T波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参数监护仪有这项功能,测血氧%度及心率,但是心电图测的是微弱心脏生物电信号,一个周期重P波QRS波T波循 ...

它只有一个红外发射接收传感器 ,也只能测量心率了,你说的那些是很正规的心电图仪,这个纯粹是玩玩,测个心率,主要是讲解下红外管的另外一种功能,所以也只是一个简易的心电图仪,还有中间那个跳动的尖峰出现表示心脏跳动了一次,“一个周期重P波QRS波T波循”这个不是一个业余的人能做出来的,属于比较精密的吧,我这个我只能保证检测到了微弱信号的个数,但没办法解析微弱信号的大小,毕竟需要非常精密的器件和传感器,我的基本上都是临时找的一些器件了。看得出你是个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E:
问题是测出来图形会看吗

网友D:
它只有一个红外发射接收传感器 ,也只能测量心率了,你说的那些是很正规的心电图仪,这个纯粹是玩玩,测个心率,主要是讲解下红外管的另外一种功能,所以也只是一个简易的心电图仪,还有中间那个跳动的尖峰出现表示心脏跳动了一次,“一个周期重P波QRS波T波循”这个不是一个业余的人能做出来的,属于比较精密的吧,我这个我只能保证检测到了微弱信号的个数,但没办法解析微弱信号的大小,毕竟需要非常精密的器件和传感器,我的基本上都是临时找的一些器件了。看得出你是个高手啊。学习了                                                                                                    能搞出这个测试仪很不简单,要有AD转换和单片CPU 编程 技能才能完成 ,  希望继续研究  必要时可提供 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测出来图形会看吗

LCD上面的尖峰波形跳动是很心脏一致的,其他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还是那句话 这个简易的心电图仪目前只能检测心率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只有一个红外发射接收传感器 ,也只能测量心率了,你说的那些是很正规的心电图仪,这个纯粹是玩玩,测个 ...

谢谢了

网友:
楼主真是太有才,都玩到高端的医疗设备了。估计下届就有人能造原子弹氢弹了。。。。

网友D:
偷点铀235和柸239混合看看。

网友F:
这个曾经做过,一个对管,10个OP77放大,最后推动OQ-1,心脏跳动一下小光点就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偷点铀235和柸239混合看看。

有兴趣,求入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曾经做过,一个对管,10个OP77放大,最后推动OQ-1,心脏跳动一下小光点就走一个

  原理估计是差不多的,原来也还有人做呀 呵呵

网友G:
这个好玩,虽然不实用,不过挺有启发的。

网友H:
现在才知道,红外管原来还可以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好玩,虽然不实用,不过挺有启发的。

确实,希望大家发挥想象,没准有非常惊艳的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才知道,红外管原来还可以这样用。

如果不是无意中看到的,我也不知道他还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无意中看到的,我也不知道他还有这功能

世界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少的是发现。

网友I:
很好玩,这东西,呵呵,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好玩,这东西,呵呵,顶一个~~

谢谢帮顶,希望大家都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只有一个红外发射接收传感器 ,也只能测量心率了,你说的那些是很正规的心电图仪,这个纯粹是玩玩,测个 ...

上周刚学的认心电图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准确来说是心率计,心脏的跳动和脉搏的跳动是一致的

在某些病理情况下,心跳频率和脉搏频率并不一致,最准确的应该是根据心电信号测的频率才是真正的心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某些病理情况下,心跳频率和脉搏频率并不一致,最准确的应该是根据心电信号测的频率才是真正的心率。

嗯,确实在某些病理下是不一样的,不过那种情况应该不会用到这种山寨产品,我这个只适合大部分心率和脉搏一致的情况下,大多数应该是身体健康的时候用着玩玩的。谢谢老兄了!

网友K:
不错。这东西老年人用测量一下自己的心率挺好,可能的话楼主可否公布一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这东西老年人用测量一下自己的心率挺好,可能的话楼主可否公布一下程序。

程序可以公布的,刚开始一直不能上传 都快给忘了 ziku.h (4.35 KB, 下载次数: 263) 液晶显示.c (6.41 KB, 下载次数: 264)

楼主(2012-11-27):
引用 网友L:
强大,这也可以自制

谢谢了 只是业余的玩玩了

网友M:
楼主可把编译的程序发布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可把编译的程序发布吗,谢谢

你好 程序以及公布了哦,在30几楼的样子 你看看

网友N:
用示波器显示可以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示波器显示可以做吗?

当然可以呀,只是有些大材小用了

网友:
很好的制作,赞

网友(2013-01-30):
厉害,这也能DIY

网友:
  挺好的DIY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准确来说是心率计,心脏的跳动和脉搏的跳动是一致的

实话说,你这个应该是个脉率计!还不能算是心率计~~~~

有一些情况下 脉率和心率是不同的~~~

说是心电图机,根本就没联系啊~~~~·······

网友:
建议直接用3位led数码管显示,用12864可真是大材小用了。。至于波形,那也就是看着玩,没有参考意义,在视频中没有看到连续的波形图像,估计也不能显示心率不齐、骤停等各种情况,如果能让它显示连续的图像,就有较好的参考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