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前辈发个调整MF47阻尼的帖子,盼望中……

楼主(2012-10-25):
新手,初玩MF47的,或者收购了MF47,结果发现阻尼有明显的过冲回摆现象,
急切盼望高手前辈能发个调整MF47阻尼的帖子,
盼望中……

网友A:
同样期待啊,我的一块垃圾的天宇的47表,内部是去全部贴片的,结果在测量电阻的*10档位表针不短接的时候指针不是在表盘的右侧,而是有一定的初值,不知道高手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B:
电阻档不短接表笔指针本来就不该在右边。

楼主:
先自顶下,
期待大虾的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不短接表笔指针本来就不该在右边。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不在最左面————也就是电压的零刻度

网友:
我有一47表,测量电压回位归零很好,测完电阻回位很慢,换一下档位马上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阻尼是在设计和制作时就决定的了。外部没有可调的地方。除非拆出动圈重新增加阻尼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不在最左面————也就是电压的零刻度

线路板漏电。清洗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尼是在设计和制作时就决定的了。外部没有可调的地方。除非拆出动圈重新增加阻尼圈。

我在东直门收了一台NANKING MF47,有明显的过冲回摆现象,朋友的NANKING47阻尼就很完美,
对了,忘了说了,收的那个表细看表头上有明显的焊过痕迹。如下图
我被骗了。
所以想问下有没有办法修下。

网友D:
过冲未必是阻尼不好,缓慢运动到点即停未必是阻尼好。
理想的阻尼是快启快停,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设计表头的时候要满足灵敏度要求,而好的阻尼要求是:
游丝硬;——这个和灵敏度是矛盾的
转动系的质量矩小;——这个和灵敏度也是矛盾的,匝数多必然重;同时和分辨率矛盾,表针长必然质量矩大;
表头回路电阻小;——这个又和灵敏度矛盾,动圈匝数多必然内阻大。

因此最终都是妥协的结果。大多数表都是过冲的,我想主要是考虑迅速判断动态的需要。少数高灵敏度的表几乎不过冲,但指针运动很慢。真正阻尼好,即动得快、停得稳的表,要么是带放大的如MF63,要么是第灵敏度的如MF14。

如果表的测试准确,则不用去管过冲的问题。表的阻尼好坏不是是否过冲,而是从启动到止动的时间长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冲未必是阻尼不好,缓慢运动到点即停未必是阻尼好。
理想的阻尼是快启快停,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设计表 ...

看完您的回复,心中了然许多。
这么说那块表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
11#师傅讲的很好!。。。。。。。。。。。。。。

网友:
现在的差得很,以前的反应快打到哪里就停那里真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自顶下,
期待大虾的出现!

大虾的出现!是看领导的意思!!!!!!!!!!!!!!!!!!!

网友(2012-11-27):
我先顶下吧。

网友:
有学习了 学了

网友:
11楼老师讲解入微,学习了

网友:
哎,还是不知道呢,阻尼啊呀

网友:
留一手,等养肥了再看!

网友(2013-01-09):
引用 网友A:
同样期待啊,我的一块垃圾的天宇的47表,内部是去全部贴片的,结果在测量电阻的*10档位表针不短接的时候指针 ...

空调伺候电路板两小时,我那47就是电池腐蚀短路和你情况一样,我整个拆了用洗洁精刷洗,然后彻底吹干后连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