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的维修大法(请勿学习)

楼主(2012-10-25):
便宜真是没好货,从淘宝买来的山寨液晶,原本屏幕上只有一条暗线,可才用了几个月,暗线就来个大分身,就变成两条了。连忙找店主进行咨询,可店主一下说可能是显卡故障,一下又说可能是液晶屏内部接触不良,最后,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特价产品,概不退还,绝不提供技术支持,你自己看着办吧!
       想想店主的好意提示,显卡问题肯定是不可能的,那么会不会是显示器内部接触不良呢?对付这个问题,咱有经验,以前使用CRT显示器时,遇到接触不良,只有水平亮线时,咱靠的是猛敲显示器,多敲几次,那问题就解决了。呵呵..
       于是,对着显示器的背面就是一顿暴击,再一看,没效果,加大力度再来一顿捶打,嘿,这下效果出来了,原来的那两条暗线只有一个像素宽,现在已经扩大到两三个像素宽了。开弓没有回头箭,说不定,再多拍几次问题就改善了,使出降龙十八掌,对着显示器再来一顿暴捶,嗯,效果那是相当明显,屏幕上的暗线迅速增加到五六条,而且,还出现了色条;整个屏幕变成了大花脸,这下,彻底没法看了。
       没法看了,那只好搬到维修店去修了,而且在拍打之后,故障变得更严重了,说不定还真是什么地方被拍得脱焊了。于是,拎着显示器,直奔电脑城。可到了电脑城,维修师傅只扫了它一眼,就判定他已经并入膏肓,想修好,只有换暗液晶面板了,价格比整机还贵。可为什么在拍打之后,液晶的故障还会加重呢?在询问维修师傅后得知,雨来,屏幕出现黑条,大多是因为液晶面板内部的驱动电极造成的故障,由于故障在面板内部,因此,根本无法维修。而驱动电极和液晶电极间,基本是靠胶水粘贴并压制而成的,其自身强度并不高,加之我的液晶原本就有暗线,这说明内部电极在压制时,工艺上可能就存在缺陷,而在我的暴力拍打之下,电极可能出现断裂或脱胶等问题,从而导致屏幕黑条迅速增加,原本还能凑合使用的液晶显示器,就这样被我打残了。

网友A:
很多时候维修是要以柔克刚的,这种霸王硬上弓的事我觉得不靠谱

网友:
十分同情楼主!

网友:
它为新版开张"贡献了"

网友B:
楼主应该去修大炮,大炮不响就往里面扔个炮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去修大炮,大炮不响就往里面扔个炮竹

当年八路不是把挂在树上的铁桶放上鞭炮冒充机关枪吗

网友C:
一般crt显示器或电视机出现水平亮线,多数是行场偏转插头虚焊或虚接所致,有严重虚焊的甚至将电路板烧了一个窟窿,线路板碳化,我曾见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crt显示器或电视机出现水平亮线,多数是行场偏转插头虚焊或虚接所致,有严重虚焊的甚至将电路板烧了一个 ...

请问前辈,垂直一条亮线,是行偏转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前辈,垂直一条亮线,是行偏转的问题吧?

我算不上前辈,这种情况一般是场偏转的问题。
        行场偏转线圈一般公用一个四针插头,对应线路板上有4个插针,因通过电流相对较多,而有些牌子的电视机这个地方的焊点焊锡量少,加之時間长插头氧化、铜片弹性减弱,造成接触不良发热。轻者焊点开焊,导致行或场水平或垂直一条亮线,重者甚至连带烧坏电路板。

网友E:
修理任何电子设备都没有这个方法,拍打法只能扩大故障,千万别用。

网友:
轻轻敲打的目的是确定是否有接触不良故障,而不是检修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算不上前辈,这种情况一般是场偏转的问题。
        行场偏转线圈一般公用一个四针插头,对应线路板上 ...

谢谢了,有空再拆开检查看看...

网友:
楼主nb  降龙之巴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维修是要以柔克刚的,这种霸王硬上弓的事我觉得不靠谱

难道轻轻的抚摸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道轻轻的抚摸它就好了?

拆开看看呗!呵呵

网友:
这方法对付一些CRT的,有时候很神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般crt显示器或电视机出现水平亮线,多数是行场偏转插头虚焊或虚接所致,有严重虚焊的甚至将电路板烧了一个 ...

过去沙巴彩电行偏转插座底板常烧一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过去沙巴彩电行偏转插座底板常烧一个洞!

听老师傅谈论过,沙巴、德律风根这些彩电出现故障之后处理起来颇费周折。尤其是德律风根的彩电,行变烧坏大部分都是高压二极管击穿,这一点要感谢当年的无线电、电子报等杂志,介绍了很多这类彩电的维修经验,这对我后来开始接触彩电维修、改遥控也很有帮助。
          唯一一次见过一台90年代天津通讯广播公司与韩国三星合资做的21吋彩电,当时拆开瞬间震惊,一块不大的线路板,这倒没什么,行管和开关管都没有散热片,而修复之后(系视放电源180伏滤波电容失效导致的黑屏)工作了近1个小时,断电之后手摸行管和开关管,仅有些温热,不得不服韩国人设计的玩意。

网友:
我一般是抗起来摔两下

网友:
这绝对不敢学的。

网友H:
楼主的方法竟和我的一样,我的是电脑主机,开不开了,就关机,狠拍两下,就OK了。后来我儿子没事就拿着个大扳手,和锤子,在拍打着他妈妈的电动车,老婆问儿子,干啥呢?,儿子说说,紧紧螺丝。

网友:
怀疑有接触不良故障,轻轻敲打几下还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方法竟和我的一样,我的是电脑主机,开不开了,就关机,狠拍两下,就OK了。后来我儿子没事就拿着个 ...

将门无犬子啊

网友:
楼主,我给你一套修液晶显示器的视频教程,你就不用拍了。

网友:
该降一降了!降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輕松一下!

网友:
屏幕有问题,直接报废。

网友:
婴儿哭了,你越打哭的越厉害。要哄才对。

网友:
楼主的本意是,向我们讲解液晶面板的原理结构,谢谢楼主

网友:
都是专家级别的 我学习了 受教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修理任何电子设备都没有这个方法,拍打法只能扩大故障,千万别用。

老显像管灯丝断接触不良时,就是用这个方法,我曾经用这个方法修好过我的一台14寸黑白电视,适当降低灯丝电压后一直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显像管灯丝断接触不良时,就是用这个方法,我曾经用这个方法修好过我的一台14寸黑白电视,适当降低灯丝 ...

看起来也不是绝对的,也有奏效的时候。

网友:
液晶的东西,最好是不要买带病的

网友:
我也是经常拍打,不过不是暴力拍打。

网友:
干过的,cRT一根横亮线,朋友来电告知,因不想去叫他拍,回电话说拍好了。等他第二天电话来了说又不行了,结果?结果拆开把场块子焊好装好,吃酒

网友:
哈哈,CRT上的方法用在LCD上。

网友:
暴力倾向

网友:
十分同情楼主

网友:
学习了,不过听说液晶排线好象也能压好吧。

网友:
送去专门修理的地方,300大洋重新压一下5秒钟就好了。别嫌贵,人家的机器可是化了几百万大洋进的。

网友:
我的一个也是,就前几天的事,不过好像是板子坏了。刚开始是有时灯亮,黑屏无图像,拍一下就会有,懒,不愿意拆开检查,一直这么用,几天后越来越严重,直到点不亮才拆开,一看是主板上的一个7805过热掉下来了,板子那里已严重氧化,只有用3根线把7805(换的新件)焊上去,悬在一边,开机竟然花屏,后来板子又补焊了几处,竟直接白屏了,现在一直躺在角落里养伤确定不了是板子,还是屏坏了

也是敲打若得祸

网友(2013-04-06):
估计引屏排线断开了

网友:
想起我修游戏机,那个才叫怪,奇怪的故障找不到原因,于是把所有的元件能找到的都换了,结果故障不变,本来轻轻拍打偶然还能正常工作,大换元件其后再怎么拍也不管用了。。。哈哈,看起修电器必须分析,找准原因,就象医生治病一样,不能搞不清原因就乱吃药试试看,结果可能把小病治成大病了。

网友:
厉害,进来学习的,楼主还是个急性子。

网友:
哈哈,要是这个打砸的办法能修好电器,我看少林寺就要成维修大师了,哈哈

网友:
拍打时也该想想后果嘛,单薄的显示器能否承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crt显示器或电视机出现水平亮线,多数是行场偏转插头虚焊或虚接所致,有严重虚焊的甚至将电路板烧了一个 ...

见过最严重一次是显像管切颈报废,也是行偏转插头因接触不好使电路板打火碳化,在潮湿的天气下电路板受潮造成行电流串到场输出上。

网友:
方法不错。就是没弄好。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楼主换吧

网友:
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淘宝的知识,确认收货后的15天是淘宝官方认可的售后,有的店家说可以包多少年都是假的超过15天淘宝就不管了。只有地方实体售后才行,所谓的店铺三包骗人的。请大家不要相信。

网友(2013-05-07):
液晶显示器出现一条线,屏的寿命就完了,线越来越大了!

网友:
貌似有压屏机的话 也是可以修修的

网友:
新的19寸还不到500,玩什么有线的

网友:
就当。交点学费

网友:
看来你的降龙十八掌厉害啊,一掌就把它打废了

网友:
一般都是那种塑料接口的事吧,那东西没法焊

网友:
严重学习一下,这几天正在研究这个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家庭暴力的结果!

网友:
看来电器并不适用不打不成招呀!

网友:
竖线故障可以尝试按压液晶屏竖线所在位置的边框来缓解。我修东芝"竖线门"的液晶电视就用这样修。但不一定能修复。偶尔正常了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绝症的问题得看机器自身造化了。

网友:
有的可以修复的。。。拆开面板,通电,用指甲轻轻按压薄膜线板,有的可以修复的。。。我修好过N个,都是车载的液晶,14 15面板TNT屏

网友(2013-06-10):
液晶是最怕敲打的。里面太脆弱

网友:
修是可以修的  但是成本贵  ,一般都是屏幕总线的问题

网友:
还真没见过楼主这样对待液晶的!液晶不适用于拍打法

网友(2013-07-24):
哈哈这个拍打秘笈当初装电视的时候常用来排查接触不良的故障,用户在旁边看的心疼,连连叹息

网友:
记得以前一个笔记本,出来一道红线,在屏幕最上方用手压一下就好,看网上说拆开垫个纸片就可以,结果我拆开在屏幕最上面排线的地方弄了弄,结果开机一看,出来七八条线了。

网友:
降龙十八掌的第十八掌是前十七掌的组合威力最猛有没有试一下?

网友(2013-08-24):
拍打法只能扩大故障!

网友:
山寨液晶都是用的二手屏,很容易出这样那样问题

网友:
我的液晶电视 看十分钟就 灰屏 不知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看来楼主是想死马当活马治啊。哈哈哈哈!!!

网友:
反正我是拍好了一台

我的应该是排线没接触好

网友:
液晶 水做的 呵呵

网友(2013-10-07):
这样修也行?

网友:
用力过轻是不行的。拿到路边给路过的车压一压可能会好。

网友:
楼主的心情可以理解

网友:
液晶出现亮线,可以用那个 铜胶条焊头,去给液晶屏幕的软连接处,可以修好的,那看你的运气了,淘宝有卖的那个头不贵

网友:
特定情况下,如果一定要选有线的液晶产品,,亮线比暗线的稳定性要好很多

网友:
现在有专修这种竖线条坏屏故障的压屏机压一下就好,但是很贵,大屏幕值得,小屏幕就报废吧不值得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