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uc384x系列芯片的开关电源的经验

楼主(2012-10-25):
现在越来越多开关电源使用uc384x系列芯片,在进行这类开关电源维修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由于故障引起的uc384x芯片不能正常工作,这样我们可以用以下简单方法来排除故障。
修理这类开关电源首先要检查的是7脚有没有14v以上电压,因为我们在维修中发现有很大的比较是启动电阻烧坏,7脚没有启动电压,开关电源不启动没有输出电压。在维修时5、7的电阻为零时,表明这个芯片已经被击穿了。VD1被击穿时,7脚的电压也会达不到启动的要求14v以上。如果7脚有电压我们就按以下方法处理。
uc384x芯片开关电源,实际就是一个用uc384x芯片构成的PWM脉宽调制振动电路,再加后级电子功率开关(一般是三极管/场效应管)和变压器组合成开关电源。这样我们可以把前级振动电路和后级功率开关,变压器分开检查。先检查前级(可以把后级断开),在uc384x的7脚输入一个14~17v电压(有一些振动电路是14v启动振振荡,有一些是17v才振荡),此时检查8脚有2~5v电源时证明前级工作正常。再来检查后级,把后级接上,通电如果此时输出有通-断-通的现象,那是开关电源输出负载有短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要检查功率管,变压器和保护短路,慢慢一个一个检查,直到排除故障。
uc384x系列芯片正常工作时主要引脚电压列于下面:(关键点是7,8脚)
1Pin:1.5V
2Pin:2.5V
6Pin:1.0V
7Pin:14.~17V
8Pin:2~5v

网友:
其实384X系列的开关电源很好修。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还有3525维修资料

网友:
有用有帮助

网友A:
8Pin是稳压5v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Pin是稳压5v输出的

资料上的参数是指5v,但是实际上不是。要不你修一千个这个开关电源试试,就知道实际的情况啦

网友:
收了。。。谢谢班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上的参数是指5v,但是实际上不是。要不你修一千个这个开关电源试试,就知道实际的情况啦

我只看到电动车充电器上面的确是5V,另外开关电源没看到。

网友:
3842维修经验 谢谢班长。。

网友:
现在3842的开关电源遍地都是,楼主做了件好事啊!

网友:
谢谢了,我的电动车充电器坏了正好用上。

网友:
问下3842坏了能不能用3845替换呢?

网友:
最好不要用,参数不同,3845一般用于DC-DC,

网友:
帮楼主完善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