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售6N1+6P3P胆机套件方波测试结果

楼主(2012-10-26):
前几天用淘宝套件装了一台6N1+6P3P胆机,帖子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3368-1-1.html

今晚有空,把示波器翻出来做了个方波测试,结果如下(示波器USB线找不到,只好手机拍屏幕,效果不好大家凑活看)

结论:从测试结果看,这套套件装出来的机器主要缺陷是高频增益太高,低频响应不好且增益不平坦,某个频率增益高。原因是耦合电容、阴极旁路电容容量偏小、性能不佳,输出牛性能不佳,电源退偶不好。

改进方向:
1、增加耦合电容容量,拓宽低频响应。
2、将阴极旁路电容更换为优质电容并适当增加容量,拓宽低频响应。因电解电容缠绕电感效应,大容量电容会造成高音衰减,中频会更加突出,即100Hz测试时方波上的那个鼓包更严重。因此在增大阴极旁路电容容量的同时,还需再并联几只小容量优质电容,较小大电解的电感值。
3、电源滤波电容上并联若干容量依次递减的小容量电解和涤纶电容,改进电源退偶效果。
4、最重要的是更换输出牛,这个动静比较大,实在没辙时再换。

测试设备,低频信号发生器加100M示波器(改正,图片中的示波器是20M的,参数记错了,100M是另外一台)

信号发生器输出波形

上电测试

50Hz输出波形。
输出方波前沿上抬,说明低频响应不好,原因是耦合电容、旁路电容容量选小了。

100Hz输出波形。
中间鼓包,说明某一频率增益太高,耦合电容、旁路电容或电源退耦电容不良,或输出变压器性能不良。
前沿尖峰,说明低频响应不好。

1KHz输出波形。
结论与100hz时相同。

5KHz输出波形。
高音区前沿阻尼震荡,说明高频增益太大。旁路电容不良或输出变压器性能不良。

10KHz输出波形。
20KHz输出波形。
结论与5KHz时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这个,不太一样,
我自己改的是在电源前面先用2支1N4007做整流,再接5Z4P,5Z4P内的两支二极管 并 ...

除了6N1的阴极电阻意外,其他一模一样。
感觉这个图中6N1的工作点选的有点低。
整流部分个人意见是或者用4007或者用5Z4P,两者用一种就行了,两个都用除了增加故障率以外,好处不多。高压延时效果个人感觉没那么重要,单位的电子管广播机使用者都是高低压一起开,用了快10年了也没见哪个管子中毒了。
我准备把5Z4P撤了换4007,这玩意灯丝电流高达2A,撤了以后好给发烧的电源牛降降温。

网友:
我已经修改了6N1的工作点。供电电压230V.屏极160V.阴极电阻440、电压2.6V.负载电阻11.4K.
现在听起来舒服多了,之前的交流声底噪也神奇地消失了。

网友:
说句老实话
这个套件里能用的只有一个机箱......

网友B:
楼主换正弦波试试看,因为方波是不通变压器的,还有输出端接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C:
兄弟,你这示波器多少钱搞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这示波器多少钱搞到的?

几年前买的,具体价格记不清了,1K-2K之间吧。

网友:
额    示波器是亮点

网友:
输出牛要怎么改才能行?

网友:
    几百元的胆机套件输出牛是个瓶颈,利润就这么点,商家不可能在输出牛上多下功夫,线圈匝数少,铁芯低劣,这是破坏整机性能的元凶。

    要想改善低端的这种套件,就是换比较好的输出牛,动手能力还可以的话,不妨自己绕,因为好的成品输出牛不便宜。

网友:
很好的资料,直观,不知听感如何

网友D:
方波测试波形确实有点惨。
   输出变压器性能不良是最主要原因。

网友E:
楼上 60年代老师 正解

对整机的影响,输出变压器 的因素远大于 耦合和旁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正弦波试试看,因为方波是不通变压器的,还有输出端接的是什么负载.

正弦波看不出什么来,测性能还是要用方波。
刚才测了一下正弦波,50Hz-20KHz全程波形都非常好。
这个论坛不知怎么搞的,又没法上传图片了,想看图暂时没有,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 60年代老师 正解

对整机的影响,输出变压器 的因素远大于 耦合和旁路电容

换耦合电容,波形上确实看不出啥来。
也了解变压器是“毒瘤”,不知道其他朋友测高档牛是啥结果,是否也是这样惨不忍睹,呵呵。
斑竹,现在精心制作的高档牛能和2030之类的集成块比参数了吗?
还有个疑问,为何我这总是不能上传图片?论坛有啥限制吗?(上传图片时,弹出窗口里没有上传按钮和图片地址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波测试波形确实有点惨。
   输出变压器性能不良是最主要原因。

老兄你好,现在精心制作出的“高档”牛能到什么水平?
早年间接触无线电的时候还有设备用电子管,就是因为变压器这个毒瘤(没法和晶体管、集成款相提并论)挡道,才一直没对电子管感兴趣。现在岁数大了,越来越怀旧,怀念小时候电子管收音机传出的悠扬的声音,才动心思玩玩电子管。
测试结果在预料之内,因为自小的观念就是带变压器的音频电路参数好不了。现在电子管功放技术到什么程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正弦波试试看,因为方波是不通变压器的,还有输出端接的是什么负载.

正弦波测试结果,50Hz-20KHz的波形保持的不错。正弦波测试很难看出机器的缺陷,还是方波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