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Z38型数字电压表欣赏

楼主(2012-10-27):
刚刚弄到一台PZ38型数字电压表,拆了给大家看看,200mv,2V,档有偏置大概7毫伏左右,200v和1000V偏置多一点。内部做工非常好。请大家欣赏。还不知道能派上用途。

上面去了屏蔽铁皮后

上面去了屏蔽铁皮后

显示的器件和电子管差不多,以前没有见过,怕拆坏了,电路板没有动。中间还好多东东。

网友A:
支持楼主的拆机研究;以前国产芯片的封装在图片上看好像是陶瓷封装的吧?还是白塑料?

楼主:
陶瓷的封装的

网友:
古董啊。。。

看内部做工,深刻体会到了社会的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的拆机研究;以前国产芯片的封装在图片上看好像是陶瓷封装的吧?还是白塑料?

陶瓷封装的。

网友:
要是86E偏了呢?

网友B:
唉,我也不知道我的86E准不准......买基准有必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我也不知道我的86E准不准......买基准有必要么?

信86E的,因为要相信新表的,老表如果没有在近期校准过就不要信。

网友:
1980年研制生产。

网友:
作为收藏一台古老的数字表还行。

网友:
能发电路图上来就更好.

网友:
还是老货有肉啊。这个拆了卖应该都能卖个86E的价了吧。

网友:
到底那个准呢?呵呵

网友:
不知道能派上用途。不知道能派上用途。

楼主:
打算转让掉,不想折腾了

网友:
布线、焊接再工整些就太漂亮啦。

网友:
0.02% 读数 + 0.01%满度相当于比较好的四位半的水平 (Fluke 87系列应该是0.025%之类的)。短接看看有无余数,如有的话是表的零点失调。

网友(2015-01-30):
请教怎么接电源线

网友:
电源输入有三根线  请教怎么接其中两根

网友:
绝对古董,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