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个示波器上的电位器

楼主(2012-10-27):
建伍模拟示波器上用的,如下图所示,带同轴减速的电位器
表面标号R29-1501-05,阻值1K欧姆 ,或能代用的也可以

网友:
这种ALPS应该有生产,先查到型号,再去买就方便了

楼主:
估计找不到,比较老的示波器了,就是想看看坛子里有没有人有配件或配件机的

楼主:
顶一下,求助区都没有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