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干机电机简单修理

楼主(2012-10-28):
甩干机电机一漏水就容易烧,经拆开发现,有的只有3-5匝烧黑,此电机不用换,先把定子拆下,线包直接接市电,注意线包温度,刚冒烟,立即断电,把烧黑处用竹片拨开再滴上绝缘漆,干燥后可以上机用了。水封一定要换新。当短路线圈较多时,大部分为启动绕组烧毁,而且只有一把,应急可以把这一把线全部拆除,把接头接好,就可以用了,经实际测量工作电流,增大不到5%.

网友:
实用好办法

网友:
直接修复绝缘层,高人啊!!

网友:
厉害,确实是高人。

楼主:
楼上不必夸奖,那是被逼的,死马当活马医。为那点线圈花大价钱换新,不如冒险,不成功,大不过换一个电机。

网友:
我修过电视机偏转线圈,烧断了七八根,包括烧黑但没断的漆包线都用胶布粘起来,然后涂上硅橡胶,使用两年还没坏。偏转线圈要二十多一个,买一个不值,只要在烧毁初期关机一般都可以修复。

网友:
楼主应该用这招赚了相当多的钱了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不必夸奖,那是被逼的,死马当活马医。为那点线圈花大价钱换新,不如冒险,不成功,大不过换一个电机。

不过,真要遇到线圈儿变黑了的,我们就得报修了啊。

网友:
临时用用可以 但赚钱的活不能这么干

网友:
一台完好的甩干机,15元卖给了收废旧的,他说敲了卖塑料,还有人愿修吗

网友:
这种方法太费工
自己玩玩还可以
修理部直接换新

网友:
换新的最安全啊

网友:
还是建议换新的,甩干桶都算是重负荷启动  .感觉容易造成启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