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表2电阻烧毁

楼主(2012-10-28):
10米得一500表不知好坏,打开看看表头好,电阻烧毁两个。请问两个电阻为多少?谢谢!

正面标准照

正面标准照

应该是学校单位下来的东西

应该是学校单位下来的东西

好像有交流电流测量

好像有交流电流测量

用料很一般

用料很一般

就是这两个电阻

就是这两个电阻

应该修理调整过

应该修理调整过
其实是三个电阻烧毁,还有一个电流档6欧姆的烧毁。找了两个12欧姆并上电流档修复。虽然不是太准也够用了。

网友A:
除烧坏的两个电阻外,左边那个两只红袍并联的电阻也应该是烧坏换过的。这三只电阻阻值从左到右分别9.4欧、91欧、973欧,对应是电阻乘1、乘10、乘100三档,一般大多是在电阻档误测了市电等高电压造成的。
电阻档分流电阻若找不到原1%精度的,烧坏的两只可在普通电阻中用数字表挑选换上。
个人桌面放的就有一块上四的500B型,带交流电流档且交直流电流都到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烧坏的两个电阻外,左边那个两只红袍并联的电阻也应该是烧坏换过的。这三只电阻阻值从左到右分别9.4欧、9 ...

楼上朋友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烧坏的两个电阻外,左边那个两只红袍并联的电阻也应该是烧坏换过的。这三只电阻阻值从左到右分别9.4欧、9 ...

已拜读,谢谢,!电阻不好找。慢慢修理吧。

网友:
小电阻当保险丝没烧坏表头还不错。

网友:
非标电阻不好找可以并联或串联啊,这种表就不求修复原样了。
前两个电阻小用康铜、锰铜丝自己绕更爽。

网友:
500表内部看着这么显乱,还是MF47表规矩。电阻也排列有序。。

网友:
那个是表头并联的分流电阻啊?找不到!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找不到可以自己做。再次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B:
这个精益500型还不错,还是瓷转换开关的,现在基本全是线路板的。
        修好了当块炮灰表还是不错的,我前些时10块钱买了一块贵阳永跃仪表厂的内磁500型,和你这个结构是差不多的,所幸运的是电阻没一个烧坏的,仅仅是表头游丝有点小问题已经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精益500型还不错,还是瓷转换开关的,现在基本全是线路板的。
        修好了当块炮灰表还是不错的,我 ...

我还有一块上四的,很新一点毛病没有,精度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块上四的,很新一点毛病没有,精度还行。

老上四(没改成有限公司之前)里面用料还算是可以吧,最起码转换开关还不错的,测量准确度也不错,我收了一块500-2型,上海第四电表厂的,93年产品,内部用料还可以的。

网友C:
楼主的精益10米收下也不划算,若是我5米都不要!若是老上四100米也要拿下。

网友:
精益表性能一般,上四表最好。现在指针表不如过去

楼主:
楼上说的都对,表有不少都是用来看看玩玩的,真正使用的还是顺手的一 ,二块表。

网友D:
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

还没有,没有电阻。

网友E:
看来楼主寻几个电阻也不容易啊,谁有合适电阻送谁好了
我站头排报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寻几个电阻也不容易啊,谁有合适电阻送谁好了

电阻可以改制,已做好一个9.4欧的。

网友D:
电阻很不好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很不好找吗?

手头没有,只有串,并,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只有串,并,改。

那样就可以啦,怎么都行的,呵呵,准不久行了

楼主:
500表已经修复,其实是四个电阻烧毁:电流档6欧姆。电阻档9.4   91    937  共四个电阻烧毁。合上检查各档位都好使,精度为可用级。

网友F:
我的MF-500,由于误测,只要拨到电阻挡,指针就向右偏移将近到中间还要偏右(V、A档正常)。电阻挡内有两个电阻烧毁,据查是6欧姆、67.3欧姆。用五环电阻并串后代替,仍未解决。更悲剧的是,在几番折腾下,又将电池9V的负极和表的正极(+)(路经保险管)到转换开关上的引线齐根折断。参照线路图,查对拨动开关,整的我头昏眼花,也不知焊的对吗。那位师傅能指教一下吗?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MF-500,由于误测,只要拨到电阻挡,指针就向右偏移将近到中间还要偏右(V、A档正常)。电阻挡内有两个 ...

对于万用表我也是学生,你可以重新开帖并附照片给论坛上的高手分析并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精益10米收下也不划算,若是我5米都不要!若是老上四100米也要拿下。

我的500,是70年代的遵义《上四》皮带,里面是RTL测量模禄袍电阻和线绕。四十多年了,准确还很好用,。

网友(2012-11-28):
看到技术性帖子就忍不住进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