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装的第二台机器,6J1+6N1(管芯并联)小胆机。

楼主(2012-10-28):
上周末装了个6N1+6P3P的套件,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3368-1-1.html
这个周末趁着有时间,把6J1+6N1胆机装了出来。
备料过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23283-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331274
电路准备过程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332547

6J1、6N1、阻容件、管座、电源变压器都为拆机件(拆自飞机上的老式电子管电台和老式示波器),输出牛为5W的线间变压器。机壳为老式示波器电源底板。
电源部分采用晶体二极管整流,滤波电容也为拆机件,手上就这么俩电容,容量有点小,将就着用以后再换。滤波电感为剩余的线间变压器的初级,滤波作用不大,机壳内有地方就装上了。实测整流滤波出的电压280V,电阻降压后为230V,6J1供电电压195V。
整机采用单点接地,接地点为主滤波电容负极。输入耦合电容为两只1UF的WIMA电容,极间电容为拆机的0.2UF纸介电容。6J1负载电阻30K,阳极电压100V。阴极电阻2只1.5K并联,阴极电压2.4V。6N1屏级电压220V,这个电压有点低,手上没合适阻值的电阻了,先凑活着。阴极电阻为4只1.2K并联,阻值300欧姆,阴极电压4.8V。几只电子管的工作点基本和设计值一致,感谢kfir对6J1工作点设定所提的建议。
调试时基本一次成功,交流声不大。但音量稍大就出现低频啸叫(哼哼声),反复测试、调整、换管,最后取消6N1阴极旁路电容后啸叫声消失。初步判断为滤波电容较小,电源内阻大造成的。因没滤波电容可换,只好先把两只6N1的阴极电容取消。哪位老师对此故障有其他判断,请指教。
因将就原电源底板的结构,整机布局有些问题。如两只6J1应放在中间,音频输入线和电源线走线有部分重叠等等。
电源部分还有余量,过些日子改6P1试试,功率能大点。

电路图:

搭棚焊的电路,乱糟糟!

机壳后部,手工开的音频输入插座圆孔和电源插座的方孔,手艺实在差劲。

机壳前部,先出声以后再“美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牛怎么绕制还有输出牛线圈匝数

输出牛为5W的线间变压器。

想通过实际动手熟悉电子管电路(以前没玩过),所以这台机器原则是只求出声,主要是为了玩电路,配专用输出牛的事以后再说。

网友A:
输出牛怎么绕制还有输出牛线圈匝数

网友:
顶你不错也想做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牛怎么绕制还有输出牛线圈匝数

输出牛应该是成品的吧?

网友:
看了就想DIY

网友B:
本人菜鸟,弱弱问下,那几个等放音乐的时候会亮吗

网友C:
不错。但底盘有点大了,中间地带有些空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但底盘有点大了,中间地带有些空旷。

实验性质的机器,这个机壳是准备实验各种电路用的,以后空旷部分会慢慢增加管子。例如功率管换6P1、加一级前置放大做成合并式功放、增加一对6N1做小功率推挽、改成阴极输出的纯前级、无输出变压器的耳放等等,都能用这个机壳玩。
已订购了成品机壳,到手后把电路移到成品机壳内,做的漂亮点当电脑功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菜鸟,弱弱问下,那几个等放音乐的时候会亮吗

有一张图是通电状态下拍的,几个管子都在工作。熄灯情况下能看到发出柔和的暗红光,挺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做的很好,唯一的就是后面洞洞板上装的是输出的接线端子吧,建议弄个好看的,和这么好的一个机器台不 ...

这台机器的零件全是拆机件,只有几只1/4W电阻和接线端子是手上的新备件,没花一分钱全是凑活。现有的破烂堆里实在翻不着接线柱了,只好拿两个印版上用的接线端子凑活。
台机凑出来的机器声音感觉比上周装的淘宝6N1+6P3套件还好。此机现处于试验机状态,因为声音还不错,已经订购了成品机壳,打算把电路在新机壳内再装一次,做个规矩的成品机当电脑功放用。
昨晚换了两只6J3上去,电路未作任何更改,声音居然也不错,呵呵。
现在玩电子管有点上瘾,接下来怕是要自己绕变压器了,唉,房间又要变车间。机器好了音源又称问题,难道还要捣鼓解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菜鸟,弱弱问下,那几个等放音乐的时候会亮吗

放大器的电子管,在通电后,只有灯丝会发出暗红色的亮光,与有没有音乐无关。这个光的亮度很低,白天不易看到,晚上就比较明显了。

网友:
你做得不错
是费了心思和花了功夫的
尤其是前级的工作点,电流较大,
可能声音会比小工作电流好听

开大声音会出现啸叫
可能是负反馈接反了
把输出牛接屏极和接B+的线调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