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 家里的电热水器把水烧开了……

楼主(2012-10-29):
       今早起床后 上洗手间,习惯性的瞟了一下电热水器上的时钟,发现电热水器居然睡觉了    顿时睡意全无,检查不是停电原因后,赶紧洗漱完毕,泄水排空,利用这个时间随便扒拉两口稀饭就找家伙事去了。排水的时候居然发现热水器里的热水好像有很大压力似的再用力往外喷,心里感觉不妙!!

好不容易等到水放完了,趁着热气就把进出水管卸下,把整个热水器从墙上扛到了地上,工具伺候!! 下水打开后发现,过热安全阀已经保护,将整机电源强制切断,用万用表检查了一下,发现电脑控制的2个常开继电器已经出现闭合状态,这两个继电器分别控制进入发热管的火线和零线。 顿时故障原因大概已经有个眉目, 因继电器长时间使用后触点烧蚀,碰触粘连,出现无法分离 发热管一直加热状态,而电脑无法控制继电器断电,出现一直加热状态,直到水温达到过热保护动作温度后整机才切断电源保护。  知道问题原因后就直接开工拆卸,焊下继电器 用力摇晃感觉内部有细小颗粒在随意晃动,  解剖继电器发现触点已经分离,但是触点烧蚀严重。然后就换了身衣服去买新的继电器去了, 赶回来已经接近中午,把继电器安装到位,检查温控 防漏电 等保护没有异常后清洁热水器内胆, 这台热水器每年按时清洁,都是自己完成,去年到现在也差不多一年了,里边的水垢也有1公斤多,清理干净,镁棒看样子腐蚀不是很严重还能使用,便用砂轮机把表皮的水垢打干净,发热管表面的水垢一并处理,最后安装到位,总装恢复整机,再费力扛上墙挂好,接好水路 捡漏后,放水通电,整机恢复青春,回头想想,这继电器从新机到现在也有10年有余,设定好温度后 每天让电脑自己定时开关机,也应该到时间了。 由于这次维修一身会一身泥外加一身水,就没能拍片记录只能文字描述了。  顺带附送几张继电器的解剖微距PP给大家吧  有一张是我排微距的方式,呵呵很原始 但是很有效。

网友A:
增加限十个月大叫〝我要维修了〞功能.八/九年提醒换继电器功能

网友:
增加限十个月大叫〝我要维修了〞功能.八/九年提醒换继电器功能
更加人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换大些的继电器更可靠。

呵呵 还想用接触器呢,热水器内部没地方了,外置又太难看。

网友:
呵呵,我也以为是麦克斯韦妖在捣乱。

网友:
“增加限十个月大叫〝我要维修了〞功能.八/九年提醒换继电器功能 ”

如果能那样,那可是真正的全自动了。

网友B:
换一个空调控制板上拆下的继电器肯定可靠性高很多,尺寸也应该有地方安装。

网友C:
版主是好男人 呵呵

网友:
用了10年,质量已经过关了!建议好友买一台新的!毕竟是大电流加热设备,出事情危险!

网友D:
继电器不适用于大电流(大于5安,电压在220伏及以上的电路)作为控制电路通断用。原因就是,继电器内部空间比较狭小,触头之间距离较近,且为单断点,在带大电流负荷分断线路时,拉起的电弧较难熄灭,其后果就是烧蚀触点,严重者就是产生触头熔焊故障。
               一些所谓的智能产品,增加智能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幸亏这个热水器的厂家还讲点良心,还装有超温保护器,不然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是好男人 呵呵

在家没事瞎折腾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不适用于大电流(大于5安,电压在220伏及以上的电路)作为控制电路通断用。原因就是,继电器内部空间 ...

没办法成本啊!!!呵呵 这种还算好的了, 有些产品的继电器几乎是满负荷使用, 其实过热保护有2套, 一套是水温超85度切断,还有一个是发热管外壳超110度切断,这次是85度切断,手动恢复就行,110度的是热熔断保险,必须更换才可恢复的。

网友:
同时两个触点粘连的几率很小,估计其中一个提前已经粘连了。

网友E:
无烟版主是个能人啊,什么电器都不在话下,而且不是盲目瞎干,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烟版主是个能人啊,什么电器都不在话下,而且不是盲目瞎干,佩服!

过奖了!!  其实看帖子就是一下子的事,实际上在家也查了一个早上,呵呵 就用肚里那点知识慢慢摸索吧,最起码对得起肚里这点文化,要不然让师傅上门老爷子不K死才怪

网友F:
我家的A.O史密斯热水器是父亲在五十多年前买的。
过了半个多世纪,还在用它洗。
你也要洗半个世纪?
A.O史密斯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的A.O史密斯热水器是父亲在五十多年前买的。
过了半个多世纪,还在用它洗。
你也要洗半个世纪?
...

其实这句广告词只说了一半, 事情是确有其事的。当年做家电的时候和AO的厂家技术聊过这事  这个热水器的用户从50年前开始使用的时候,基本每2年的时间就请AO的人员去维护一次,也就是定期更换镁棒除垢,只要内胆搪瓷不被破坏再用3倍时间都没事,在转念一说,其实基本所有的电热水器只要保养到位,用50年也都不是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限十个月大叫〝我要维修了〞功能.八/九年提醒换继电器功能

这个时间要看继电器的质量了

网友:
幸好版主是能人,会自己动手,如果送修的话可要花不少银子啊

网友G:
版主真行,强电弱电钳工还有力工,写作。外加拍照。全会呀!佩服!向您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版主真行,强电弱电钳工还有力工,写作。外加拍照。全会呀!佩服!向您学习,

他是非学不可呀!你看他背后的人把他挟控得多.......................紧.就可想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非学不可呀!你看他背后的人把他挟控得多.......................紧.就可想而知了

宝宝每天洗2次白白,没有这玩意更折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版主真行,强电弱电钳工还有力工,写作。外加拍照。全会呀!佩服!向您学习,

呵呵没办法能者多劳,懂电工的在家基本都一苦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没办法能者多劳,懂电工的在家基本都一苦力。

等过于若干年后.这个劳苦竞是慢慢会转变成其反面....幸福的

网友:
触点的材质问题

网友:
我的光芒热水器用了8年内胆漏水了,只好扔了。

网友H:
如何清理水垢啊?拆开内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何清理水垢啊?拆开内胆?

一般 蓄热式电热水器的内胆都是锰钢罐体,内部烧渗搪瓷防腐工艺(极少部分是不锈钢),清洁水垢必须把热水器拿下来,拆开维修端面, 把电热管从法兰口上拆下来 慢慢顺着电热管的弯曲结构拉出来,就可以清洁水垢了,发热管的水垢可用钢丝刷轻轻刷掉浮垢后,通电让其干烧发热 ,然后突然趁热用水一冲,坚固的水垢就会自己脱落了。一次不成可多次加热即可。  内胆内底部也会沉积有很多水垢,可以用水冲 可以用手挖(维修法兰口够大的说), 内壁因为是搪瓷一般不会有结垢很干净的,看看镁棒的腐蚀程度,如果镁棒还很多,可以用砂轮机把表面水垢打掉还可以用,清理完了回复就可以了。 发热管的法兰接口会有一个形状特殊的密封垫,一定要保护好,安装前检查一下,如果损坏只能更换了。

网友:
楼主能人,动手能力强学习了。

网友I:
请问楼主怎样清洗水垢的

网友J:
没事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怎样清洗水垢的

仔细看30楼有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事瞎折腾

啥叫“没事瞎折腾?” 请解释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啥叫“没事瞎折腾?” 请解释一下!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家搞这个都是瞎折腾,也许投入大于产出,只是享受这个过程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家搞这个都是瞎折腾,也许投入大于产出,只是享受这个过程罢了

哦!!呵呵原来这样,  没办法 ,自己不动手 让师傅上门自己看着不踏实,那些师傅的手艺真的不敢恭维,所以只能自己上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 蓄热式电热水器的内胆都是锰钢罐体,内部烧渗搪瓷防腐工艺(极少部分是不锈钢),清洁水垢必须把热水 ...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K:
是男人都该学会动动手,不会动手就不算男人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IGBT MOS功率模块控制吧,固态继电器

好像对漏电防护要求很高的地方是不允许使用固态继电器的  必须使用有分断能力的触点继电器。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十年才这样,质量算是不错的了,如果要加接确器外型是很难看,但是可以通过大电流了。

网友:
看来大电流用继电器还是不大好哦。

网友M:
汽车的12伏继电器可有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汽车的12伏继电器可有代用。

汽车用继电器触点虽然考虑了电流,但是没有考虑高电压下的电弧影响,所以强迫使用还是危险的。

网友:
一定要小心呀

网友N:
楼主白白浪费了一箱热水,可惜啊!
微距的照片是加了凸透镜拍的吧。
我还是比较赞成采用机外外接交流接触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白白浪费了一箱热水,可惜啊!
微距的照片是加了凸透镜拍的吧。
我还是比较赞成采用机外外接交流接触器 ...

基本没浪费,用桶接着 洗衣服去了……

微距是用50 F1.8镜头加镜片拍摄的呵呵省了一个微距镜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对漏电防护要求很高的地方是不允许使用固态继电器的  必须使用有分断能力的触点继电器。

先触点继电器,延时后再固态
我们设备都这样。安全长寿

网友:
把继电器坐子引到外面,随时插拔,再用上透明壳的版本

网友:
建议以后换成大电流固态继电器,估计不会在烧连触电了

网友:
所以我就不喜欢用电热管,没有爆就喽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男人都该学会动动手,不会动手就不算男人

不会动手就不算男人。哈哈!

网友(2012-12-01):
几率很小,估计其中一个提前已经粘连了。

网友:
晕,我还以为出鬼了呢?!哈哈~~~~~~~·
没事就好!

网友(2013-01-20):
换个大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 在加个中间继电器 控制大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 就会无忧了 要是三项接触器吧三组触点并联使用 更厉害了  一辈子这个东西也不会坏了

网友:
我家的电饭锅也试过一次了!把饭都煮焦了还差点着火了!也就是小继电器出了问题,现在的继电器太水了!才两年时间左右的。

网友:
我也有一样的经历,水烧开太危险,我的热水器把水烧开,压力过大,顶穿压力阀。高压气进入PPR水管,在墙底下冲破水管,造成大量水渗入墙基。房子下沉,损失极大。以防万一,最好在热水器进水管前另加金属加单向阀

网友:
搞一个电水壶的温控开关,贴在内胆上,串在电源回路里,一旦其他保护失效,此温控开关也能避免发生更大问题。

网友:
还是可以换原大小的继电器,因为它是用于纯电阻式负载用的,原设计是考虑了这点,可以在这种电流大小长期工作,这次损坏纯属使用寿命已到了。

网友:
十年了 该换新的了  越是会修 越用的破旧  孩子们看不上了  象我  这次儿子结婚全换新的了  所有的旧家电都是好好的 不是送人就是卖废品了

网友O:
想办法用固态继电器代换一下,效果肯定错不了,每个坏。

网友P:
还是换一大电流继电器,为了安全再加一只80度过热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想办法用固态继电器代换一下,效果肯定错不了,每个坏。

固态继电器不适合漏电防护等级高的电器,固态继电器电源端和负载端没有真正意义的电气隔离,如果电热管出现漏电,那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是换一大电流继电器,为了安全再加一只80度过热保护器。

原厂已经设计有2重过问保护了……

网友:
奥,知道了。

网友:
一直是少够了温度拔下洗澡,没敢带电用过,老楼连安全接地都没有.........

网友:
俺的外接个时控定时器。每天按时工作1.5小时。全天使用。省电

网友Q:
这东西太费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东西太费电了

虽然费电,但是综合算下来比用燃气便宜得多得多。

网友:
换个欧姆龙继电器吧!

网友(2013-03-06):
引用 网友R:
半夜! 家里的电热水器把水烧开了,哈哈哈,还以为你要说个异灵事件呢。

想到一块去了

网友:
楼主能人,动手能力强学习了

网友:
无烟版主真是三好男人啊

网友(2013-04-07):
写的真好,就是标题太唬人了

网友:
我家的去年就让我改了,正好和你的相反,继电器不启动,给电就是不热,检查继电器线圈断路,更换了一个西门子的小交流接触器,很好用的

网友:
这会出事儿的

网友:
正常损耗

网友S(2013-05-08):
还以为是卢浮宫的鸟鸟跑出来了呢,吓一大跳!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还以为是卢浮宫的鸟鸟跑出来了呢,吓一大跳!

你说这话啥意思?

网友S:
引用 楼主:
你说这话啥意思?

卢浮宫魅影。。没看过吗?一个鬼片,没什么意思,有机会看看,看之前去趟WC

楼主:
引用 网友S:
卢浮宫魅影。。没看过吗?一个鬼片,没什么意思,有机会看看,看之前去趟WC

没啥可怕的 那片子拍的还行

网友:
哈哈,如果没有过热保护的话,你损失就大了

网友:
修是简单,拆装才是最恼人的

网友:
还是论坛高手如云啊。。。
都这样的高手。。

网友:
好玄乎,多亏提早发现了

网友:
我家的也出现过2吃,过热保护,还真没看是不是继电器问题,都是拆开捅过热保险的回复按钮

网友:
恩,以后有这样的问题也有解决的办法了

网友:
最好都检查一下,看看其他怎么样了

网友:
以前做空调时出过几次触点粘连烧掉压缩机的事
之后凡大电流使用国产触点总是不放心

网友:
热水器~ 最耗电的主了

俺用的这只~ 快1年  1000 KW 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 蓄热式电热水器的内胆都是锰钢罐体,内部烧渗搪瓷防腐工艺(极少部分是不锈钢),清洁水垢必须把热水 ...

哈哈、、、不错不错,向楼主学习了一招

网友:
家里用了几年的电热水器,实在是受不了了。
还是太阳能和燃气的好

网友:
带电的俺从来都是不用了立即物理断电的!!!

网友(2013-06-10):
东西用久了 都要定期检查。免得危险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种继电器说起来还算对得起你的热水器,毕竟他为你操劳十年了啊,说真的早该退休了。幸亏你手到病除外 ...

自控神器!!!

网友U:
我是环保先锋,我用太阳能

网友V:
你够幸运的了,我的热水器是直接烧开了,蒸汽穿入自来水管,管路报废了不说,直接造成水漫金山了,后来尝试用20安的接触器,噪音大,触点还是烧蚀严重,最后改用20A固态继电器加散热片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你够幸运的了,我的热水器是直接烧开了,蒸汽穿入自来水管,管路报废了不说,直接造成水漫金山了,后来尝试 ...

用固态继电器,如果加热管出现漏电,那问题不是小事, 所以这类控制绝对不能用固体继电器的

网友V:
引用 楼主:
用固态继电器,如果加热管出现漏电,那问题不是小事, 所以这类控制绝对不能用固体继电器的

继续学习:固态继电器工作时和机械的一样,也是过零断电,为什么不能用?况且前面还有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W:
一定是杂牌产热水器吧,我就只用万家乐,其它的我都不相信。

网友:
专家也出这个问题,我用开关不小于负荷的五倍以上的功率来解决,国产的元件负截能力本来就小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一定是杂牌产热水器吧,我就只用万家乐,其它的我都不相信。

呵呵 你以为热水器就是万家乐啊?   万家乐也就是燃气牛一点,电热的还真不如山寨  至少这个热水器是我亲自见证过生产工艺的   最起码工艺质量在国内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V:
继续学习:固态继电器工作时和机械的一样,也是过零断电,为什么不能用?况且前面还有漏电保护开关,

前面我也回复过相同的问题, 这个绝对不一样……    固态继电器,是用半导体控制通断,虽然表面上看可以做到可以将电流分断, 但是和机械触点分断来对比说 在一定程度上可靠度不如机械分断,所以在很多国家的安全标准中 固体继电器是严禁用于家庭电热水器的, 换句话说,电脑执行断电后,发热管还在漏电。

网友:
家里热水器也坏了 经常自动关 自动开。没懂维修呀 只能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我也回复过相同的问题, 这个绝对不一样……    固态继电器,是用半导体控制通断,虽然表面上看可以做 ...

烟版家的热水器啥牌子的?啥型号?最近也想买个热水器,以前燃气的太伤了~

网友:
版主威武啊,致敬了啊,呵呵。

网友:
这样看来还是得小心电热水器为好啊。

网友:
对了如何清除水垢啊,不是有镁棒吗?还会有垢么。

网友(2013-07-10):
有点恐怖。

网友X(2013-12-08):
学习 借鉴!谢谢版主!我的电热水器也用了近10年了,以后要引起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X:
学习 借鉴!谢谢版主!我的电热水器也用了近10年了,以后要引起注意!

恭喜老哥荣升版主!!以后多多走动啊!!

网友X:
引用 楼主:
恭喜老哥荣升版主!!以后多多走动啊!!

我们已经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了!衷心感谢版主的祝福!您是汽车 电器...方面的高手,我不懂,看了您的帖子插不上话!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们已经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了!衷心感谢版主的祝福!您是汽车 电器...方面的高手,我不懂,看了您的帖子 ...

没事!!能赏脸进来就非常荣幸了,以后还要和您学习摄影手法呢

网友:
楼主是折腾之表率

网友:
还以为你要说个异灵事件

网友:
楼主是个全才全才男人最苦

网友:
我家那个好像也有十来年了,得去检查一下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空调控制板上拆下的继电器肯定可靠性高很多,尺寸也应该有地方安装。

把继电器翻过来拍一张正面照片(什么型号)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Y:
把继电器翻过来拍一张正面照片(什么型号)可以吗?

旧空调控制板拆下的,这东西触点电流很大很耐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B:
旧空调控制板拆下的,这东西触点电流很大很耐用。

这两个继电器可以直接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两个继电器可以直接互换?

不行,后面引脚不一样。

网友(2014-05-02):
表示很无奈的说,楼主是个全才全才男人最苦

网友(2014-06-14):
家里的热水器用了16年,最原始功能---加热!不从长时间带电,洗澡时一定是拔下插头的!

网友:
小事/这么长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是环保先锋,我用太阳能

太阳能热水器也要清水垢。

网友Z:
还好没直接洗澡,不然还不烫熟啊,如果换成老人小孩多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还好没直接洗澡,不然还不烫熟啊,如果换成老人小孩多危险啊!!!!

你用热水器洗澡你都不试水温?直接开热水直接过去?

网友:
真危险.我家有一台广东顺德产的电热水器.多年未用了,会不会也有问题.......?

网友AA:
单路两个并联使用,也就是原来用两个继电器现在上4个,两两并联,以减小通过单个继电器的电流。

网友:
温度表坏了吗?没试水温就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单路两个并联使用,也就是原来用两个继电器现在上4个,两两并联,以减小通过单个继电器的电流。

                 这种将继电器触点并联的接法,更容易发生触点熔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半夜! 家里的电热水器把水烧开了,哈哈哈,还以为你要说个异灵事件呢。

我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