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用途的 20KHZ 振荡电路 - 移相

楼主(2012-10-29):
测试用途的 20KHZ 振荡电路 - 移相

网友A:
In May 1987, the Radio Magazine has a signal generator. The AF portion of it is actually very good. Check it and simulate it before you actually build one. The original design uses bjt but a jfet greatly simplifies the desig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仅仅是仿真吧。如果是真的要做个实用的,建议您采用小功率的功放IC或者是运放,原因有:
1)三节RC等值 ...

       多谢!

      做来玩的, 三极管太多了。

网友:
我在电子报上见过一个类似电路,我曾经实验做50hz振荡,结果是以失败而告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仅仅是仿真吧。如果是真的要做个实用的,建议您采用小功率的功放IC或者是运放,原因有:
1)三节RC等值 ...

             很奇怪的现象, 滞后型的反而谐波很多 (-20dB 以上)。

           电路按照顶楼的搭建, 谐波不多 (-20dB 以下)。

网友B:
楼主仅仅是仿真吧。如果是真的要做个实用的,建议您采用小功率的功放IC或者是运放,原因有:
1)三节RC等值移相电路有两种,超前和滞后,超前的高次谐波比滞后的要大些;
2)使用三极管对移相网络会有负载效应,将影响振荡频率,要想微调频率比较困难,所以用运放或功放IC(也属于运放范围),其输入阻抗比较大,输出阻抗比较小,影响会很小;
3)运放的增益比三极管要大,而且可调整,比起您的电路用射随器做输出要好,该电路的输出幅度将会很小;
4)其实用文氏桥很好的,其选频特性比移相的要好,衰减系数也只有三分之一,加个稳幅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 May 1987, the Radio Magazine has a signal generator. The AF portion of it is actually very good.  ...

        "Ham Radio" or just "Radio"

        Can't find it from the web.

网友A:
Sorry, here is the one, from the chinese Radio magazine ("Wireless"?).

Hope it helps.

网友A:
In case you need, here is the schmatic for heathkit ig5280.

The AF portion actually is hard to get to wo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 here is the one, from the chinese Radio magazine ("Wireless"?).

Thanks a l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 case you need, here is the schmatic for heathkit ig5280.

Thanks!!   I'll try that later.

now I have this problem,  couldn't get a Wien Bridge Oscillator to produce sine wave:

I think I must miss some very important thing but I 'm too dumb to tell.

楼主:
on LTspice it doesn't oscillate,  scratching my head.

update: it'does.   have to wait untill 66th mS.

Patience, Patience, Patience

网友:
Those guys need 3+ gain to work. so I would cut out R11 and increase R4 to 2.2k (<4.7k/2).

Hope it helps.

网友:
That did work.

Also, try to use 5484 instead.

网友:
next time, try a simple rail ver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