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JVC MX-605T组合音响,调频声音小,

楼主(2012-10-29):
JVC MX-605T小型组合音响,调频声音超级小,音量最大才可以听到模糊的电台声音,背景噪音也很小。中波正常,噪音也正常,

今天鼓捣了一下午没有结果,这个机子的高频头代换换了,能调到中周都调了,10.7陶瓷滤波器也换了,几个三极管拆下也量了下好的。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弄啦,高频头是那种8脚的米兹米,IC是LC72131和LA1836,希望大虾指点一下检查的方向。

刚用手几机拍的,就是下面的这个。

网友:
耦合电容开路或者虚焊了。

网友:
个人认为以下3点注意、1从各极集成块的燥声《人为输入、用起子或万用表》判断、2集成块的数据电压《查书》3波段开关的接触问题《老机子大多数为此问题》。

网友(2017-01-20):
你好,修好没有?我的机子和你的现象一样,能不能告诉我是怎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