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JING47型万用表问题,望高师指点,谢谢!!

楼主(2012-10-30):
我有两块南京电表厂95年生产的MF47型万用表,最近发现其中一块测量20V标准电压时表水平放置时数值为19V,将表倾斜45度数值是标准的20V,垂直放置时为21V,而另一块表则正好相反,水平放置时读数位21V,垂直放置时为19V,将表倾斜45度也是标准的20V,这种现象正常吗?有法调修吗?望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调表头平衡

楼主:
谢谢王师傅指点。。。。。。。。。。。。。。。!

网友:
说明不是太平衡!@

网友:
建议不要去动平衡,费时费力。关键是不一定能调得比现在的状态好。

网友:
老表很多平衡不好的吧,不懂瞎说说的

网友(2014-07-22):
表头尽量别动,动了有时效果还不如不动,处理不好,追悔莫及

网友:
两年后的今天,楼主的问题是否解决,表是否还在。如果是,下面的话都不做数。
表头平衡不好,各种放置状态检查一下就知道。偏差大于三分之一格就调一下(爱好者要求要高一点),细活,要慎重。

网友:
自己知道就行了,表头不能调,调整完了可能不如不调。

网友:
不用调平衡 ,我想1V 不至于影响你对电路故障的判断吧。应该是表头动圈轴间隙有问题或者偏心,引起不同搁放方式 在磁场里面位置偏差引起的误差。或者前后游丝调节不一致引起,有把握的话可以下手,看不准别动,得不偿失的,呵呵呵

网友:
听多数坛友的建议吧。你觉得自己是高手吗?有自信就动一动,没有自信心,就别动了,会后悔的。

网友:
指针表的表头,除了厂家的售后服务部,能够修好的高人不多,修坏的却很多很多,听话,别动。

网友:
我调平衡一般用ab胶  要添加重量的 调好胶 修表起子点上一点  校验平衡  多了的话 趁未干透刀片或改锥头刮  一点一点的轻轻地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A:
平衡不好,坛里有好多调节的办法,若有动手能力就试试,其实差一点点问题不大不影响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衡不好,坛里有好多调节的办法,若有动手能力就试试,其实差一点点问题不大不影响使用

俺是这样调平衡的,多焊点锡,然后在用指夹剪,一点点的剪,剪到平衡为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俺是这样调平衡的,多焊点锡,然后在用指夹剪,一点点的剪,剪到平衡为止

用指夹剪,一点点的剪,剪到平衡为止,   这才是最高境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指夹剪,一点点的剪,剪到平衡为止,   这才是最高境界

这是我调平等时,就是这样做的,给表加焊锡时,要用烙铁把焊锡拉成小尾巴,这样重量多了,就剪这小尾巴,非常方便

网友(2014-11-07):
各位老师都有自己的绝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