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电动车改装制作LED大灯

楼主(2012-10-30):
        爸爸的电动车前面的大灯坏了。于是委托我,帮他制作两个大灯,并且在电动车上面装好!!既然是爸爸开口了,那肯定是全力制作!!马上开工!图片很多,加载可能会要一点时间。

    先上电路图

洗赶紧手开始裁板

一直默默工作的松香

开始排版

散落一边的LED

排版完成,一共九个

侧面

在裁剪,四四方方

背面焊机好后

垫一张绝缘

接下来是稳压部分
所需材料

摆放好

焊接,剪脚

组装

完成

短路烧掉了

原来烧掉的灯泡

效果,加上我的自行车

网友A:
照度肯定不够。。。

网友:
用大功率led效果好些。

网友:
我前几天给同时改了一个,9个LED的头灯,将LED串联后加了一个150欧姆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度肯定不够。。。

标准电压下,九个发光加上反光镜,亮度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9个1WLED。。用LM317接成恒流。。。

九个1W体积很大的,装不下!!!

网友:
管脚留下,利于散热

网友C:
48v是直流吧, 为什么还要加桥式,不能直接给后面的500Ω电阻吗?

网友:
简单啊!亮度能照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成本多少,能帮忙做个吗。

这个不太稳定,发光效率不高,现在在用317做,效果会好很多,而且可以控制两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v是直流吧, 为什么还要加桥式,不能直接给后面的500Ω电阻吗?

这个是特殊用处的,主要是可以不用考虑正负极!!!

网友:
手艺还不错,亮度恐怕不足。

网友E:
电路图有点问题,可能是画错了,我不知道这种电路亮度如何,为什么不采用1W或3W的LED,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有点问题,可能是画错了,我不知道这种电路亮度如何,为什么不采用1W或3W的LED,

电路图那里画错了,请指出来,不要说得很模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那里画错了,请指出来,不要说得很模糊!!

我觉得用1w的LED比较好,亮度会高很多
稳压管画反了,稳压管高压下接反了是要烧件的,LED也接反了,不能亮
楼主画图的时候,忘了把二极管方向颠倒过来吧

网友:
很明显,假如桥堆正确的话,稳压管画反了,led也接反了。其它没问题。

网友:
这个电路需要稳压管吗?

网友F:
电阻限流不太好,功率要很大的。最好用317做一个恒流源。我以前做时没有找到317 ,就用7805代替,做了一个恒流源,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限流不太好,功率要很大的。最好用317做一个恒流源。我以前做时没有找到317 ,就用7805代替,做了一个恒 ...

15毫安而已!!

网友:
改了下楼主的图纸,没侵权的意思,是个建议。

网友:
不知道工作加速时候亮度会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建议用三端稳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48v是直流吧, 为什么还要加桥式,不能直接给后面的500Ω电阻吗?

加了桥式就不怕接错线了 (

如果不接桥式整流, 万一线路极性接反, 稳压电路岂不烧掉了
(稳压电路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了桥式就不怕接错线了 (

如果不接桥式整流, 万一线路极性接反, 稳压电路岂不烧掉了

哦,原来桥式线路的作用是很大的哟!谢谢!

网友:
像CPU一样的呵呵

网友:
用几个一w

网友:
那一堆稳压管功耗不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加了桥式就不怕接错线了 (

如果不接桥式整流, 万一线路极性接反, 稳压电路岂不烧掉了

如果只是防接反,串一个二极管就行接对了就正常,接错了就不通。
桥接可能是为了通用性,不管哪种48V的电瓶车,不要区分正负极就可以接上去。如果只是针对特定的一辆车,有点稍显累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只是防接反,串一个二极管就行接对了就正常,接错了就不通。
桥接可能是为了通用性,不管哪种48V的电 ...

是的是的

网友:
不错,这个应该有

网友:
制作手艺不错

网友I:
提个小小的建议,车子正常行驶是避免不了颠簸。
最好不要使用可调电阻,否则易出故障。最好调试好后换成固定电阻。可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提个小小的建议,车子正常行驶是避免不了颠簸。
最好不要使用可调电阻,否则易出故障。最好调试好后换成固 ...

在失败中慢慢学习,谢谢指导!!

网友(2012-12-04):
楼主手艺不错  但是灯的亮度肯定不好 ~~~~~~~~~~~~~~~

网友:
有创意,很好

网友:
就是看看成本,太高就不划算了

网友:
亮度能照多远

网友(2013-01-14):
三个1瓦装一铝合金板上散热,直接从电池里接出来一个12V,加限流电阻,很亮

网友J:
草帽灯 不行 换大功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草帽灯 不行 换大功率的吧

这个不一定要亮度,我只是做了和原来的亮度差不多的,晚上也就停车的时候用用,一般不用的。

网友:
这不是电动车??    怎么还得整流?

楼主:
看似整流,但是实际用处不是整流!!

网友:
前面的电路看似整流,但是实际用处不是整流,而是用作极性转换的。

网友(2013-02-28):
大功率LED较好

网友:
车儿不错,加灯,更漂亮了回头率怕是不少哦……

网友(2013-04-19):
亮度够吗?要不要换一下LED?

网友:
不错,学习了。问下点阵怎样啊

网友:
可以上个图纸分享一下吗

网友:
支持,支持。楼主,能否上个图纸分享一下吗?

网友:
草帽亮度不高,不够爽呢

网友(2013-05-21):
引用 网友B:
换成9个1WLED。。用LM317接成恒流。。。

LM317能在55V电压下使用么?

网友:
建议直接用一只50W的LED 外加大功率 散热片!   但还是没HID 50W 猛!

网友:
图上面的稳压管,和发光管全反了

网友:
我也觉得可能亮度不高,买几个高亮的一定不错。

网友:
亮度应该不够吧,能射多远啊

网友:
这个不太稳定,发光效率不高

网友:
亮度应该没原来那个灯好吧,不过电动车原始车灯也不是很亮

网友:
电阻降压,效率低,

网友:
呵呵,改改更好。

网友(2013-06-23):
电路画反了,前面一个50V电容的耐压余量不够。

网友:
电动车的灯,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就成!

网友:
这种led亮度不是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