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改222--1型双连。

楼主(2012-11-01):
原拆机222--1双连分别为310P/12P,330P/11P。并联后总计为658P/38P。用作Q表容量较大。经梁老师的指点,昨晚开始拆改双连。分别拆下定组两边共计4片。改造后的容量(并联)550P/21P。因为是初次接触222-1双连,改造过程参考了小许老师的建议及方案。请老师们给予指点及帮助。谢谢。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重新曝光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重新曝光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重新曝光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重新曝光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重新曝光

小许老师的方案

小许老师的方案

网友:
破坏古董行为

网友A:
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功了吗?

   正在调试过程中。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重新曝光

网友:
这个电容用多小P的

楼主:
谢谢诸位老师们的鼓励。

网友:
此法不好,不如串一个电容。拆了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
军机的电容,拆掉了,可惜啊

网友:
实验的结果如何,等待中。。。。。。

网友B:
破坏古董. 有些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坏古董. 有些可惜.

物尽其用----折腾有理。

网友C:
中国有个成语,削足适履。楼主正是如此。

网友D(2014-05-29):
引用 网友C:
中国有个成语,削足适履。楼主正是如此。

按您的做法串一个电容的话,成本也忒高了吧,需要串一个2150p左右的Q值几万的电容,实现起来估计难度比这个大好多好多倍吧! ,就算能实现,花的钱比买两个这样的可变也要多的多。这种军机可变没买到,可遇不可求,我现在买了个222-1的铝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您的做法串一个电容的话,成本也忒高了吧,需要串一个2150p左右的Q值几万的电容,实现起来估计难度比这 ...

区区一个固定电容,如何神乎其神,Q值要上几万。这个可变Q值能有几万?就算几万,几十万,有什么用,它必须和线圈连接才能起作用,线圈Q值能有多少,再连接各种元件Q值又能有多少。电容的Q值比线圈大一个数量级,实际线路中提高线圈Q值,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好的固定电容Q值在几千,价格很低。实际上串联电容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