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纸盆度锥度对声音有何影响?

楼主(2012-11-01):
有2对10寸的喇叭, 仔细观察, 喇叭纸盆度锥度不同, 声音有何影响? 听了一下, 纸盆度锥度大的(纸盆比较平的) ,右边的, 好象低音差点, 纸盆度锥度, 是否有最佳角度?

楼主:
正面直观, 纸盆比较凹的, 纸盆面积就大, 推动空气就多, 似乎也好看点, 大口径喇叭纸盆凹的多, 小喇叭纸盆一般比较平, 如1--3寸, 不知是否有纸盆向外凸的喇叭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锥度小灵敏度高高音好,如常见的小号,高音喇叭,老唱机锥形喇叭等,揣度笑灵敏度低,低音好,如鼓以及一些打击乐器

网友:
个人认为锥度影响不大,纸盆是一个整体,振荡也是一个整体推送声音.还记得现在市场的平板扬声器,好评还是有的.

网友:
要纸盆比较平,纸盆強度要增加!
纸盆強度增加,mass增加!

网友:
对音质有影响,中心和边缘的声波不同时到达,锥度越大,差别越大。

网友:
这是个大课题!锥度小灵敏度高频带窄早期舌簧就这样

网友:
锥度小灵敏度高,锥度大灵敏度低,因为锥度小纸盆表面积大,在音圈行程一样的情况下推动空气的绝对量大,但是所需的力也大,实际上只是略大。

网友:
个人观点,同样材料的纸盆,同样的直径,比较凹的强度高一些,应该可以承受较大的功率。比较平的强度差一些,适用功率小一些的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面直观, 纸盆比较凹的, 纸盆面积就大, 推动空气就多, 似乎也好看点, 大口径喇叭纸盆凹的多, 小喇叭纸盆一 ...

当然有:
球顶高音喇叭。嘿嘿

楼主:
如此推想, 纸盆凹度大的, 纸盆面积就大,低音会好点, 纸盆向外凸的喇叭, 绝对是高音喇叭了

网友:
我是想学习一下。

网友:
纸盆V度大,
纸盆運動不在一個平面,
纸盆運動有相位差,
所以低音少!
真正低音不是用耳聽!
睇下 丹拿喇叭!

网友:
一个装水多  一个装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