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PS高级收音头

楼主(2012-11-01):
第一次在矿坛发帖,给大伙介绍几个ALPS 收音头。
本人在alps工作过多年,因此手里有几款,欢迎收音爱好者切磋。

tc1

tc1

tc2

tc2

tc3

tc3

tc4

tc4

tca

tca

tcb

tcb

tcc

tcc

cf1

cf1

cf1

cf1

cf2

cf2

cf4

cf4

TAOBAO 搜索ALPS收音头 即可

网友:
曾经天津市有个人手头有这个

网友A:
楼主在ALPS工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ALPS工作过??

工作了好多年呀!

网友B:
这叫高频头,专业名称调谐器,TUN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叫高频头,专业名称调谐器,TUNER

朋友是专业人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那款俺也有一个,是从一台索尼小音响拆的,没拆CPU,就是不知道用手调怎么弄响。楼主能告知手动电压调节 ...

你看看调谐器里是不是有2个芯片,其中有一颗可能是LC72131,百度到其规格书,在VT引脚加0-9V调谐电压(一般用多圈电位器),在FM波段引脚加上工作电压,并在调谐器的电源端加上工作电压即可,调整VT电压,LR就能输出音频。

网友D:
在2003年到004年之间用这个高平头做了一个收音板效果非常好,我是天津的,现在还保留着当初的几十块板,因为电流比较大。

楼主:
今天有一个朋友用那个金属屏蔽罩的(第一款),改造了他的收音机,他原来收音机的锁相环是TC9216P ,我让他将tuner的Osc out和VT in 接入原来的锁相环,成功替换原来的tuner部分,效果听说很好

楼主:
www.shalps.com  我还保留了这个网站,现在已直接跳转到了我的淘宝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象高频头

我们经常把调谐器或tuner叫成高频头,这款完整叫法是AM/FM front-e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2003年到004年之间用这个高平头做了一个收音板效果非常好,我是天津的,现在还保留着当初的几十块板,因为 ...

电流比较大 就不好使用干电池供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看看调谐器里是不是有2个芯片,其中有一颗可能是LC72131,百度到其规格书,在VT引脚加0-9V调谐电压(一 ...

是这两个片子,,,在FM波段引脚加上工作电压,???是不是转换到调频波段的电压?谢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两个片子,,,在FM波段引脚加上工作电压,???是不是转换到调频波段的电压?谢老兄。

是的 工作在FM时 FM vcc引脚加工作电压,AM vcc空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