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研究,我把它解剖了!

楼主(2012-11-02):
  本市的爱好者老许听说那个外形像纸介电容的三端元件引起不少同好者关注,认为不拆开来看,仅靠看外型来猜是不靠谱的,所以又给了我一个。这下子我不怕了,大胆地剪开了铝外壳,见里面用玻璃纤维带包着。怎么知道是玻纤呢?用打火机烧它烧不着。若是普通塑料带,碰火还不立即烧着了?看拆开后的图1:

楼主:
再看里面,是透明塑料带缠绕的,解开塑料带,可见绿丝包线圈,分7段绕制,头尾分别引出。当初测量的28欧电阻就是这线圈的直流电阻。见图2,3,4:

网友:
感兴趣的东西就得拆开看看,我当初不只拆了多少好的坏的都有,就是炮弹不敢拆。。。。。

楼主:
最奇怪的是,线圈的骨架是玻璃管,其表面镀着15条银白色的金属竖条,各金属条的一端焊连在一起,并连接到接地的那跟引线上去。根据拆开的图是否可以断定这个元件就是0.5us的延迟线呢?见图5,6:

网友:
根本就是

网友:
好东西
呵呵
都是实在东西

网友A:
终于看见拆解了!

网友:
看到真相了,支持拆机

网友:
拆开的是CJ电容?

网友:
拆开也没有看出来是什么东东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见拆解了!

如果在综合维修区加一个拆机版块,这个帖子放在那里最合适了!

网友:
做工很扎实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