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AR4参数

楼主(2012-11-03):
请哪位大师告诉我5AR4的参数,灯丝电压4.5v能正常工作吗?6N8P灯丝电压5.2v能正常工作吗?望赐教   谢谢

楼主:
请哪位大师告诉我5AR4的参数,灯丝电压4.5v能正常工作吗?6N8P灯丝电压5.2v能正常工作吗?

5AR4和6N8P灯丝电压都是在线测量的电压,变压器空载时5v那组是5.2v6.3 v那组是6.2v。管子插到管座里后通电测量5AR4灯丝电压4.5v6N8P5.2v这样的电压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谢谢 2楼的老师

网友:
5AR4灯丝4.5V还能将就,6N8P灯丝5.2V就差点意思啦。
正好有这个管子的资料,请楼主参考。

网友:
电子管灯丝电压允许在±10%范围内变化,变压器功率过小,灯丝绕组过细都会造成电压低,发射电子能力减弱。

楼主:
我的机器就是用的5AR4整流,东芝的管子 4.8的电压管子就红的厉害 不知道正常不

    我的5AR4灯丝电压4.9v没有你说的那种情况。你用什么功率管?单端还是推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