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2025B功放板 请教

楼主(2012-11-05):
垃圾堆里捡了一个TEA2025B功放板,想把它配合MP3板D成一个成品。请教
1:交流变压器用几瓦?几伏?
2:喇吧打算用3寸全频的,不知道该用几欧几瓦的。
3:按我红色的圈圈标识接线可否?
问题有点菜,谢谢指教。

网友:
TEA2025大都带散热器,照图片未装散热器,变压器AC6v,DC9v,15w,喇叭最好8欧,市场大多4欧也可,接线手机党看不清请原谅

网友:
不错的板子,接法不错,可是左声道的线断了?

网友:
最大每声道2.5w吧,需要加散热器

网友:
交流接6V

变压器20瓦(你要用5瓦也行)

我自己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25也有BTL接法,你这个应该是常规的OCL接法

是OTL

网友:
DC可以用到12伏还是安全的。一般双声道是OTL输出,单声道可以接成BTL。声音效果一般。

网友:
2025的极限电压是15V,双声道时的典型值为1.3 W, BTL时的典型值为4.7 W,因此变压器功率超过10W就可以,AC电压如果喇叭是8Ω用9V,4Ω时最好在6V以内,另外还要加装散热片。这种IC山寨的太多,几毛钱一块,能响就行,对音质不要多期盼,呵呵

网友:
接上试试效果怎么样?

网友B:
老诺基亚充电器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诺基亚充电器就能用

我就用的老诺基亚火牛

网友(2014-07-12):
2025接成otl,带6欧箱子还不错。
但有个问题就是启动时对喇叭有冲击,不知能否解决。

网友:
制造商: STMicroelectronics

产品种类: 音频放大器

产品: Class-AB

输出功率: 4.7 W x 1 @ 8 Ohm or 2.4 W x 2 @ 8 Ohm

输出类型: 1-Channel Mono or 2-Channel Stereo

可用增益调整: 51 dB

THD + 噪声: 0.5 % @ 4 Ohm

工作电源电压: 15 V

电源电流: 1.5 A

最小工作温度: 0 C

最大工作温度: 70 C

封装 / 箱体: PDIP-16

封装: Tube

音频负载电阻: 32 Ohm

输入信号类型: Single

输出信号类型: Differential or Single

电源类型: Single

电源电压(最大值): 12 V

电源电压(最小值): 3 V

直流电压不要超过(DC)12V,也就是交流电压不要超过(AC)9V,
楼主用一个10W 9V以下输出的变压器接上即可,且交流不分极性,2根线随便接上即可

网友:
无能为力,这是个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