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B4340示波器出问题了,求教

楼主(2012-11-06):
YB4340示波器出问题了,基准线扭曲了,看图,求教是哪里出故障了。

网友:
看故障现象应检查X轴锯齿波相关电路,看看锯齿波的线性有问题了吗,祝你好运

网友:
X扫描电源

网友:
先查电源再说

楼主:
大家好,今天拍了2张X,Y轴输出的波形,电源更换电容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现象我遇到过,根据楼主提供的扫描波形,判断是示波管内部问题,换示波管解决

网友: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不好意思,还没弄好,电源全部检查过,电容也换过,没有问题;断开X轴的输出,2个光点左右移动出现的轨迹也是弯曲的,证明X通道与此故障应该没有关系。我也偏向于显像管的问题,但没显像管试。

楼主:
在次谢谢版主,谢谢大家

网友:
x输出两条线交换一下,看弯曲的位置交换没有

网友:
不变就是示波管的问题

网友:
示波管会经常出故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