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液晶电视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07):
一台26寸TCL液晶电视机,无声无光不能开机,但电源红色指示灯亮,有时开机能偶然看到屏短暂的亮一下,估计问题在电源部分,拆机,习惯手法,用指针式ESR表测电源部分电解电容,共查出5只680U/25V电解ESR值增大而失效,换新品,试机,好了.

网友:
现在电视机的电源基本都是开关电源,在开关电源里电解电容器滤波的电压频率在几十千赫兹,电源板又比较热,因此滤波电容损坏几率很高。维修时应该重点检查。

网友:
ESR表是维修利器.顶一下.有机会我也入一个玩.

网友A:
在广坛跟风买了一个,没有真正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广坛跟风买了一个,没有真正用过

ESR表搞维修或筛选电容很好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fromuid=38295

网友B(2013-04-15):
呵呵,楼主这么有把握,一上来就拆电容,量ESR,连各路输出电压都不量的?

网友C:
来看看ESR是什么东东,现在电容故障成液晶一大故障之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这么有把握,一上来就拆电容,量ESR,连各路输出电压都不量的?

不用拆的,在板直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看看ESR是什么东东,现在电容故障成液晶一大故障之一了

图片在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1374&fromuid=38295

网友:
没玩过这表,也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