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值和平均值的数学意义

楼主(2012-11-08):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用到有效值和平均值的数学算法,可好多东西都还给老师了,于是把大学的高数课本翻了出来,温习了下,顺便写了个小总结,希望对不太清楚有效值和平均值具体意义的同学有帮助,由于有很多公式符号无法粘贴,我就做成PDF了

文章有错误和歧义,已修正

补充内容 (2012-11-11 12:52):
文中功率公式中有错误,R应该在分母上,已更正,帖子已无法编辑,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4&fromuid=6169

补充内容 (2012-11-11 12:53):
还麻烦版主帮忙编辑下主贴,谢谢

---------------------------------------------已经编辑。jiangr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能否举例说明一下下面这段话“目前某些万用表所谓的可以测量真有效值,指的就是可以测量任何形式的交流电压的有效值,而非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有些仅能测量平均值,有些仅能测量正弦电压的有效值。”,举例说一下哪些型号是真的真有效值万用表,哪些是所谓的真有效值万用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能否举例说明一下下面这段话“目前某些万用表所谓的可以测量真有效值,指的就是可以测 ...

老哥是万用表收藏家了吧!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理论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能否举例说明一下下面这段话“目前某些万用表所谓的可以测量真有效值,指的就是可以测 ...

“目前某些万用表所谓的可以测量真有效值,指的就是可以测量任何形式的交流电压的有效值,而非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有些仅能测量平均值,有些仅能测量正弦电压的有效值。”

可能是我的表达方式有问题,以至于您理解有了歧义,我已经重新修还了,这句话的意思是
“可测量真有效值的万用表可以测量任何交流电压的有效值;不可测量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有些测量的是平均值,有些仅仅能测量正弦电压的有效值(真有效值可以测量任何交流电压)”

所以不存在“真的真有效值万用表”和“真有效值万用表”之间的差别,您自己理解错了
买表的时候,仔细看表的功能说明,能测量真有效值的,都会标注“真有效值测量”,因为这个功能现在很流行,不会不标的,具体型号由于我也不是收藏表的,所以不太了解

网友B:
   真有效值万用表   可以测量    任意波形的周期信号  的  有效值电压  (频响范围内)
非真有效值万用表   只能测量    正弦周期信号        的  有效值电压  (频响范围内)

如果用 非真有效值万用表  测量  非正弦周期信号的电压   应拿测量值 除以 正弦波的波形因数(1.1)  得到被测信号的绝对值的平均值   再乘以被测信号的波形因数  就得到被测信号的  有效值了

对波形因数的定义不是很记得了 不知有没有弄错

网友B:
15B 17B  非真有效值
115C  117C  187  189  287  289   都是真有效值
真有效值一般场合 遇不到哦   我工作都好几年了  都没遇到过 要测量真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有效值万用表   可以测量    任意波形的周期信号  的  有效值电压  (频响范围内)
非真有效值万用表 ...

某些非真有效值的表,测量结果是平均值,这个要值得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B 17B  非真有效值
115C  117C  187  189  287  289   都是真有效值
真有效值一般场合 遇不到哦   我工 ...

您说的对,其实追求表的真有效值测量功能在平时来讲意义不大,很少用到,对于已知波形的,可以通过计算得到结果,或其他更好的方式得到,对于未知波形的,大多数场合不太关心有效值,或很少见到

不过在精确电度计量方面,真有效值计算就很有必要了,因为现在电网污染严重,市电很多时候不是正弦波了,而且波形随负载形式和轻重而变化,如果用老式的非真有效值的计量方法,会少算很多功率,所以真有效值计算在电力部门还是很重要的,我这次搞的一个项目就是关于负载真功率计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其实追求表的真有效值测量功能在平时来讲意义不大,很少用到,对于已知波形的,可以通过计算得 ...

我从事都是 微波 小信号  呵呵 所以遇不到 真有效值测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事都是 微波 小信号  呵呵 所以遇不到 真有效值测量哦

呵呵,那倒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有效值万用表   可以测量    任意波形的周期信号  的  有效值电压  (频响范围内)
非真有效值万用表 ...

说的对呀,还是真有效值表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某些万用表所谓的可以测量真有效值,指的就是可以测量任何形式的交流电压的有效值,而非真有效值 ...

谢谢啦!好像需要测量真有效值的地方还是不少的,如一般后备式UPS电源,普通的逆变器电源都是非正弦波电压输出,还有CRT中的利用行回扫变压器输出的电压作为灯丝电源的也都是非正弦波电压,这些电压用普通数字表和具有真有效值测量功能的数字表测量,相差还是很大的。

图中用一12V10A开关电源代替12V电瓶给UPS供电,UPS在本身逆变下输出的电压是非正弦波220V电压,用真有效值87V表测量UPS输出电压可以正确显示221V,而用非真有效值表17B测量,UPS的输出电压却只有172V了。

网友:
学习!自己也一直弄不明白,但知道其中含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啦!好像需要测量真有效值的地方还是不少的,如一般后备式UPS电源,普通的逆变器电源都是非正弦波电压 ...

频响太低具有真有效值的万用表基本上用处不大,随便拿来一个非正弦波信号,目前很多频响才400HZ的表用处很有限。许多人用来测试CRT灯丝电压,至少需要30KHZ以上的频响,还有一些工业设备,信号频率远远高于400HZ,考虑到谐波,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频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频响太低具有真有效值的万用表基本上用处不大,随便拿来一个非正弦波信号,目前很多频响才400HZ的表用处 ...

呵呵,所以说这里还有一个有关带宽的问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适合自己带宽要求的表,如FLUKE 115、117、179等的带宽最高是1KHZ,87V是20KHZ,8060A、187是100KHZ,而8920、8921可以达到20MHZ。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某些非真有效值的表,测量结果是平均值,这个要值得注意

       纠正一下:非真有效值的表,测量转换时仅仅是将正弦波是变换(其实是整流)成平均值,然后按照正弦波的平均值和有效值之间的数量关系(全波0.9,半波0.45)把刻度画成正弦波有效值,这在指针式万用表或晶体管(含电子管)电压表中几乎全是这样的。数字表则是调整基准电压达到调整这个系数的目的。
       而真有效值表,则是使用了真有效值转换芯片(单片机程序写进算法也可以转换),把任意波形的周期信号电压转换成它们相对应的有效值(当然也包括正弦波、甚至带有直流分量的周期信号),这在指针表是做不到的。
       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指针表做得到,那是因为它们内部使用了一种热量转换成指针偏转力矩的装置,需要比较大的功率才能偏转,这在以前的老古董表当中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有效值万用表   可以测量    任意波形的周期信号  的  有效值电压  (频响范围内)
非真有效值万用表 ...

正弦波全波整流的0.9倒数就是1.11,半波就是2.22,这是组装万用表时必须要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纠正一下:非真有效值的表,测量转换时仅仅是将正弦波是变换(其实是整流)成平均值,然后按照正弦 ...

,谢谢指正,学习了,你对万用太了解了,0.707和0.637的差额确可以通过电路或度盘标定弥补掉的

还有一个问题,全波整流后再良好滤波在负载上得到的电压应该是平均值,也就是和峰值是0.637的关系,但以前讲整流电路的书上却都写的是0.707的关系,不管把RC响应当作滤波也好,当作积分也好,最终得到的应该都是平均值(当然,由于不能完全滤波的关系,比平均值的理论值要稍高),这个我想应该是个错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正,学习了,你对万用太了解了,0.707和0.637的差额确可以通过电路或度盘标定弥补掉 ...

0.637和0.707都没错,前者是平均值和最大值的系数,后者是有效值和最大值的系数,0.637/0.707=0.901,平均值不是有效值的0.9倍吗?应当相信理论公式的推导。
表的示值是有效值,让它偏转的却是平均值,就差这个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0.637和0.707都没错,前者是平均值和最大值的系数,后者是有效值和最大值的系数,0.637/0.707=0.901,平均 ...

额,我的意思是,书上讲整流电路的时候,讲到全波整流再滤波后得到的电压是峰值的0.707倍,但实际上根据整流和滤波的数学意义,滤波后得到的应该是平均值,也就是0.637倍,我的意思是书上这里错了,更严格的讲,滤波后得到的电压在0.637倍(完全滤波)和0.707倍(完全不滤波)峰值之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其实追求表的真有效值测量功能在平时来讲意义不大,很少用到,对于已知波形的,可以通过计算得 ...
所以真有效值计算在电力部门还是很重要的,我这次搞的一个项目就是关于负载真功率计量的

功率或电能计量有现成的芯片的,单相三相都有。而且是真有效值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我的意思是,书上讲整流电路的时候,讲到全波整流再滤波后得到的电压是峰值的0.707倍,但实际上根据 ...

我没见过这样叙述的书呢,滤波后如果空载,不是全都填平了吗,就是峰值了;如果带载,就是个不定的系数,跟负载有关,做仪表不能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见过这样叙述的书呢,滤波后如果空载,不是全都填平了吗,就是峰值了;如果带载,就是个不定的系数, ...

不记得哪本书了,挺早期的书,全波整流输出电压公式写的是0.707倍峰值,呵呵,不管它了,反正自己明白了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或电能计量有现成的芯片的,单相三相都有。而且是真有效值的。

这个是有的,不过因为还有一些其他功能,所以对电压是用AD采样的,信号波形比较复杂,用了FPGA,这个很容易实现FFT,所以就一并在内部实现了,集成度好,而且保密性更高,现在的项目都倾向于这样做

网友:
一般的“真有效值”和“AC+DC有效值”有多少区别呢
比如FLUKE 117C这类表能否准确测量带有直流分量的电压?

网友:
挺复杂的,俺糊涂了。。。。。。

网友:
学习!自己也一直弄不明白

网友:
看来都是高手。。。。。。。。。。。。。

网友E:
计算功率,那关系到能耗问题。多做功,就多收钱,不做功,就不收钱。
所以万用表上面都是以有效值表示交流电压的,并无“真”与“假”之分。

搞电子,更多关心平均值,这个常用。含有交流的,平均值就是它的直流成分。
按直流的“周期”采样,并加权平均,得到的是直流成分。
按基波的周期采样,并与正余弦序列加权平均,得到的是基波分量。
近谐波的周期采样,并与正余弦序列加权平均,得到的是谐波分量。

如果只按半周期采样,且只采样正半周,然后求平均,就得到平均值。当波形已知,就可以根据平均值换算出峰值、有效值等。这是普通万用表采用的测量方法,换算时,假定波形是正弦波。

所谓“真有效值”的表,指的是它能够测量比较复杂波形的有效值,其实它测量结果还是有效值,而不是“真有效值”,有效值就是有效值,没有真假之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计算功率,那关系到能耗问题。多做功,就多收钱,不做功,就不收钱。
所以万用表上面都是以有效值表示交流 ...

您说的对,所谓“真有效值”仅仅针对复杂波形而言,其数学意义和求解过程其实就是有效值
“真有效值测量”强调的是可以测量任何波形有效值,表示测量有效值的功能是完全的,没有局限性,这里并不是表示有效值的真伪,而是表示测量功能的真伪
普通表只能测量正弦电压有效值,这里的有效值测量功能就是一种“伪功能”,是有局限性的
所以单独说“真有效值”无意义,必须要说“真(停顿)有效值测量”,这里的“真”是修饰“有效值测量”的,而不是修饰“有效值”的,纯粹是文字游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记得哪本书了,挺早期的书,全波整流输出电压公式写的是0.707倍峰值,呵呵,不管它了,反正自己明白了就 ...

你可能搞混了,整流后不滤波的非正弦波,其有效值就和原来的交流电压一样大,所以就是0.707,他的倒数定义成波峰因数。即峰值除以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搞混了,整流后不滤波的非正弦波,其有效值就和原来的交流电压一样大,所以就是0.707,他的倒数定义 ...

恩,我今天把书找出来了,《晶体管整流电路》,是我记错了,书上的意思是全波整流后的电压是峰值的0.707倍,是没错的,不滤波的话在负载上造成的功率和0.707倍峰值的直流电造成的功率是相等的,是有效值,滤波后带负载的情况没仔细讲,不过在0.637倍峰值和0.707倍峰值(考虑到滤波效果)之间是没错的

网友:
平均值的几何意义-----------------------------------------------平均值的概念如果在X0Y坐标上的图形分析就比较好理解了。
在X0Y直角坐标系中,坐标X轴为时间t,Y坐标为电压,则该交流电压波形的函数V(t),从时间0开始到时间t积分,其结果是这个函数波形从时间0开始到t的面积,把这个面积去除以T,所得到的答案就是这个波形的平均值。
如果又有一个直流电压,在这个X0Y坐标的波形图上是一条直线,Y坐标是电压值,X坐标是时间值,电压值与时间t(与上面的时间相等)相乘就是一个矩形面积,如果这个矩形面积与上面积分所得的面积相同的话,则这个直流电压值(Y坐标)就是上面波形的平均值。
以上用文字很难表述,但是理解了很好记。

网友:
学习了,还真不懂

楼主:
主楼的图片和附件有错误,这里是新的图片和附件,主楼已无法编辑,请版主帮忙把新的图片和附件给换上去,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我今天把书找出来了,《晶体管整流电路》,是我记错了,书上的意思是全波整流后的电压是峰值的0.707倍 ...

如果是小变压输出,整流滤波输出,有载输出直流电压差不多等于变压器的标称输出电压。如9V变压器,得到直流电压差不多就是9V至11V。变压器一般还会标上功率,如10W 9V,那么满载时,输出交流电压差不多是9V,得到的直流输出会在10V以上,空载时,直流输出电压是很高的,差不多是11.5*1.414-1=14V以上。

如果是市电直流整流滤波,供给电脑开关电源,情况又有不同。市电内阻非常低,有载时,电压几乎不降,保持在220V,滤波电容大一些负载轻一些,直流输出电压会保持在290V以上,滤波电容小一些,也会在250V以上。

不管算么计算,也不会在0.637倍峰值和0.707倍峰值之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小变压输出,整流滤波输出,有载输出直流电压差不多等于变压器的标称输出电压。如9V变压器,得到 ...

在“完全滤波”的情况下负载上得到的是0.637倍峰值的直流分量,这是根据数学计算得到的,完全滤波的意思就是不管负载如何变动,通过滤波器后负载上的电压在频谱上都只包含直流成分,单纯的容性负载不能达到完全滤波的目的,仅仅是运用储能原理降低波纹,随着负载的变化效果会变得不同。
电容的储能效果取决于电容充电和放电的速度,当放电速度大于充电速度时(电容越大充电速度越快,负载越重放电越快),此时负载得到的电压等效于0.707峰值的直流电压,当充电速度大于放电速度时,负载得到的电压在0.707峰值到峰值之间,但前面说了,这并不能算是一种滤波,电容因为和实际负载是并联的,所以电容上的电压和负载上的相同,不能达到滤波目的,只能算是波纹抑制,所以容性负载电路的输出电压在0.707峰值到峰值之间,波纹抑制效果最好时(容性负载越大效果越好),输出电压最高,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市电电压会比较高,因为用电脑和节能灯的多了,这两种电器都是容性负载,可以拉高电网电压。至于你说的9V变压器输出超过14V的,要么是上面一种情形要么是变压器不准

0.637到0.707之间这个结论是根据数学计算得到的,要达到完全滤波的目的,需要使用感性负载和实际负载串联的电路,比如L滤波,或LC滤波(RC滤波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达到完全滤波,取决于R/C的值以及负载的大小),使用LC滤波的情况最典型,你可以在Spice上弄个仿真电路看看,绝对在0.637到0.707峰值之间。

网友:
搞开发的基本用的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完全滤波”的情况下负载上得到的是0.637倍峰值的直流分量,这是根据数学计算得到的,完全滤波的意思就 ...

0.637,是你假定在一个滤波线性的电路中计算出来的。
实际上,完成整流的电路,是含有非线性元件的。
得使用放大器缓冲,然后RC或LC滤波,才有0.637的效果。

我只是举一个简单的变压器整流输出的例子。建议你做一个电路整流滤波实测一下,就明白了。
从没有见过滤波后是在0.637到0.707之间的说法。
交流电,整流滤波后,电压就得降到0.707峰值以下,这是不正确的。

至于你说变压器不准。其实,小变压器容易买到的,你实验一下就明白了。

就算按你说的“纹波抑制”,变压器也有内阻的,会与滤波电容形面滤波效果的,我还是认为是滤波,与纹波抑制不知有多大区别。

从数学公式看,平均:就是对一周期的充放电的累和再除T,他对非线性电路也是适用的,只不过得到的结果不是0.637

你所说的0.637是完全滤波,0.707是完全不滤波,滤波不完全,则介于二者之间。这是在完全整流后,再变换为线性电路的信号。然后输出进行无源滤波。这时候,得到的有效值,会因为谐波被过滤一部分,有效值减小。这种情况才有效值才是0.637至0.707之间,有效值响应的表,指示值就在0.637至0.707峰值之间,平均值响应的话,还是0.637。

因此,与其说0.637至0.707之间,还不如把有效值按谐波展开来说明有效值与谐波的关系,这样更加直接。按你的说法,直接来个“滤波”,就变成了0.637到0.707,就变成了纯数学问题了,与实际电路是不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0.637,是你假定在一个滤波线性的电路中计算出来的。
实际上,完成整流的电路,是含有非线性元件的 ...

兄弟,你说的我都知道,但是,看题目,我这帖子主要讨论数学意义,所以是以理论计算为主。

实际应用当然是不同的,有各种客观因素影响,要把这些客观因素都考虑到计算中,是非常困难的,任何数学建模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对实际电路进行描述,只能是针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忽略非决定性因素来对其进行描述,并且在不同场合忽略不同的因素来得到我们期望看到的结果。

这里没有必要讨论与实际是否相符,如果这样去思考问题,任何理论和实际都不是完全相符的,那我们还要研究理论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说的我都知道,但是,看题目,我这帖子主要讨论数学意义,所以是以理论计算为主。

实际应用 ...

产生争论的原因在19楼引起的
“当作积分也好,最终得到的应该都是平均值(当然,由于不能完全滤波的关系,比平均值的理论值要稍高)”
epwap在20楼质疑了,不过你在21楼还是没有解释好。

你所说的“平均值”,概念有些乱。人家不知道你是在讲平均值还是有效值。

楼学模型要与物理意义对得上号,只是单纯数学计算,意义就小了。

何以见得滤波平均一下,得到的平均值电压变为0.637至0.707之间?也正因此,epwap在20楼,我在后面几楼做了一些质疑。
我看了你后来的跟贴,才知道,你所说的0.637至0.707之间的说法指的是有效值(针对那个整流后的脉动波形有效值积分),不是平均值。我特地把你想说的物理模型讲得更明确一些。指明,使用哪种方法可以得到0.637到0.707之间。要不然,搭电路实验,与你所述的不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产生争论的原因在19楼引起的
“当作积分也好,最终得到的应该都是平均值(当然,由于不能完全滤波的关 ...

我看是你自己搞混淆了

OK,为了让你读的更清楚,我们首先明确概念:有效值,平均值,只是两个抽象概念,表示信号的一种参数,实际电压一律用“同功率直流电压”这个词,表示由一个电压在负载上产生的功率换算成的等效的直流电压值。

平均值等于(注意我这里用了“等于”而不是“是”)直流分量,等于积分值,等于0.637峰值(见公式推导),有效值等于同功率直流电压,等于方均根值(见公式推导),等于0.707峰值。

如果从频域上看,全波整流电压经过低通完全滤波后,交流分量全部损失掉了(频率不为0的频谱线幅度为0),负载得到的电压代表直流分量,另外低通滤波属于积分电路,所以这个电压也代表积分值(所以我说“不管当作滤波,还是当作积分,得到的都是有效值”,这句话的意义在公式推导过程中已经表述的很清楚了,我分别用积分公式和傅立叶变换公式表达了积分过程和滤波过程,还有比这更清楚的描述吗?),因此,交流分量完全损失时,只有直流分量在负载上做功,负载上的同功率直流电压等于0.637峰值。

不进行滤波则交流分量无损失,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都在负载上做功,负载上的同功率直流电压等于0.707峰值,也就是有效值。

滤波电路是无法做到完全滤波的,交流分量总是存在的,而这部分交流分量在负载上会做功,再加上直流分量做的功,总共做的功换算成直流电压是大于0.637倍峰值的,并且由于滤波的关系,交流分量有损失,所以总共做的功换算成直流电压同时是小于0.707倍的峰值,也即是在0.637峰值和0.707峰值之间。

这个值就是这么来的,要怎么验证呢?很简单,假设一个信号发生器,内阻为Rs,产生一个全波整流波形信号,峰值电压为Vm,通过一个输入阻抗为Rs,输出阻抗为RL的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小于基波频率),并在RL上得到的等效直流电压(功率等效)就在0.637Vm到0.707Vm,你可以自己去仿真或搭电路验证下。变压器输出整流后一般的滤波方法与负载和工作电流相关性太大(也就是阻抗无法匹配),是无法验证以上结论的。

另外,你可以自己去翻前面的帖子,我从来没说过“滤波平均一下,得到的平均值电压变为0.637至0.707之间”这样的话,也从没有说过“0.637峰值到0.707峰值”是“平均值”这样的话(有这个结论的地方,我用的都是“电压”或“等效电压”),也从来没有把平均值和有效值混淆,如果你这样认为,那是你自己理解错误,所以说数学语言是最清楚的语言,其他一切对数学语言的解释都可能造成误解。

还有,你说的“我看了你后来的跟贴,才知道,你所说的0.637至0.707之间的说法指的是有效值(针对那个整流后的脉动波形有效值积分),不是平均值。”,又说错了,积分后是平均值(但我那个说的的确不是平均值)。“楼学模型要与物理意义对得上号,只是单纯数学计算,意义就小了。”这句话我不同意,数学建模的意义在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去掉次要矛盾,关注主要矛盾,单纯的数学计算意义非常大,数学模型是本质,很多时候都是先有数学模型,才发现物理模型的,最著名的莫过于相对论和原子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