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低成本高精度PCB开异型孔台钻

楼主(2012-11-08):
贵在参与   看到坛里好多坛友都在DIY大赛准备产品,手痒痒也DIY一个常用工具,在医院10元钱淘了一个老货全铝显微镜尸体{一盒石家庄绿石烟换的}线路进水的豆浆机,拆下电机没坏
220V140W主轴8800转直流电机,用在这里功率足够用,电机直径42MM原计划显微镜上的电机固定孔用线切割加工,试了试没法固定,只好找开孔器DIY了3天的加急,总算完工,试了块线路板开关长孔,开好后用开关安装,刚好安装进去,看来精度还可以,铣刀可以开6公分X3.5公分的长孔,电机上的卡头可以卡0.3--4MM的钻头或铣刀。正常DIY线路板足够用,原显微镜自带调光线路正好用在电机调速上,照片放置顺序打乱了,看图片

补充内容 (2012-11-10 17:50):
抽时间铣个圆孔,欢迎拍砖

补充内容 (2012-11-11 18:37):
用人造大理石板铣了一个圆盘试了试精度,准备加工个翡翠手镯(磁动力有毛坯下脚料板】欢迎拍砖

补充内容 (2012-11-11 18:38):
图片在33楼,

补充内容 (2012-11-30 09:20):
61楼搞到3片金刚切片,还用这电机改个PCB切割两用。这段时间手里的工作忙,图片慢慢更新

网友A:
这个办法不错,能解决开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不错,能解决开孔问题。

正在DIY高精度开圆孔托盘,腾出时间来试一试开圆孔。不过估计最大能开3.5MM的圆孔,

网友B:
跟铣床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铣床一样了

准备铣个圆孔试试,原上面的滑道都有阻尼油,我用缝纫机油冲洗了一遍,太灵敏了开圆孔还得从新用阻尼油加到滑道上,

网友B:
非常实用啊
外壳开孔 钻眼什么的都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实用啊
外壳开孔 钻眼什么的都能搞定

只要铣刀跟得上加工铁板石材都不成问题,换成金刚磨头。修复磨具模板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错。。。。。

这个工具早就想做直到搞到豆浆机电机心中才有普了,这个铣钻成本差不多50多元吧

网友D:
楼主DIY了一个不错的工具!

网友E:
我见到的豆浆机的电机都不是像你这种的电机,想问下楼主是拆哪种豆浆机的电机,有空也做个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见到的豆浆机的电机都不是像你这种的电机,想问下楼主是拆哪种豆浆机的电机,有空也做个来玩玩。

我拍个照片给你看那种豆浆机,220V140W。电机主轴转速8800转,做小台钻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DIY了一个不错的工具!

还准备搞个白菜白光可调电源。可以充电调温两用,线路已作好成品铝外壳也找好了,电压可以从1.5V调到15V,这不就等着台钻完工,开数字电压表的方孔,先上个可调板子让大家看看,有要PCB线路的可索取

网友F:
这个有点实用价值,如果托板能旋转就可以洗圆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点实用价值,如果托板能旋转就可以洗圆孔了。

正在DIY轴承高精度开圆孔的托盘,正如你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见到的豆浆机的电机都不是像你这种的电机,想问下楼主是拆哪种豆浆机的电机,有空也做个来玩玩。

美的的豆浆机看图片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的热心。有空我也找找这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的热心。有空我也找找这种电机。

这种豆浆机上的电机是直流220v的要加个整流桥最好加上调速的线路,因为8800多转,有种达到14000转,容易断钻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在DIY轴承高精度开圆孔的托盘,正如你说的,

如果只是旋转托盘,那要开长面板一端的圆孔就会受空间限制而转不到一周。能不能做成位置旋转而角度不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是,显微镜哪里去搞啊。

显微镜是医院里的尸体,一盒烟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旋转托盘,那要开长面板一端的圆孔就会受空间限制而转不到一周。能不能做成位置旋转而角度不旋转 ...

受整体显微镜结构的影响,估计不好改动,现在改为托盘结构适合直径不超过平台的尺寸应该精度有保障,如果是长板子开圆孔可以旋转托盘,当旋转不了一周时,可以用左右前后旋钮移动平台来完成,只是铣刀余下的部分精度无法保障,

楼主:
感谢老矿友加分支持

网友H:
只能羡慕下楼主,我搞不到显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能羡慕下楼主,我搞不到显微镜

报废的显微镜多得是,春天到藁城锁家寨旧货市场,一家在砸显微镜拆铝,有50多个,5元钱要了几个镜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准备搞个白菜白光可调电源。可以充电调温两用,线路已作好成品铝外壳也找好了,电压可以从1.5V调到15V, ...

可调电源做好了也可以参赛,两个作品命中率更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调电源做好了也可以参赛,两个作品命中率更高呀!

感谢斑竹提醒,时间还来的及,有了这个开方孔的铣钻,抓紧赶个调温两用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斑竹提醒,时间还来的及,有了这个开方孔的铣钻,抓紧赶个调温两用电源

好!等着看第二个大作。

网友B:
第二个作品都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作品都快出来

这个多功能电源已筹划很久了,白菜烙铁是12V的用的是汽车插头,电源上烙铁输出不是用的航空插头而是用的点烟器插座,电源设计18V输入1.5v----15.5V输出,有5V优口固定电压输出,功能选择,计划在外壳上印上或腐蚀矿坛坛标,这样才算DIY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