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方波信号发生器(0~2MHz)

楼主(2012-11-10):
最近闲的有些手痒痒~~遂打算造一台信号发生器
一开始打算用NE555,但我发现555的频率根本到不了1M
只好用CMOS了(频率上限20MHz)
用的CMOS是MC14046,这是一个锁相环,但要是用来作信号发生器的话,只需要其中的VCO(压控振荡器)就行了
输入220V输出0~5V可调
频率0~2MHz
面板上的仪表是用来指示输出电压的,但一开始我想用FVC(频率-电压转换器)可找了半天也么找到AD453
这厮的资料网上也没有。。。。
中间那块电路板上空着的IC座是给555的,板子空着的部分是准备添加文氏电桥和三角波振荡器的

网友:
上示波器没有??上M以后方波容易变正弦哦!!

网友:
不错的制作。其实用MAX038更方便,可以有三种波形输出,频率范围也更大。

网友A:
锁相环应该利用起来,这样频率更准

网友:
简单来讲就是把一个参考信号和VCO的输出信号经过N分频后,接到鉴相器上进行比较,鉴相器的输出电压经过滤波后接VCO的控制端去控制VCO的输出频率,当锁定后VCO的输出频率就是参考频率的N倍(N可以大于1或小于1),而且频率稳定度等于参考频率,参考频率一般是固定的,可以用晶体振荡器,只需要调整N就可以调整输出频率,不过数字分频器的缺陷是无法做到非常小的频率分辨率,如果你要做频率连续可调的,还是用你的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相环应该利用起来,这样频率更准

那这个锁相环应该怎么用呢?,另外问一下什么运放可以工作在2MHz以上?ICL7650可以吗?
波形还不错,就是可能是由于开关电源有干扰,频率不稳定,我正加紧改进呢。

网友:
第三张图是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