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2):
点火器和我家的一模一样
总体结构差不多
我觉得燃气断气工作是由电磁阀控制,当安动点火开关,点火器开始工作,电磁阀开启,同时点火针开始点火。
这是淘宝网上卖家的介绍:
型号:电脑型脉冲点火器
顺德区百威电子有限公司出品
主要参数:
上面4根黑线,两根是左右炉的点火线,两根是左右炉的检测保护线
下面有:接地线1根,电源线(红黑)两根3V,开关线左右炉 2边,一边是3根线,是黑头的。电磁阀线白色的3根1股。
适用于家用燃气灶具的自动点火(煤气、石油液化气灶具通用)
主要技术特点:
1、自动压控脉冲放电点火,放电频率2-6HZ,点火可靠,点燃时间小于1毫秒,点燃后停止放电时间小于5毫秒(实测2毫秒)点火耗气量为现有产品(压电式点火)的1/2,停止点火时,供电电源同时被切断。
2、具有自动熄火功能:在熄火后自动点火三次仍不能点燃的情况下,自动关闭电磁阀,切断煤气,确保燃气不泄漏,保护你的家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3、工作电源3V直流, 120mA,两节1号电池可用半年左右,
体积84*65*28mm,(普通烟盒大小)

网友(2014-04-21):
我的万家乐燃气灶也出现,一个能点着,另一个不能点着火,也是微动开关问题,更换后正常,另外微动开关也可以拆开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微动开关是咋拆下来的?把气阀开关都拆下来么?

可参考我图1的燃气灶结构,微动开关安装在铁片旋钮下方的固定座上,所以为了检查开关或更换,得把这一部分完全分离开,也就是大卸八块。

网友:
在炉具座那有一个大概2mm的铜针,每边有一个,点火时是这个铜针和炉具放电点燃火焰,你的现象应该是其中一个铜针座处的磁隔离部分坏了,导致漏电造成两个同时点火,

网友(2015-02-01):
引用 楼主:
故障原因已经找到,为了对大家今后类似情况的判断提供一点依据,先上几幅图片,然后解释分析故障现象。
图 ...

顺便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家用燃气灶(带熄火保护功能)分为热电偶保护和例子保护两种,简单看就是供电是1.5V还是3V的,热电偶一般是1.5V,例子保护一般是3V。看你标售的情况应该是3V供电,这样的构造点火开关一般是独立的,顺着电源慢慢查就能修好。热电偶保护一般开关不是独立的。

网友:
这种文章很有用.记下了.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楼主(2015-03-07):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老师把自己的修燃气灶的经验心得无私地奉献出来,告诉大家!

我自己家的燃气灶也是出现与老师 ...

谢谢你的评价,你愿意就可以转发。
咱们发表一些心得就是为了让其他坛友少走弯路,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把好的心得发上来,最后造福的是我们自己。

网友:
我家的只能用单边了,另外一边拧不动了

网友(2015-07-16):
请求勐版帮助,关于厨房炒菜燃气灶不该冒火的部位燃火了,我会另外开贴说明。

网友C:
我修太多这样乞灶了,10楼分析到位了。我自家用的气灶不是电池点火方式,传统机械点火,扭着啪一声点火,带热电偶保护,比上电池的耐用得多,可能厨房环境特殊,点火器,微动开关坏的几率太高了。经常备好电池,有时弱电拉不动电磁阀。建议买机械点火,热电偶灭火关气的灶,八年未修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修太多这样乞灶了,10楼分析到位了。我自家用的气灶不是电池点火方式,传统机械点火,扭着啪一声点火,带 ...

看您说的确实在行,表述也清楚,我最怕不懂为师,误入歧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您说的确实在行,表述也清楚,我最怕不懂为师,误入歧途。

电子脉冲点火好听也好看,但是问题多多,有些是假热电偶保护。修好多都是老
鼠咬断线坏的,老鼠不好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评价,你愿意就可以转发。
咱们发表一些心得就是为了让其他坛友少走弯路,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 ...

我家的燃气灶是帅康  QA--98--K   1.5V点火系统  现在故障是   打开开关 有电子打火声音  但是不能正常工作  供气没有发现问题  好像是燃气灶 气路不通   这个燃气灶买回来快10年了  一直没有使用过  现在想使用   好像已经坏了  我应该怎么检测  请帮助   谢谢l 勐老师 麻烦你了

楼主:
先更换新电池确认一下故障,然后仔细看看说明书的使用方法,如果都没问题可能就得打开燃气灶检查气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更换新电池确认一下故障,然后仔细看看说明书的使用方法,如果都没问题可能就得打开燃气灶检查气路了。

电池刚刚买的  有打火声音  和 小电弧  就好像 停气一样 两个灶眼  都不能正常燃烧  原来使用的是 机械式打火  比较熟悉  这种没有用过    说明书没有找到   谢谢关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更换新电池确认一下故障,然后仔细看看说明书的使用方法,如果都没问题可能就得打开燃气灶检查气路了。

我试了一下  在不装电池时 按下工作开关时   不伦火力大小   气路一直是通的   放开手以后   气路就不通了    装上电池后  不伦开关按下与否  火力大小  气路一直不通    这是微动开关坏了 还是电磁阀有问题  麻烦勐老师帮助分析一下  谢谢

楼主:
看来是电磁阀不工作造成断气。但电磁阀受点火器控制,点火器又受微动开关控制,这条线路任一处故障都可能造成无气。建议先从开关入手,然后检查点火器,最后查看电磁阀。
检查开关的好坏比较容易,给电子阀加上电压可以判断电磁阀的好坏,然后就是代换点火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电磁阀不工作造成断气。但电磁阀受点火器控制,点火器又受微动开关控制,这条线路任一处故障都可能造 ...

勐老师 按下开关时 点火系统好像能工作 有声音和电弧出现  关键是 帅康QA--98--K燃气灶是热电偶安全保护系统和 1.5V脉冲点火系统  它是封闭结构  好像不容易打开  明天再看看  谢谢

楼主:
当电池变旧时电压下降,按下开关即使能够打火也可能能量不够而点不着,这时会闻到煤气味。所以维修之前一定要确保电池是新的以免造成误判。

如果点火系统正常工作但闻不着煤气味,就可能是供气管路问题,电磁阀可以较容易判断它的好坏,点火器不太容易。你把供气系统涉及的器件都画成图,一项一项检查,若都无问题就直接换点火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池刚刚买的  有打火声音  和 小电弧  就好像 停气一样 两个灶眼  都不能正常燃烧  原来使用的是 机械 ...

处于保护状态。

这类燃气灶,打火时点燃5—10秒不放手,等热电偶检测到开始工作后。火力调到适当位子就行了。

还不行的话,只有换点火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处于保护状态。

这类燃气灶,打火时点燃5—10秒不放手,等热电偶检测到开始工作后。火力调到适当位子就 ...

谢谢关心关注支持  我在百度也看到  这种燃气灶 与老燃气灶的使用方法不同 需要5--10S时间 给热电偶加热 才能正常投入工作   今天我再试试看  一步一步 慢慢检测  这个过程也是个学习的过程  谢谢热情帮助和热心支持

网友:
其实家用煤气灶一定得买好的,千元左右就可以,三百以下的不用考虑。熄灭报警自动停气,这个很重要,老化也能打着火,故障率也低,毕竟修这个东西也是比较麻烦的。好点的煤气灶也真的是热效率高一些,也算是节省资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处于保护状态。

这类燃气灶,打火时点燃5—10秒不放手,等热电偶检测到开始工作后。火力调到适当位子就 ...

谢谢关注支持  我正在测试  有希望维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电池变旧时电压下降,按下开关即使能够打火也可能能量不够而点不着,这时会闻到煤气味。所以维修之前一定 ...

谢谢关注支持 我正在调试 测量 有希望维修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电池变旧时电压下降,按下开关即使能够打火也可能能量不够而点不着,这时会闻到煤气味。所以维修之前一定 ...

密封结构的燃气灶 今天已经打开了  有希望维修好  正在测试 调整  如果维修好 正常工作以后  我把工作时拍的照片整理一下  专门发一个帖子  让大家看看这种结构  也谈一谈自己的经验教训和体会  使大家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密封结构的燃气灶 今天已经打开了  有希望维修好  正在测试 调整  如果维修好 正常工作以后  我把工作时拍 ...

支持你的工作,

网友:
这种微动开关比较常见的,不一定要找厂家外面就能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你的工作,

谢谢关心关注支持 在你的帖子启发下  如果 燃气灶能修理好 发帖子的话  一定给你发链接  得到你的帮助和指导

网友(2015-08-16):
一个头可以打出火,以前压几秒钟就行,现打着火后一松开就自己熄火了,请楼主指教

网友(2018-12-07):
引用 网友G:
收藏了,等我家灶台坏了就来仔细查查。

你家的灶台要遇上这样的故障,估计你要耐心的等上相当长的时间。

网友:
6楼对了微动

网友H(2020-03-17):
引用 楼主:
故障原因已经找到,为了对大家今后类似情况的判断提供一点依据,先上几幅图片,然后解释分析故障现象。
图 ...

看了老师的贴子,有个问题想向老师请教:

燃气灶总成上的微动开关,  有2线的,3线的,如果灶不打火,首先要检查这个微动开关是不是好的?

3线的微动开关,因为有3根线,我就不知道   在燃气灶总成上安装固定好,
打开灶具的旋钮,向左旋转90℃后, 此时检测 3线微动开关  的3根引出线,应如何 检测这3根线?
我觉得微动开关只需要2根线就够了,多出来的1根线起什么作用呢?

可以短接  微动开关的哪几根线 ,看灶是否打火,来检测是不是 微动开关坏了?

2线的微动开关,如果在燃气灶总成上安装固定好,打开灶具的旋钮,向左旋转90℃后, 此时检测  2线微动开关  应是 开路 还是闭合 状态?
如果 打开灶具的旋钮,向左旋转90℃后, 此时检测  2线微动开关 应是  闭合,
我是否可以 短接 微动开关的2根输出线,如果此时 灶打火,就表明 微动开关坏了。

幕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老师的贴子,有个问题想向老师请教:

燃气灶总成上的微动开关,  有2线的,3线的,如果灶不打火, ...

你好,我检查微动开关都是把它取下来用指针表欧姆档检测,通过拨动触点片来判断开关状态的好坏。因为开关在燃气灶中的具体连接可能不一样,笼统地说常开或常闭可能造成误判。

网友:
貌似左右的点火开关都有问题,可能受潮了!断开开关接线测试就可以证明,还会出现问题就得换点火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检查微动开关都是把它取下来用指针表欧姆档检测,通过拨动触点片来判断开关状态的好坏。因为开关 ...

感谢   超级版主 老师耐心回复指点我!

我第一次遇到 双灶同时点火的故障时,百度搜,找到老师这个贴子,我以前在论坛的ID“dfgh1324",当时问过老师这个问题,
后来论坛把我上个ID禁用了,没办法又重新注册了新的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