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谐高放2级中放,开工乐.

楼主(2012-11-11):
先摆个摊,再慢慢组装.

楼主:
把波段开关拆开改装,线圈好摆放些.加长的轴用4毫米的铁丝,
两面锉平,留一段做接头.接头我是锯了一个凹槽插进原来的轴,
外面用铁片做的套筒紧固.也可用其它方法连接.注意角度要一
至.

楼主:
电子管的电路是集中的.

网友A:
不错  我也准备开工  能把你的电路图贴上来  看看嘛    3连明天估计就到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我也准备开工  能把你的电路图贴上来  看看嘛    3连明天估计就到货了

电路图是看了些参考图自己乱凑在一起的.很撩草.等装好了再画一张
工整点的图.

网友B:
多年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祝成功!

谢谢关注,您再装一次就会成功.

网友:
望早                          日完工

网友:
楼主真是个巧人,学习了

网友C:
波段开关改的好,准备上几波段啊
有条件做线圈的话就把短波多分几个波段,每波段覆盖系数小一些(小于1.5),统调精度高,而且用两点统调就足够了,调试简单,波段不用连续,某些地方没有台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支持和鼓励.我一定会把机子做完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段开关改的好,准备上几波段啊
有条件做线圈的话就把短波多分几个波段,每波段覆盖系数小一些(小于1.5) ...

您说的对,改波段开关是打算做五波段,一个中波四个短波,或五个短波.
从4.5M--18M.十五个线圈有点挤,分开点装线又长,难办啊.

先装两个波段,再慢慢加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支持和鼓励.我一定会把机子做完工的.

我也期待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改波段开关是打算做五波段,一个中波四个短波,或五个短波.
从4.5M--18M.十五个线圈有点挤,分开点 ...

旋转波段开关也就3,4个波段就极限了,再多很难处理,要么用琴键开关,要么干脆做个鼓得了,中波不放在鼓里,放外面,用磁棒天线,短波线圈和附加电路全部放鼓里,每波段三个线圈,全部用拉杆天线,短波磁棒天线也就低段那点儿还有些效率,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D:
就一级高放.  可变电容剩下一连可惜了. 或不直上两节高放....

网友C:
简单的鼓也不难做,有做钳工活的条件就可以做,两端是两个圆形贴片,边缘向内折弯,在折弯部分侧边等距钻孔攻丝作为鼓架,如果鼓比较长,可以用三片鼓架,比较结实,然后找2mm厚的树脂板,裁成条装,等距钻一排孔,然后装小螺丝,小螺丝外边露出的一端装好后用锉刀修园作为动触点,螺丝最好用铜的,内端固定一个接线头作为焊点,每个波段用一片,把电路搭棚焊上,然后用螺丝装在鼓架上,做好后看上去像老鼠笼子,静触点可以用铜片在电路板上自己做,滚珠限位装置可以直接拆个波段开关上的来用

网友E:
用直流式电子管做如何?仿照电子管139的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联是如何连接同步的?最关心这个。

两个双连的连接,是用铜片的一端钻一个孔,不妨碍顶珠,把铜片焊在前面
可变电容轴的后端,后面的可变电容是用一个铜套也焊一个铜片,铜套上有
顶丝,砸一个有顶丝的旋纽做最省事.

两个双连固定在一块底板上,两个轴在一条直线上,铜片的另一段也打孔
上连接两个可变的螺栓,先打了两个孔,后来发现装一个4毫米的螺栓强度
足够了.

松开后面可变轴上铜套的顶丝,紧固连接螺栓上的螺母,把前可变旋到底,
把后可变也旋到底,有条件可用电容表测一下,调至前后可变电容相同,再把
后可变铜套上的顶丝旋进固定住轴,两个双连就同步连接了.

这样回答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波段开关也就3,4个波段就极限了,再多很难处理,要么用琴键开关,要么干脆做个鼓得了,中波不放在鼓 ...

想过做鼓,还想过做成小车,没有合适的触点和簧片,结构又复杂.
没有合适的琴键开关,没有合适的继电器,以后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直流式电子管做如何?仿照电子管139的线路

还没用过直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一级高放.  可变电容剩下一连可惜了. 或不直上两节高放....

两级高放,怕怕.做一级高放心里都在打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鼓也不难做,有做钳工活的条件就可以做,两端是两个圆形贴片,边缘向内折弯,在折弯部分侧边等距钻孔 ...

很好的方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方法,我想的是连接两个轴比你这个麻烦感觉。
方便的话上几张连接部分的清晰图吧?相信很多人感兴趣 ...

好的,过几天上连接局部图.

网友G:
高放加双中放,有几点注意
1,双联同步
2,自激
3,频率统调
自己经验,自激要特别注意,好电路多失败在自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放加双中放,有几点注意
1,双联同步
2,自激

谢谢指导,说的都是要命的关键,不管成败体验一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管的电路是集中的.

看到楼主想做4波段短波  和我我想到一块去了    麻烦楼主给一下你制作线圈的数据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