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烧录问题

楼主(2012-11-11):
前几天淘的usb转串口的stc下载器,回来就用面包板搭了一个,10脚rxd,11脚txd,20gnd,40vcc,18.19接晶振电路。结果还是失败了,求教各位来了。
第一次不懂,只接了r.t.v.g.因为没接晶振电路失败,后来接好晶振试了几次还是不行,发现需要等他提示上电才上电,又试,发现偶尔能运行到下一步,成功的握手了两三次还是失败,发现r.t接反。再后来一直是“请给mcu上电”。过程就是这样,换了一个片子也不行。求教。。。

楼主:
天啊,早晨试了一下居然成功了。。。神马玩意啊。。。摸不到头脑。。。难道昨天点低?

网友:
跟供电有关,干扰吧。

网友:
是不是没复位?

楼主:
我没用复位,也载下来了

网友:
电压要求4.8V以上

网友:
另外 从断电 到重新上电得有一个过程 让电容完全放电

网友:
USB转232的线质量也很重要,不行就用台式机的原生串口吧,稳定!(这个要接MAX3232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显示握手后再加电。

网友:
USB转串口实际使用中往往不理想

网友:
USB转串口后还要不要max232转换??

网友:
加个二极管和上拉电阻好使

网友:
我什么都不用加。没晶振,没上拉。每次成功。

所以估计是楼主的下载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