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清新68-1单管机

楼主(2012-11-12):
    一直对68-1单管机很感兴趣,但是高频变压器不好制作。前段时间用节能灯里的E磁芯电感改制了一个降压高频变压器用在1.5V三管机上效果不错,就萌生了再做一个升压变压器用于68-1。

    捡来一个废节能灯E磁芯电感,拆线重绕。先绕初级150T,然后次级饶了100T线用尽了,用0.14线继续绕100T。三极管用3AG22;涤纶电容拆自节能灯;电阻和二极管2AK2都是短脚货,用导线接上使用;电解电容找到一个76年的“东风”牌老货,标称10μF但万用表测量显示18μF;可变是拆机的270pF双联;天线线圈用漆包线绕85T+8T;电路板还是最爱的洞洞板;电池簧片是从废日光灯架拆得的弹性铜片。

    备齐各个零件后开工,电路与标准电路相比增加了一枚2n2涤纶电容并联在耳机两端,另外下偏电阻换成51k的电阻。拨盘和机壳用纸壳制作。在拨盘上利用两种颜色的纸壳界面设计成频率指针。

    由于我家离转播台近,这部机不加再生已能获得足够的信号,因此没用再生电路。偏流调到0.6mA声音已够大。小机的选择性还不错,各电台都能分开,当然小串音还是有的。音质也很好,圆润有弹性。

    试验了调换变压器的初次级,电台播音音量略有减弱,但也可听。测了一下该变压器的电感量,初级(150T)达到十几mH,而次级(200T)达到几十mH,用手捏紧磁芯电感量还能增加!原电感磁芯间插入小纸片,电感量约3mH。不知电感量对收音效果有没有明显影响。下一步做一个多抽头的高频变压器试验一下效果。

网友:
做的不错!纸壳一族DIY,好!

楼主:
本人纸壳党

网友:
这种方形拨盘我还是头一次见  绿色果然很清新~

网友:
又一个精心制作!

楼主:
感谢版主加分

网友A:
用TTF-2收音机中周磁芯绕一个效果不错。

网友B:
哈哈,每次你一做机子我就冲动的要模仿,你画的图对于我这样的外行太好用了。

楼主:
感谢ZWDA兄的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理图, 耳机2端应该接一个6800p的电容

是啊,进一步滤除残余高频信号,原机的电路板上是设计了这个电容的,但是原理图上没有画出来。我在耳机插座上并了个2200p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TF-2收音机中周磁芯绕一个效果不错。

中周绕的变压器我也试过,确实不错,但是需要很细的线,而且眼神不好手打颤的都不容易绕好。用这种磁芯电感改造的优点就是方便绕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每次你一做机子我就冲动的要模仿,你画的图对于我这样的外行太好用了。

那我太荣幸了!

网友:
又一个精心的制作,漂亮!

网友:
      纸壳党的拨盘和窗口新颖有创意,一定要加分鼓励。单管机好听还是锗管。高频变压器,过去用小磁棒绕两个线圈就很好。单边其实就是个高厄圈。有几个毫哼就可以了,赞成你的抽头实验。

网友:
更加简易了,纸壳的68-1

网友:
用环型磁芯是不是效率比用E型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纸壳党

岂止是纸壳党?这简直是纸壳党的常委啊!

楼主:
谢谢fzh547611 加分!纸壳是很不错的小制作材料,不过如果能和其他材料结合使用效果应该更好
我之前也用过节能灯里的小磁环绕高频变压器,需要制作一个小梭子帮穿线。上机实验发现它们俩在听感上没有太大差别,可能和我这里的收听环境有关——转播台的信号实在太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