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清新超再生收音机

楼主(2012-11-12):
这个超再生是做得比较成功的一个,算是整明白了其中的工作原理,参考书上的图纸做的,

按我的图纸,如果c5小,容易造成低端振荡弱,8-10pf一般可以正常工作,
从集电极输出音频信号,不从发射极提取音频信号,可以避免低频放大器的输入电阻过低影响熄灭电压的频率。c3实际使用1000p,
立体声耳机的中点通过3p电容拉一条线至谐振线圈附近,可以提高接收能力。
低频有几个ma电流音量足够了。
以前没有做成功,主要是对超再生理解不够,集电极输出的脉冲信号必须通过R2和C7积分后才能形成音频信号,积分时间常数过小,失真大

网友:
以前做过,失真,只有1个台,干扰大,干扰正常收音机

网友:
我制作过几次超再生机,都以失败而告终。赞佩楼主,加分!

网友:
能把超再生作响已经不容易了 ,建议L1采用1mm镀银线,在直径10mm的圆棒上绕2圈,脱胎为空心线圈,这样灵敏度会高很多。

楼主:
线圈拉长后的长度跟直径比值在1-1.5倍时Q值最高,做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因为书上讲的时候不多,不注意的话,别看这个东西小,也不好弄的

网友:
这个机子难度较大,不知楼主现在做什么用?

楼主:
成人玩具,玩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