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扑克盒636单管收音机的制作与实验

楼主(2012-11-14):
扑克盒636单管收音机的制作与实验
    最近网上把636单管机炒得火热,一直想弄个玩玩,求不到,索性自己做一个试试。
好在手里有一些老原件,3AG锗三极管和2AP9二极管都找到了,最难办的是机壳,找找百宝箱,找到一个扑克盒,外形尺寸:9.8X6.2X2.5CM,盖是透明的,正好可以看到里面的元件,很合适。
说干就干,利用星期六、星期天双休日,摆开阵势,最开始不想用铆钉,怕费事,后来一想,要复古,就来个彻底一点。裁胶木板,排电路版,打孔,钉铆钉….完全按照636单管机的布局。
元件筛选与制作:
机壳(扑克盒)                1个
拨盘                                 1套
商标                                 1个
三极管3AG1C                   1个
二极管2AP9                     2个
瓷介电容4700P                1个
云母电容680P                  1个
偏置电阻27K                    1个
磁棒(长90MM)              1个
磁棒支架自制                   2个
磁棒线圈是收音机上拆下来的    1个
磁棒线圈数据:用0.07X7漆包线,初级70圈,次级7圈。
可变电容270P                  1个
再生电容5-20P                 1个
3.5MM插座                       1个
发射极电阻10欧              1个
万里牌636耳机               1个
高扼圈是自制的,高频变压器骨架,用0.1漆包线,绕300圈,中间磁芯可调。   1个
电池夹自制                    5片(其中1片是防滑片)
铜铆钉若干
单管再生机,锗三极管最重要,放大倍数大约75倍比较合适,穿透电流要小,我用的是: 3AG1C三极管;二极管也要测量正反向电阻,2AP9最好;电容,要测量是否漏电,还要优质瓷介或云母电容。
元件上锡,元件脚套彩色塑料管,线路板,用约0.5裸铜线依图焊接。
    636原始电路没有再生,我加了个瓷介半可变,作为再生电容。
为了增加线路稳定性,在三极管发射极,串接1个10欧负反馈电阻,实践证明效果很好。
    调偏流:用100K电位器串接10K电阻,焊在偏置电阻处,将电流表接三极管集电极处,调到0.75MA,调节可变电容,听耳机,收到电台声音,调节再生电容,不啸叫,声音最大。
    实际收音效果:白天3-4个台好,清晰,晚上7-8个台好,清晰。
    换用多种耳机喇叭试听,万里牌636耳机最好,永光1500欧耳机也不错,八吋舌簧喇叭排第三,电脑耳机(50欧)排第四名。

网友A:
旧....非常怀旧,虽然矿坛经看到有制作636的但每次令我想起小时想做但又没有条件做的68-1........

网友:
机器做得漂亮,要赞!!!
据俺喜好和......,若机壳、拨盘、耳机口、帖标如图,机器也许......
(只做为个人想法)

网友:
机器做得漂亮

网友:
经典单管机,很怀旧。不错不错。

网友:
怀旧,636小时候俺亲手拆过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非常怀旧,虽然矿坛经看到有制作636的但每次令我想起小时想做但又没有条件做的68-1........

做单管机,元件筛选很严格,粗心大意,就做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单管机,元件筛选很严格,粗心大意,就做不出来。

做个很好,而且还有怀旧感。不过636电路由于二极管与三极管BE结直接并联,会受温度的变化影响三极管的工作电流,造成天冷电流高,天热电流低的现象,从而使整机稳定性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很好,而且还有怀旧感。不过636电路由于二极管与三极管BE结直接并联,会受温度的变化影响三极管的工作 ...

我现在体会,做好单管机也不容易,关键富余量很小,做不好,声音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很好,而且还有怀旧感。不过636电路由于二极管与三极管BE结直接并联,会受温度的变化影响三极管的工作 ...

同感,我用9014做的机子就这毛病,温度变化大了还要重调。

楼主:
长磁棒,也会增强收音效果。

楼主:
本来想用草帽管,无奈,放大倍数太小。
找到个草帽管, .jpg
复件 找到个草帽管放大倍数25,用不成 .jpg

楼主(2012-12-23):
引用 网友C:
漂亮,手艺高!

谢谢,磁棒长一点,纱包线粗一点,线圈分段绕,效果会好得多。

网友:
机机颜色很是鲜艳漂亮,做的不错,支持一下!

楼主(2013-01-23):
再生可以不加,要根据实际情况。

网友:
机器做的挺好,其实636用的管子3AG1(2Z301)也不是草帽管,没有遗憾。

楼主:
实际636电路还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
看了这个作品好像回到了文革时期了,那个时侯就作这东东。

网友:
曾经用香皂盒做过

网友D:
高扼圈离磁棒那么近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扼圈离磁棒那么近效果怎么样

效果不错!可以带动8吋舌簧喇叭。
复件 接8吋舌簧喇叭,声音还不错.jpg

网友(2013-03-07):
怀旧,DIY乐趣,但永远不会成为古董。

楼主:
制作时,磁棒尽量长一些,磁棒天线线圈,多股、分段绕制,效果较好!

网友:
体积控制的不错,

网友E:
嗯,感觉不错!谢谢分享,支付DIY!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感觉不错!谢谢分享,支付DIY!

接上300欧电话舌簧耳机,效果也不错

网友F:
非常好的怀旧制作,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好的怀旧制作,谢谢分享。

在二极管负极接上电容电阻,效果更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用草帽管,无奈,放大倍数太小。

手指皮下淤血,挤出了小血泡,是DIY挂的彩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接上300欧电话舌簧耳机,效果也不错

此耳机当喇叭外放也能听到吗?如果Ok的话可以弄成微型的外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指皮下淤血,挤出了小血泡,是DIY挂的彩吧

是的,钉铆钉,砸到手指上了,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此耳机当喇叭外放也能听到吗?如果Ok的话可以弄成微型的外放机

呵呵接8 吋舌簧喇叭都能放音。
复件 接8吋舌簧喇叭,声音还不错.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