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推FU-7单端胆机制作中,随进度持续更新(因老帖无法再编辑,发新帖希望没违规)

楼主(2012-11-15):
电路主体为6J1前置放大(前置级为选装项)、6N1推动、FU7功率放大。弄出这么个奇怪的组合,源自订购的半成品机壳和手上现有元器件。

淘宝上订购了一个半成品机壳,本打算做6N1推6P1电路。机壳到手后发现比想象的大,6N1、6P1摆上去显得很空旷。正好手上还有几只FU-7,打算加码做个6N1推FU-7的电路。同时保留两个6J1的安装位置,这样做出的电路就是前级6J1、推动级6N1、功率放大级FU-7这么个组合。音频信号输入设为两组,低电平输入端接6J1栅极,CD等高电平信号源接6N1栅极(使用常见的高电平音源时,可以切断前级供电,只用推动级和功率放大级),音量电位器设在6N1栅极。这样设置其实就是一部合并式功放了,可以适应不同信号强度的音源,也可以酌情在6N1前面加入音调调整电路,前置级的增益可以补偿音调电路的插入损耗。

机壳加工:
1、顶部中间位置开两个大八脚孔,装FU-7。
2、前排中间位置开两个小七脚孔,装两个6J1。
3、前排两侧位置开大八脚孔,通过转接板装小九脚座。可以安装6N1、6N8P、6P1等管子不用重新开孔。
4、电源牛、输出牛、输入输出插座、电源开关等物件按实际尺寸开孔。
这样设置的考虑是方便换管把玩不同的电路组合。

逐步在备料制作:

1、摆放原件,确定开孔位置

2、逐个开孔。手艺不行,开这几个孔用个一晚上的时间,剩下的慢慢干。

3、暂定的电路图和元器件参数。(非最终图纸,制作过程中会根据调试结果不断修改。特此感谢海河、白居不易两位版主提供的帮助。)

4、机壳顶部开孔

5、上下用两个扣具夹住管座,Φ26的孔装小九脚的座还挺合适,用不着使用转接板。

6、机箱顶部原件位置图

7、插上管子看效果,机器的大概模样有了。

8、电容用的比较多,电源电路设计了一块PCB。
为适应胆整流管的特性,第一级滤波电容为三只100UF串联,用4007整流时这三只电容可改并联。第二级滤波电容为两只330UF并联,容量用的比较大是因为担心缺少电感,滤波效果差。这种电容准备的比较多,不用白不用。FU-7第二栅极需要的300V电压为主电压经稳压二极管降压后提供。电源板输出350V供FU-7、6N1,300V供FU7第二栅极,200V供前置级。板上留有晶体整流管的位置,手上就一只寿命快到期的5Z3,等它玩完后就用4007整流。

9、电源板做出来后实物的样子,先弄个“模型”摆到机壳内看看尺寸合适不合适。

10、就一块电源板,不值得发到厂子里加工,自己热转印、腐蚀。腐蚀板子比较麻烦,反正也是折腾一回,顺便做了块信号板,电压放大级的阻容件都装信号板上。
处理好准备热转印的PCB
转印好的PCB
腐蚀完毕。一晚上就干了这么点活,打孔焊接明天再弄。

待续:
11、
12、
13、
14、
15、

网友A:
自己制作有成就感,厂子加工则没有。祝贺成功。有一点,FU--7可是5脚吆。

网友:
看了觉得很受启发,我有一对422,也可用这样的模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制作有成就感,厂子加工则没有。祝贺成功。有一点,FU--7可是5脚吆。

多谢您提醒。网上下载的电子管库中FU-7的管脚标错了,灯丝应该是1、5脚,元件库内标的是1、3脚,懒得改了。

网友:
二级电压推动好
下载了图片
预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滤波电容只能用4007整流了,5Z3承受不了。
以前我做fu25推挽因滤波电容过大开机5Z3打火差点损坏, ...

这么用5Z3确实不太规矩,这只5Z3是只淘汰管,坏了也不可惜,马上换4007。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壳上有地方,手上有个淘汰的5Z3,就先装上试试。
电源板用了接线端子,两只4007默认是焊上的,电源牛 ...

那么多滤波电容只能用4007整流了,5Z3承受不了。
以前我做fu25推挽因滤波电容过大开机5Z3打火差点损坏,最后只有换石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重要的输出变压器没看到··
不太赞同用胆整流~~
祝你成功

机壳上有地方,手上有个淘汰的5Z3,就先装上试试。
电源板用了接线端子,两只4007默认是焊上的,电源牛300V直接接电源板,就是晶体管整流。

网友C:
最重要的输出变压器没看到··
不太赞同用胆整流~~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重要的输出变压器没看到··
不太赞同用胆整流~~
祝你成功

多谢,正在慢慢完善。
电源板已经焊好,测试没问题。管子部分的阻容件今天也焊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重要的输出变压器没看到··
不太赞同用胆整流~~
祝你成功

绕输出牛,一没手艺二没经验,只好订制。
牛今天拿到手发现绕错了,只好拆了重绕,机器出声还要耽误几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有Φ26的开孔器,没辙。
管脚距孔壁间距大概3mm,昨晚加压测试时没出现跳火现象,试试看吧,不行就锉 ...

3MM 也很小的了, 静态可能没问题,一进入状态就会有问题了, 呵呵以前D胆机的时候在这种问题上吃过很多回头工,所以提醒一下 还望不要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7的开孔小了一点吧?  小心管脚与机壳跳火。   楼主好手艺啊。

只有Φ26的开孔器,没辙。
管脚距孔壁间距大概3mm,昨晚加压测试时没出现跳火现象,试试看吧,不行就锉刀伺候。

网友D:
FU7的开孔小了一点吧?  小心管脚与机壳跳火。   楼主好手艺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绕输出牛,一没手艺二没经验,只好订制。
牛今天拿到手发现绕错了,只好拆了重绕,机器出声还要耽误 ...

绕错了的输出变压器,没采用3夹2的绕法。重新绕制要耽误几天,正好用这个时间将电路和原件参数再细“扣”几遍。
昨晚将新绕的电源牛装机,接上电源板测试。模拟负载150mA,用淘汰的5Z3整流,高压输出280V。新的5Z4整流,高压输出300V。1N4007全波整流,高压输出320V左右。看来那只寿命到期的5Z3不堪大用,想玩胆整流,还要买只新的5Z3,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绕错了的输出变压器,没采用3夹2的绕法。重新绕制要耽误几天,正好用这个时间将电路和原件参数再细“扣” ...

6z3?
设计的时候考虑到就好了·多留几组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6z3?
设计的时候考虑到就好了·多留几组抽头

呵呵,写错了,实验的管子是5Z3P和5Z4。
变压器次级高压是双300V,本想多出十几二十伏再引出两个抽头,窗口有限实在绕不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何谈介意,很高兴您给的提醒,谢谢。
看来回去要把孔再开大些,再在2脚上套两层热缩管,应该能过关了。 ...

呵呵 客气客气,都是矿坛弟兄技术交流交流,没啥大碍。

您说的问题其实是正常的, 因为FU7这管子本身就是设计在高压状态下工作的,你现在用300V的屏压估计也就是这点电流了,具体FU7参数学生想不起来了,可以问问海河版主,  帘栅极电压对屏流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可以不用考虑帘栅极电压, 想加大屏极电流(也就是你说的阴极电流)可以通过提高屏极电压,或者减小阴极电阻来获得, 但是学生听海版说过 FU7低压使用其实也就和6P3P差不多。

网友E:
我只想问老大为什么不用双面板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有啥原图纸,电路图是我东拼西凑自己攒的。6J1前级是练手的机器用过的电路,6N1那部分是网上抄的。也焊 ...

这都是虚的,  我6P1推挽机器,固定偏压, 左声道用曙光对管 右边用峡光,外部电压一致,偏压一致,但是曙光的单管电流只有15毫安,峡光单管电流就到24毫安,但是出来的声音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原图纸没有标定错误的话,也不排除管子老话的可能,但是从你的数据和图纸来看,差别也不大,应该管子 ...

哪有啥原图纸,电路图是我东拼西凑自己攒的。6J1前级是练手的机器用过的电路,6N1那部分是网上抄的。也焊过6N1做电压放大的机器,这次是想尝试一下SRPP电路,实在调不好就换用过的电路。807是大家都在用的电路,都快熟烂了。
困惑源自没有经验,不知道这些参数差距对电子管来说意味着什么。也是急了点,没装输出变压器就在那乱调,呵呵。就按您说的,调个大概齐先弄出声再说。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初曾想用两个硅桥分别将300整流,阳极高压用到600V以上。海版曾给指教过,807做单端,阳极电压300-40 ...

如果原图纸没有标定错误的话,也不排除管子老话的可能,但是从你的数据和图纸来看,差别也不大,应该管子衰老不严重,其实也不用太在意这些数据,先把声音搞出来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问老大为什么不用双面板做

因转印纸移位变形等原因,热转印做双面板容易出现两面对不齐、焊孔错位等情况。
真要是做双面板,转印纸包好覆铜板后,还要将四边缝上,转印温度要求也严格,挺麻烦的。这两块板布线很简单,对电磁屏蔽要求也不严,况且用双面的话还要考虑另一面的绝缘间隙等问题,还是单面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客气客气,都是矿坛弟兄技术交流交流,没啥大碍。

您说的问题其实是正常的, 因为FU7这管子本身 ...

当初曾想用两个硅桥分别将300整流,阳极高压用到600V以上。海版曾给指教过,807做单端,阳极电压300-400V比较合适,再高了会有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这阵子网上看了很多电路,807单端差不多都是这个参数,变化不大。别人装出来的机器工作点都和图纸差不多,我这台却怎么也调不合适,犯迷糊。对电子管特性不熟悉,怀疑这几只807全部都老化了,但不敢确定。想先请教老师尽量往电路方面找问题,实在没辙再去买新管。

多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是虚的,  我6P1推挽机器,固定偏压, 左声道用曙光对管 右边用峡光,外部电压一致,偏压一致,但是曙 ...

昨晚又弄了弄,按您说的意思,大概其差不多了。图上红字是到目前为止各个关键点的电压,装上变压器后再统调。
上次参数不合适是因为犯了个可笑的错误,因电源板是用过铜柱接地的,晚上脑子犯晕,接地螺丝没拧紧,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又弄了弄,按您说的意思,大概其差不多了。图上红字是到目前为止各个关键点的电压,装上变压器后再统 ...

呵呵 自己DIY都会有些遗漏,毕竟不是流水线,我们制作者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   地线 这种比较关键的回路我认为还是要通过实体导线与之相连,要不然日久也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MM 也很小的了, 静态可能没问题,一进入状态就会有问题了, 呵呵以前D胆机的时候在这种问题上吃过很多回 ...

何谈介意,很高兴您给的提醒,谢谢。
看来回去要把孔再开大些,再在2脚上套两层热缩管,应该能过关了。

刚注意到您是版主,失敬失敬!
昨晚调试时遇到个问题,如果您有空,帮忙给讲讲是咋回事。
807阳极高压300V左右,栅帘级电压比阳极低50V(300V经50V稳压管降压、电阻限流后提供。)阴极电阻300欧姆。因输出变压器还未准备妥,阳极直接接到电源板300V主高压上。
通电测试,阴极电压只有12V左右,换算成电流大概40mA,与设计值出入很大。栅帘级经10K电阻接300V依然如此。
807是仓库里寻得老管,新旧未知。管子换了7-8只,阴极电压依然没变化。
您看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那7-8只807全是寿命到期?

网友(2013-05-12):
      6N1推FU-7单端胆机制作中

网友(2015-12-09):
楼主手艺不错,手头有拆机的FU-7一堆,机壳不好弄

网友(2024-12-18):
厉害!PCB自己做,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