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无刷控制器欠压保护值的更改

楼主(2012-11-15):
家里的电动车(48V)改为锂电行驶一天后出现了欠压保护,测量电池电量还有一半(磷酸铁锂)
后发现无刷控制器标识欠压41.5V保护,这是给原先的铅酸电池设定的电压,可是到了磷酸铁锂这就不合适了
由于没弄过电动车的控制器,所以想在淘宝上买一只,可是查来查去发现那些号称是锂电专用的控制器也不过是
在原铅酸电池控制器上改了标签罢了,欠压还是41.5V,最后只好拆开原控制器看看,看能不能改动
控制IC型号:7FLIT15BF1MB
里面都是胶,用牙签清理了半天
既然是电压检测就得先找取样电路,这里走了一点弯路,以为取样在主电源上,可后来才发现在电门锁的控制线上,想想也对,如果在主线上岂不是总在耗电吗
电路形式
经过计算后换上一只10K电阻上去,此后约在36.8V时保护
其实这根本没什么技术含量,发此贴目的在于方便网友们查询,改之前曾在网上查询多时也未果,心里没底的原因主要是
因为不知其保护电路形式,如果拆开后发现所有功能都集中在一个小IC上(国产的一贯作风)岂不是白忙活了,后来想到:
IC供电5V,那就说明其IC必须要有一引脚伸出来检测,这样就好办了

补充内容 (2014-6-28 19:23):
忘了一点,那个取样电阻好找,比别的要高一些,一般是两个以上的贴片摞在一起焊上的,我这个好像是一只9K和一只470K的

网友:
有使用价值必须帮顶

网友:
其实锂电控制器和铅电控制器的区别就是欠压保护的不同, 更换一下取样比就OK了, 有些铅电控制器的电流保护也大一些,用在锂电上也要注意电池是否出现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用。。想改锂电的快来看吧。。同时想问问楼主。。改造后。续航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一半,原来差点不到两天,现在四天没问题,其实还有一部分没开发出来,磷酸铁锂放电截止电压是2.2v,16串是35.2v,现在换了10k取样后是36.8v,这样设定主要是因为电池的保护板在达到保护电压后就彻底断电了,这样让无刷控制器提前保护,在没电时可以小油门再骑行一阵

网友B(2013-01-30):
看图电门线很像也不是直接后面就串那2个电阻,有更好找到这个分压电阻的方法吗?
取消欠压保护是不是可以把电门线不接就好?

网友:
呵呵,高人,我找不到那些控制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电门线很像也不是直接后面就串那2个电阻,有更好找到这个分压电阻的方法吗?
取消欠压保护是不是可以把电 ...

把电门锁线去掉就不能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