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初学者谈谈电子管收音机电路的变通问题

楼主(2012-11-17):
有很多初学者热衷于电子管收音机的制作,但是往往电路图与手里的电子管等零件对不上号,这里和大家谈谈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如何变通(电路图来自《业余收音机电路图集》,在此表示感谢!):
一、这是典型的交流再生式收音机电路,使用花生管6J1再生式栅检波,6P1功放,6Z4整流。如果改换成大八脚管分别为6SJ7GT、6V6GT和5Y3GT。6J1也可以换用6J2、6K4等。这个电路调节再生利用可变电容,对于6J1、6SJ7GT等五极管,也可以改为电位器调节帘栅极电压。
由于6P1输出功率较大,业余制作可以利用6J1、6K4等三极接法或6N1并联作功放,比较常用的是1/26N1(或6N8P、6SN7GT等)功放,另1/2半波整流,其电路变化如下,6N1负载阻抗10K,可以使用舌簧喇叭,成为二灯收音机:
也可以利用1/26N1再生式栅检波,1/2功放,6N1作功放适合舌簧喇叭作负载。6F1、6F3等复合管也可以使用,整流部分仍用6Z4。如果把6Z4变成1N4007二极管整流,就成为一灯交流再生式收音机。
如果所在地区距离电台较远,可以增加一级调谐式高放,该电路高放级采用遥截止五极管6K4,电位器R1控制输入灵敏度兼音量调节。该电路采用锐截止五极管6J1屏极检波,也可以采用典型的再生式栅极检波电路。该高放部分也可以移植在超外差式收音机变频电路之前:
二、这是典型的交流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6A2变频,6K4中放,6G2检波、低放,6P1功放,6Z4整流。换成八脚管分别为6SA7GT、6SK7GT、6SQ7GT、6V6GT、5Y3GT。增加6E1、6E2或6E5GT调谐指示就是六灯机。也可以增加一级高放或一级中放。不同的变频管其振荡部分有区别,超外差收音机的线圈有S、A、K等型号,6A2、6SA7GT等采用S型号线圈,6UI等采用K型振荡线圈。去掉中放,就是外差式收音机。
变频可以改用6U1,但是振荡线圈要改用K型:
检波、低放改为6N2,在国产收音机里使用较普遍。6N2是高μ双三极管,利用它的一个三极部分栅极和阴极做二极管检波,屏极接地起屏蔽作用,由于阴极独立,低放部分可以加栅偏压:
利用晶体二极管检波,低放改用6J1:
采用前面的方法,把6P1和6Z4换成6N1,也可以利用6U1等复合管,或者来复电路,成为三灯超外差式收音机,著名的小北京收音机就是利用6B6P来复放大、检波。
增加6H2检波或改用晶体管检波,增加高低音调调节电路,就成为类似131、132或红灯711收音机的电路,把6P1换成6P14音质更好。
      本帖子以常见的电子管为例,只要掌握了国内外电子管替代方法,其适应面更广。比如华北标准11号三灯再生式收音机,采用的是57(58)、47B、12F电子管,把2.5v灯丝绕组一端与中心头和5V灯丝绕组串接后,可以得到6.25V电压,用国产6J1、6N1替代原57、12F和47B,用于维修。
    中波调谐调谐线圈改为磁性天线,以及延迟音量控制电路等局部改动这里就不讨论了。
本人曾经制作过一个二灯超外差式收音机,利用6U1七极部分变频、三极部分低放,6F1五极部分中放、三极部分功放,晶体管检波、整流。掌握了收音机基本电路,加减腾挪,随心所欲,其乐无穷!

网友A:
请教您一个问题:超外差式收音机在检波级用屏极和栅极检波,效果如何?能超过二极管检波吗?如果不考虑自动增益控制的话。

网友:
版主可否上个两灯超外差式收音机的电路图来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很好的资料,有启发的思路.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技术资料,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没看懂,只看懂了一点点。看来这个电路对初学者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变通资料很好,学习了。谢谢白版主。

网友:
版主辛苦了,下载后仔细学习。希望能搞一个老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原理、维修方面的讲座。

网友:
好帖子,教课本类的,看着大涨知识啊!

网友:
白版开初级祼,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但是没看懂,收音机的电路可以自行设计么?

当然可以利用手头的材料适当变通使用,前提是懂得基本原理。   许多成品电路都是大同小异。

楼主:
感谢网友支持,综合回答如下:
一、只要掌握了电子管收音机基本原理,完全可以自行设计电路,甚至包括变压器、线圈等元件。对于初学者来说,利用现成电路加以变换是捷径。了解了原理维修就不成问题了,一些初学者对电子管收音机原理都一窍不通,上来就要修理,难免走弯路。1978年本人在参加学大寨工作队期间(一个月休2天假),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完全凭记忆,业余时间为该农场工会一个朋友设计制作了一台八灯落地式超外差收音机(6U1变频,6K4中放,6H2检波,6N2低放、音调控制,6E2调谐指示,6P1低音频输出,6N1并联高音频输出,5Y3GT整流),包括电源变压器及输出变压器设计,在没有任何仪器的条件下统调。
二、超外差式收音机由于高(中)频增益较高,因此大多采用失真较小的二极管检波,在简易收音机里(如武汉生产的卫星牌收音机),为了提高灵敏度也有采用栅检波,甚至加再生线圈的,屏极检波也可以使用。
三、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大同小异,万变不离其宗,只要熟悉了一个基本电路,其他触类旁通。
四、二灯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结构如下:
1、6U1七极部分变频,三极部分低放;6F1五极部分中放,三极部分功放;晶体管检波、整流。由于6U1七极、三极部分共用阴极,变频电路采用S类振荡线圈,三极部分低放,栅极利用5~10M电阻获得负压,电阻另一端接6U1七极部分阴极(振荡线圈抽头。6F1五极部分中放参照6K4电路,屏极电压不宜超过200V;三极部分功放见帖子了单管再生收音机电路。
2、6U1七极部分变频、三极部分低放,6P15来复中放、功放,晶体管管检波、整流。6U1电路与上面相同,6P15屏极中周变压器与输出变压器串联,中周变压器输出级B、P之间要抽头。
      两个电路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均为10K,具体电路我就不画了。有人企图制作一灯超外差式收音机,除非有双五极,或七(五)、极三极复合管,否则不要费那个功夫。
五、收音机原理和维修以前零散说过一些,原准备搞个初学者讲座,因为身体原因,再加上被网上某人骂为“无知的农民”(还有更难听的),后来发现该人连中频电路包括哪些都不懂,于是决定将这个计划无限期推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网友支持,综合回答如下:
一、只要掌握了电子管收音机基本原理,完全可以自行设计电路,甚至包括变压 ...

白老师;您好!电子管收音机器材代换总结的比较全面,我觉得初学者应该先学习电源,其次是功放然后往前学,把机器分成块一块一块的学习。过去学习黑白电视机的原理与维修就是这样分块学习的,每一块等彻底明白了能多少年不会忘。还是要向您学习!

网友(2013-01-25):
引用 楼主:
感谢网友支持,综合回答如下:
一、只要掌握了电子管收音机基本原理,完全可以自行设计电路,甚至包括变压 ...

白老师好,俺是无线电爱好者,有时帮别人修个电视、功放啥的。94年俺接触到了电子管,从那时起俺就喜欢上了电子管,但是没有系统的学,只是看着电子管好看,有时收集一些放在家里面,没事的时候拿出来把玩一番,甚至接上灯丝电源让它发亮,看着心里那个舒坦。到目前收集了有一二十个了,想拿出来做些东西。苦于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资料,就从网上搜,就搜到了咱们的论坛,学习了你的“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和这篇,总的来说受益匪浅。对电子管收音机来说,电源方面俺懂了,功率放大这块俺也理解了,就是从检波往前这些俺还是看的一头雾水。以前看过《超外差式晶体管收音机》,但是只是粗略的看了一遍,大致有些了解,可是把晶体管换成了电子管,又是什么7极管5极管的就看不明白了。我们村里面有一台 飞跃 R150-1电子管扩音机,带收音机的,放在库房里面无人问津,我跟领导说了下,请吃了个饭,就送我了。把上面的收音机拆下来(可拆卸的)仔细研究了好几天,总算看出了一些个门道:6a2+6k4经过6n2检波(1/2 6n2的屏极和栅极连接)后由6n2放大——6p6p推动4个807功率输出。但是里面的线圈什么的就看不懂了。我看到咱们论坛里面的初学者也不少,都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咱们论坛能否举办一期培训班啊?要让这方面的知识流传下去,不能断了顿。但是又怕您费心劳神的,有些不忍。矛盾中!!

楼主:
胆艺轩和矿坛很多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异地办培训班的困难很多,有些问题可以通过帖子来讨论或者找一些基础读物看,最好根据手头电子管等零件找一个基本电路制作,我准备不久发一个介绍飞跃150扩音机电路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胆艺轩和矿坛很多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异地办培训班的困难很多,有些问题可以通过帖子来讨论或者找一些基础读 ...

一直有个愿望6U1---6K7-----6SQ7----合肥6P1,中短波均用磁棒,全电池供电,可惜没能力,主要对高频电路一窍不通

网友(2015-12-03):
电子管收音机...科普知识

网友:
白版的经典帖子,值得反复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网友支持,综合回答如下:
一、只要掌握了电子管收音机基本原理,完全可以自行设计电路,甚至包括变压 ...

白版老师的讲解收益非浅呀,你要给我们多讲讲。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我个人认为那都是无知的人你跟他计较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有个愿望6U1---6K7-----6SQ7----合肥6P1,中短波均用磁棒,全电池供电,可惜没能力,主要对高频电路一 ...

屏极高压200V以上,电池供电,除非升压,那样就搞复杂了,不如用低压管简单些!

网友:
白老师是电子管方面的专家,看您的帖子是一种享受,希望老师多普及电子管方面的知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直有个愿望6U1---6K7-----6SQ7----合肥6P1,中短波均用磁棒,全电池供电,可惜没能力,主要对高频电路一 ...

有兴趣可以参考这个升压部分!

楼主:
很多没有接触过电子管的朋友惧怕高压,鼓捣了几十年电子管,文革期间下放劳动干过电工,高压一点都不可怕,电子管很皮实,交流供电既方便又经济,不像晶体管那么娇气。直流管供电太昂贵了,除了上学期间在收音机厂组装过直流收音机,个人从来不玩直流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您一个问题:超外差式收音机在检波级用屏极和栅极检波,效果如何?能超过二极管检波吗?如果不考虑自动增 ...

屏极检波失真极大,各种状态下二次谐波失真明显,栅极检波适当输入强度下失真小一些,但是平方率检波器必然不如二极管直线型检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您一个问题:超外差式收音机在检波级用屏极和栅极检波,效果如何?能超过二极管检波吗?如果不考虑自动增 ...

此图正解!

楼主:
超外差收音机由于中放级可以做到最大增益,因此可采用效率低但线性好的二极管检波,而且二极管检波可以很容易获得自动音量控制电压。栅极检波、屏极检波一般用在简易外差式收音机电路。

网友:
这个电路对初学者还是,好的

网友A:
感谢楼上直流电子管、第尾才子和白版三位先生。节约版面恕不一一回复请见谅。
原来是打算全用6J1电子管组装一台收音机。检波部分想做点新意,不用传统的二极管检波电路。想试试栅极检波和屏极检波,从资料上看来似乎都不适合于超外差收音机。好在我在老《无线电》上面找到一篇“阴极检波器”

由于本机全部使用锐截止五极管所以输出AGC电压的那些杂碎都可以去掉。音频放大部分还未想好。是检波输出之后直接接到6J1栅极强放还是将两个6J1接成三极管分作音频放大和强放,待定。

变频部分打算使用传统的两颗6J1的独立本振+单栅混频电路。中放部分采用手动控制增益。在乙电负端串连一个电阻。并连一个电位器,中放管的栅负压即由此取得。

楼主:
曾经见过6J1屏极二极管检波,帘栅极低放的电路。来自呜呼的全6J1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
注意:原电路第二中周变压器输出级,滤波电容和音量电位器下端应当接地,误画到B+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上直流电子管、第尾才子和白版三位先生。节约版面恕不一一回复请见谅。
原来是打算全用6J1电子管组装 ...

实际上阴极检波好不了二极管多少,只是输入阻抗高选择性高。理想的用乘数检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曾经见过6J1屏极二极管检波,帘栅极低放的电路。来自呜呼的全6J1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

注意:原电路第二 ...

感谢白版,这种五极管检波电路我看苏联的一种“祖国-47”收音机也用过,配管是2K2M。但是看老无线电杂志上面有人讲,这个机器强电台处容易发生阻塞。等我试验一下再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阴极检波好不了二极管多少,只是输入阻抗高选择性高。理想的用乘数检波!

感谢才子先生,只是6J1做乘法检波器估计就成电炉吧?说实话如果把6J1接成二极管用太浪费了,无非是想玩点新花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白版,这种五极管检波电路我看苏联的一种“祖国-47”收音机也用过,配管是2K2M。但是看老无线电杂志 ...

刚才错按了编辑功能。6J1是锐截止五极管,不能加AGC电压(屏极、栅极检波也无法获得AGC电压),因此容易产生强信号阻塞,此时就彰显出遥截止管的优越性了,前人真伟大。

网友F(2017-05-06):
白老师好,看了许多收音机电路,在电源部分为什么只用CR滤波,而不用现在电子管功放的CLC滤波?是成本问题还是CLC效果不如CR?电子管收音机电源能不能CLC滤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白老师好,看了许多收音机电路,在电源部分为什么只用CR滤波,而不用现在电子管功放的CLC滤波?是成本问题还是C ...

成本只是一方面,主要是指标参数的原因,国产三级收音机交流声电平-36dB,而一般胆功放要求达到-80dB。

网友:
温故知新,很有启发。

网友:
老师就是老师不服不行

网友G(2017-11-13):
白版主好!请教有个五管的收音机有一个高低音音调调节电位器,调节声音无变化,估计什么原因?音调调节什么原理?

网友:
这都是干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白版主好!请教有个五管的收音机有一个高低音音调调节电位器,调节声音无变化,估计什么原因?音调调节什么 ...

收音机的音调调节多数采用负反馈电路,一般故障是电位器或按键接触不良,电容失效等。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胆艺轩和矿坛很多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异地办培训班的困难很多,有些问题可以通过帖子来讨论或者找一些基础读 ...

请教白版主:关于如何降低飞跃R50-1扩音机电流声的问题。我尝试用一点接地和星型接地都无法降低电流声,没有开起电位器电流声就有。同样一台宏宇100W扩音机电流声很小很小,控制的很好。我是看了坛上对飞跃扩音机好评如潮才购进的,没想到这电流声让我失望了一把。这电流声如何降低求解!

网友:
负回输音调控制电路高低音变化是不太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白版主:关于如何降低飞跃R50-1扩音机电流声的问题。我尝试用一点接地和星型接地都无法降低电流声, ...

成品扩音机其电路及焊接工艺已经定型,所以靠改变接地点无法改善交流声,在更换元器件时其接地点不要轻易改变。这种老扩音机毕竟是昨日黄花,品质再好也不适合用于现代音响,其音频只有80~8000Hz,作为负载的高音喇叭低频下限200HZ,舌簧喇叭低频下限350Hz,对50Hz或100Hz的交流声不敏感,如果接普通音箱,其交流明显加大。检查交流声可以采用短路法,就是把电子管栅极对地短路,最常见的故障是滤波电容失效,电子内部或管座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扩音机其电路及焊接工艺已经定型,所以靠改变接地点无法改善交流声,在更换元器件时其接地点不要轻易 ...

感谢版主的解困,接一只100W的灯泡电流声要小一些。

网友(2018-06-07):
引用 网友D:
有兴趣可以参考这个升压部分!

老师你好!你发的这个电路变压器的数据是多少?看了挺感兴趣的,麻烦你方便的时候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兴趣可以参考这个升压部分!

老师你好!你发的这个电路变压器的数据是多少?看了挺感兴趣的,麻烦你方便的时候再提供一下。谢谢!

楼主:
您问的是全6J1收音机电路吗?计算结果如下:9000高斯0.35mm硅钢片,铁芯截面积22x33,初级220V0.21mm漆包线1770匝,次级高压110V0.17mm漆包线940匝,灯丝6.3V0.69mm漆包线54匝。